经验丰富的电工师傅如何检修房间的漏电开关偶尔跳闸?

楼主(2021-08-13):
有个房间,漏电开关偶尔跳,前段时间下雨,周末某个时间跳闸了,导致上级总闸也跳,房间里面有冰柜,酒柜一直开着,跳闸了容易把里面的东西搞坏。
前天一天又跳了两次,白天跳的,总闸也跳,办公室台式电脑有时编辑资料,没保存到。马上打上去,后面又不会跳。
昨天晚上八点多回去,还没问题。早上过来,那个房间又跳闸了,一跳闸总闸也跟着跳。比较头疼
想问问论坛经验丰富的电工朋友,怎么检修此类不定时跳闸的问题,如何定位找到跳闸原因?

网友:
摇表测漏电了

网友:
我靠,我家好像也是。。。。。

总的漏电开关跳,好像无解了。。。准备换个漏电开关看看了

网友:
再等等,过个半年也许就能一直跳了,然后就可以排查了

之前处理了一个就是的,排查到最后,客厅灯零火线有一段漏电了,后来那一段的零线弃用了,从别处跨接了一下

网友:
断总闸断分闸,然后每根线测对地绝缘,如果漏保是好的,肯定线路有对地漏电的。

网友A:
抖音有个电工,讲他去维修,排查过程,可以看一看是否有帮助。

像讲故事一样。我看了也不懂维修

网友B:
先按房间内分控的试验按钮,测试按试验按钮时总闸会不会也跟着跳,判断是总闸到分闸这段的问题,还是分闸后面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按房间内分控的试验按钮,测试按试验按钮时总闸会不会也跟着跳,判断是总闸到分闸这段的问题,还是分闸后 ...

测试总闸也会跳的,400A的大漏电开关,很灵敏

楼主:
并联了多路,剪断线一根一根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抖音有个电工,讲他去维修,排查过程,可以看一看是否有帮助。

像讲故事一样。我看了也不懂维修 ...

抖音电工太多了

网友:
上摇表一路一路的测,或者你干催把零火对调一下。

网友B:
引用 楼主:
测试总闸也会跳的,400A的大漏电开关,很灵敏

测试分闸的时候,总闸不应该跳,先排除总闸的故障,或者故障的位置在总闸和分闸之间。

网友:
不定时跳闸一般都是漏电造成的,用万用表分别测火线和零线对地线的电阻。

楼主:
先检查哪个,后检查哪个,线路全面检修工作量太大,天花板上面有多处接头,也不排除老鼠咬坏线皮的可能性。
漏电开关跳,总闸漏电也跳,说明分路漏电开关应该没坏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测试分闸的时候,总闸不应该跳,先排除总闸的故障,或者故障的位置在总闸和分闸之间。 ...

分闸跳了,导致上一级的总闸也跳了

网友:
我家经常跳!
确定不是漏保问题。跳的时候,确实火线对地线电阻很低

网友:
房间以前搞过装修吧?

如果是装修电工做品很烂   那线路上的毛病要治好就不容易了
有的线管里的线都做死了想换都抽不动

对查出有问题的线路  不想破墙就重新布明线修复

网友:
引用 楼主:
分闸跳了,导致上一级的总闸也跳了

要按分闸上的测试按钮,用来判断总闸和总闸到分闸那段线有没有故障。

网友:
将总闸拉掉不要接上,看它还跳不跳?

网友:
引用 楼主:
抖音电工太多了

城阳电工.   粉丝 100W
基本就是测漏电.

最近一期跟你的现象很像,  不定时跳闸.    最后是 电线虚接 发热导致短路.

跳漏保的话 可能是线管有水吧?

他的解决问题思路还是不错的. 一步一步很清晰.

网友:
这让我想起以前修老泰克频谱仪,开机一段时间无规律自动关机,后来发现其中一路电源开机一段时间后电压被拉低,属于负载过流保护性拉低。但这路电压连接到N多个板子和屏蔽盒内,一一排查浪费时间,我就外接一个同样电压的10A电源,开机,几分钟之后,一股蘑菇云升起,一个屏蔽盒内钽电容灰飞烟灭,故障排除。

网友:
换一个漏电开关

网友:
原来租的地方,空调外接的线被老鼠咬破皮了,一到下雨就短路跳闸。该位置距离浴室非常近,非常危险!!!!
不要换漏电开关!!!不要换漏电开关!!!不要换漏电开关!!!不要换漏电开关!!!
漏电开关是保护你的,怎么可以轻易换掉?
解决办法就是,跟电路debug一样,一级级的断开,定位到底是哪个范围出现漏电,找出问题再修补。
如果工程量太大,需要找专业电工,一般的小问题,电子工程师都能猜出来,不需要找电工——费点心,想一想就有!哈哈(而且电工往往不负责任,他们希望以最快的方式赚完钱,而根本不管问题是否真正解决)最终家庭用电安全还是只能靠自己!
我碰到过跳闸的,都是老鼠咬破皮,一次是冰箱的电源线,一次是空调电源线
空调电源线解决办法真是发挥了电工的能动性:由于是户外危险,只能在室内操作,但是破皮位置够不到。所以想的办法是,通过一个pvc的黑色空管把破皮位置套住,然后用灌封胶过去封住(灌封胶用瓶子装(可以挤压出液体的那种),瓶子通过一根长长的硬质透明塑料管进入到pvc管的间隙让灌封胶逐步充满间隙,形成电线的良好绝缘)

网友:
我看了下我的插座,只有插座和厨卫有漏电, 总开关和照明没有漏电, 老房子装修公司是总开关带漏电,其余开关一律不带,省钱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