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TKM32F499外部flash的容量大小选择

楼主(2021-08-13):
我编译后的程序大小如下:
Program Size: Code=7636 RO-data=1237944 RW-data=44 ZI-data=4642620
那我应该选容量最小为多大的flash?怎么计算的?

网友:
我估计,最少要用个8MB的吧,最大支持32MB。反正我用的8MB

网友A:
一般建议用2MB以上的FLASH ,如果 太小的话,性价比就不高了。FLASH容量如果不考虑自己存点图片什么的,一般是RO-data +128KB为好,上面你的计算下来,最小能选择是2MB。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建议用2MB以上的FLASH ,如果 太小的话,性价比就不高了。FLASH容量如果不考虑自己存点图片什么的,一 ...

明白了,谢谢你。
另外想问下 TKM32F499GT8.FLM中设定的size 是2MB,这个实际上是可以根据flash容量的大小而可设置的吧?
与其用USB将图片拷到flash里,然后再用QSPI获取地址后再去读出来,为什么不把size设大点,然后将图片直接转码后在编译时直接写到flash里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建议用2MB以上的FLASH ,如果 太小的话,性价比就不高了。FLASH容量如果不考虑自己存点图片什么的,一 ...

想先采购1000片tkf499。后面还有一千个屏幕。芯片价格可以告诉客服优惠点吗?屏幕晚点再采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