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机开机一会就重启,是电源板的问题吗

楼主(2021-08-13):
家里的创维液晶电视看了有10年了,最近几天突然出现故障,表现是:开机十来分钟后喇叭突然出现嘶啦啦的噪音,紧接着重启,然后又能看十来分钟,昨晚没有重启就把电源关闭了,今早看了几分钟又重启了,想请教下大神这个自己能修不?

网友A:
先看电源板上的电容是否鼓包,更换
再次用示波器看下电源稳不稳
最后,直接买个电源板更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看电源板上的电容是否鼓包,更换
再次用示波器看下电源稳不稳
最后,直接买个电源板更换。 ...

谢谢,我也感觉像是电容的问题

网友:
创维,康佳。这些电视的电源都是垃圾

网友:
别问我怎么知道的,我的康佳换过两个电源板都挂了

网友:
楼主将电源板上的电解电容都换一次,有90%的几率可以修好。

网友:
康佳TV的电源待机无法启动,我修过,有一毒石电容短路,更换就OK

网友B:
能用十年,可以了吧

网友:
我家创维32寸也是电源部分坏了。换了几个元件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用十年,可以了吧

手机一年一换觉得很正常,但电视十年一换觉得亏了

楼主:
电容从外观没有发现异常,24V的纹波不到100mV

网友:
也有可能背光高压电路部分异常。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容从外观没有发现异常,24V的纹波不到100mV

5V和12V电压也要检查,在使用状态下,你可以用吹风机吹电源部分的无件,温度升高,故障就来了。

网友:
检查下主板复位电路及待机电路,以前遇到过两岁的创维电视放一会自动待机,由于cpu复位管脚漏电导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