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做低功耗设备,关于电池的使用请指点。

楼主(2021-08-13):
传感器端为7.5-12V供电,采用单片机控制,电源用5号电池,电池是并联升压还是串联降压使用呢?我还有个想法,把传感器供电和单片机供电分开。不知道哪种方案功耗更低。

网友A:
几节电池,单片机电压范围,我们是两节5号串联给单片机供电,传感器升压,单片机控制什么时候给传感器升压供电

网友:
肯定是用两组电池然后分开供电功耗最低了,不需要家额外的DC/DC。但是问题是无论哪组电池没电了,你都要更换。所以分开供电意义不大。

网友:
7.5V 6节5号电池了,有点重。9VF22 电池,估计容量有点不够。
降压方案简单一些,升压方案复杂一些。这个谁也帮不了你,只能你自己实验测功耗判断。

网友:
论功耗低,直接高压电池的功耗绝对比升压要低(效率=1),但空间、容量够不够就另算;

另外采用升压给传感器供电,要考虑干扰问题,如果是精密的模拟传感器还是选高压电池稳妥。

网友B:
把传感器一起做了

网友:
说不定传感器里面是一个7805呢,拆开看看,他电源没有任何特殊的话就去掉他的前端稳压自己弄
另外,如果讲效率,正常情况下降压肯定比升压效率高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几节电池,单片机电压范围,我们是两节5号串联给单片机供电,传感器升压,单片机控制什么时候给传感器升压 ...

现在电池数量还没有定,还没有测功耗。你们是两节电池串联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传感器一起做了

难度太大,都是进口的传感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几节电池,单片机电压范围,我们是两节5号串联给单片机供电,传感器升压,单片机控制什么时候给传感器升压 ...

你们传感器是多少V的电压?

网友:
串联降压,最近也要做个传感器,低功耗的,串联降压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们传感器是多少V的电压?

一般都是5V的,主要是空间有限,塞不下去太多的电池。如果你的空间充裕,就如上面坛友说的,分两组供电,一个单片机,一个传感器,单片机控制传感器供电,这样没有升压带来的损耗

网友:
如果可以的话,就用串联电池的方式,采用DC-DC降低到单片机的电压,现在有低功耗的DC芯片;如果用升压的话,需要看传感器的需要电流是多少,如果电流大,你DC-DC升压,换算到输入的电流就更大,这样电池会有压降,可能导致你单片机工作不正常,或者电池容量能用的很少。毕竟电池容量与电流,电压都有关系。

网友:
从用户角度来说 不建议分开供电,两路电池待机时间不一样,更换还要区分,比较麻烦,建议4节串联后升压供电(具体根据你们的负载电流而定),我们的蓝牙产品是2节串联后升压供电,电池并联就不要考虑了,电池内阻等差异会使电池“内耗”严重,除非像特斯拉那样每个电池独立控制,但成本太高 电路复杂

网友C:
两节5号串。DCDC降压或者LDO给单片机供电(具体用哪个要看你单片机部分功耗),DCDC升压给传感器供电。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两节5号串。DCDC降压或者LDO给单片机供电(具体用哪个要看你单片机部分功耗),DCDC升压给传感器供电。 ...

3V还可以降压 LDO给单片机供电?常见单片机可以最低多少V BAT电压输入啊?

网友:
dcdc,用两个

网友:
建议3-4节5号电池。
MCU侧使用静态电流尽量低的降压方式,线性或Buck均可。
传感器侧使用带EN控制,待机功耗(EN拉低后的功耗)尽量低的boost。传感器想办法尽量降低有效通电时间,且boost尽量使用输出电容较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3V还可以降压 LDO给单片机供电?常见单片机可以最低多少V BAT电压输入啊?

低功耗设备,1.8V供电很常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