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态调整电路的放大倍数怎么做

楼主(2021-08-13):
一个精密的信号测量电路 ,,当信号弱的时候 运放 放大倍数调整的大一点,,当信号强的时候 运放放大倍数小一点,
想到几种方法:
1.多路复用开关,比如CD4052
2.数字电位器
3.电磁继电器

各位坛友 :这几种方法  都可以用吗???

网友:
有个东西叫PGA

网友:
有种电路叫AGC

楼主:
好注意,这个方法不错

网友A:
你要连续自动调整稳住信号幅度的话就是AGC,要是根据需要切档位的话就是PGA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要连续自动调整稳住信号幅度的话就是AGC,要是根据需要切档位的话就是PGA ...

agc有没有推荐的芯片? 数字示波器里面是否是电磁继电器?

网友:
精密的信号测量电路 那果断用磁保持继电器呀

网友:
这个要看你的信号精密到啥程度了     PGA的噪声好像都不低

网友:
AGC就不用想了,因为它的精度非常差的,不符合你的精密电路的要求。PGA不错,模拟开关和数字电位器可能可以,但是要考虑信号的带宽和精密度要求

网友:
vga查一下

网友:
信号带宽?信号幅值?噪声要求?增益误差?什么都不知道怎么推荐呢

网友:
PGA 需要程序参与,就会有延迟问题,导致动态时效不理想, 要看你的应用情景能不能接受了。
AGC是在外部纯硬件实现的,动态好很多,  AD603了解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