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485/232接口直接转I/O的芯片?

楼主(2021-08-13):
最近要做一个装置,与一个只有几路RS-485接口(可配置为RS-232接口)的设备连接,我们只需通过该设备控制1个继电器动作。该设备基于linux内核可以自定义485收发内容。
所以想问一下有没有一种芯片(或成品模块)可以提供485或232(本质是TTL232)到一路或多路I/O转换,要求工业级,不需要程序,不能用单片机,一旦涉及到单片机产品就麻烦了。
I2C或SPI的片子有很多,我要的这种没找到。

网友A:
弄个单片机,把丝印打磨了,就说这是专用数字电路。或者把单片机灌封死,说是一个专用数字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弄个单片机,把丝印打磨了,就说这是专用数字电路。或者把单片机灌封死,说是一个专用数字模块。 ...

我们公司内部凡是带有程序的产品,测试相关流程就特别麻烦,领导不想在这上面花时间。

网友:
redroof他们公司有各种PLC远程IO模块,可以看看。

网友B:
232的数据,不用单片机怎么解码,我也想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B:
232的数据,不用单片机怎么解码,我也想知道。

NXP有一款自带协议的LIN BUS I/O芯片,但我这里不好用。
只要集成一个厂家自定义协议栈就行

网友C:
奇葩的要求;  用CPLD 写一个咯; 这个不是单片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奇葩的要求;  用CPLD 写一个咯; 这个不是单片机了

只要有程序或需要编程的芯片都不行

网友:
把设备改了

网友:
用门电路搭个一帧UART的解码电路,字节匹配就翻转继电器。
例如收到0xAA 吸合
       收到0x55 释放

设备上如何有USB口可以用FT232

网友:
不用单 片机,能做出这玩意的人 不知道每月需多少K

网友D:
ADS112U04
串口通信的ADC ,送4个GPIO

网友:
楼主只控制一个继电器,给楼主提供个思路,可以试试控制串口的DTR 或者RTS引脚来当IO用

网友:
QT下可以这样控制

void bbtSerialPort::setDTR(bool state)
{
    if(serialPort->isOpen())
        serialPort->setDataTerminalReady(state);
}

void bbtSerialPort::setRTS(bool state)
{
    if(serialPort->isOpen())
        serialPort->setRequestToSend(state);
}

网友:
当 state 为 true 时,引脚为低电平,为 false 时,引脚为高电平

网友E:
你232或者485一直接发数据   如0xff这样的数据,发出来是一个脉冲。你再再脉冲后面加一个555构成的单稳态电路。数据定时发送,让单稳态一直工作,这个继电器就一直控制了。不控制继电器就不发数据。这样就实现了继电器的开合了

网友B:
有时间费那功夫还真不如用个stc15的 so-8的,搞不懂你们老板就这么忌讳单片机。是不是被方案商坑过? 不用单片机愿意付出更多金钱也无所谓啊。恐怕还真没有。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有时间费那功夫还真不如用个stc15的 so-8的,搞不懂你们老板就这么忌讳单片机。是不是被方案商坑过? 不用 ...

把stc15 放在125度的高温箱,烤机一个月试试看
flash不耐高温,可靠性并不好

网友:
intebus总线芯片,物理层是485(422全双工),不过是比较稀少的东西。
芯片带16个DIDO 可以直接通过interbus(物理层兼容485)数据包进行控制。

菲尼克斯的网站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把stc15 放在125度的高温箱,烤机一个月试试看
flash不耐高温,可靠性并不好 ...

楼主用的是linux 嵌入系统,按照上面的DDR ,EMMC, NAND , 之类的器件,比单片机更加不可靠,如果一起进去125°的高温测试,我觉得先挂的是那个嵌入式Linux 主板

网友F:
用232的RTS脚或者CTS,直接驱动3极管,再来控制一个继电器,很简单的。这个以前的串口供电也是这样子实现的。
你在串口设置成RTS有效,就输出电平,设置成无效,就成另一种电平。我们都给客户用过。

网友:
还有USB转串口之类的一些芯片上面,有些RTS和CTS脚,直接可以配置成普通的IO来用。WCH公司的就有。我们也用过。

网友:
数据选择器➕译码器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用的是linux 嵌入系统,按照上面的DDR ,EMMC, NAND , 之类的器件,比单片机更加不可靠,如果一起进 ...

我说A不可靠,你跟我说B不可靠。一码归一码。

网友G:
引用 楼主:
只要有程序或需要编程的芯片都不行

wifi透传模块、4G模块、蓝牙模块这些算不算“有程序或需要编程的芯片”?
USB转串口芯片算不算“有程序或需要编程的芯片"?

如果这些可以接受,那就让代理帮忙烧录程序,保证你们不需要对这个芯片编程,然后该做什么测试就做什么测试。
如果担心Flash不稳定,就去找OTP的单片机。

网友:
引用 网友G:
wifi透传模块、4G模块、蓝牙模块这些算不算“有程序或需要编程的芯片”?
USB转串口芯片算不算“有程序或 ...

现在的wifi网卡和usb转串口芯片,实质上都是用单片机做的。
不止是wifi透传模块,我们现在常见的单芯片wifi网卡都是含单片机的。用linux驱动会明确的看到它加载固件就是证明。

网友:
引用 网友F:
用232的RTS脚或者CTS,直接驱动3极管,再来控制一个继电器,很简单的。这个以前的串口供电也是这样子实现的 ...

这个是最简单的,绝无仅有。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232或者485一直接发数据   如0xff这样的数据,发出来是一个脉冲。你再再脉冲后面加一个555构成的单稳态电 ...

这个方式稳当

网友H:
好久没玩 4013 了,看样子还能搞得定。比较喜欢 4013 是静态没有功耗,双 D 触发器可以搞事情。

如下图,U1A 接成单稳形式,给 U1B 产生个延迟的触发脉冲。纯粹是硬件搞定,RC数值需要与波特率匹配。

SW1 模拟串口数据源(反相)。SW1 产生 LH 跳变沿经过单稳暂态,U1A_~Q 输出 LH 跳变驱动 U1B_CLK,此时 U1B 锁存 SW1 状态并输出。
直观的功能是:
a. SW1= LHLLLLLL....,U1B 输出 L
b. SW1= LHHHHHLL....,U1B 输出 H
c. SW1保持不动,U1B 输出保持不动

附上各点的波形图: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时间费那功夫还真不如用个stc15的 so-8的,搞不懂你们老板就这么忌讳单片机。是不是被方案商坑过? 不用 ...

根本不是钱和方案的问题,是公司对包含自己烧录程序类芯片/模块/组件的管理流程问题。一涉及这些器件,项目工期至少增加3个月

楼主:
引用 网友H:
好久没玩 4013 了,看样子还能搞得定。比较喜欢 4013 是静态没有功耗,双 D 触发器可以搞事情。

如下图,U ...

这个方案有意思
请问图中仿真软件是哪个?

网友:
发特定的字符,使用差分就可以啊

网友I:
引用 楼主:
根本不是钱和方案的问题,是公司对包含自己烧录程序类芯片/模块/组件的管理流程问题。一涉及这些器件,项 ...

所以你买个第三方的成品就行了呗。
直接买芯片估计还没有这样功能的,做这种功能基本上都是直接做成成品,卖给最终用户。
因为写这样的程序本身没什么难度,通信比io还要复杂不少。没有几个设计板子的人会需要专门买这样的芯片。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方案有意思
请问图中仿真软件是哪个?

Proteus

网友:
没有Flash用数电的状态机电路搭吧。。。

楼主:
引用 网友I:
所以你买个第三方的成品就行了呗。
直接买芯片估计还没有这样功能的,做这种功能基本上都是直接做成成品 ...

没问题,买来就用不需要二次开发的可以。不过我搜了一圈没找到类似产品。

楼主:
回一下上面几位朋友提到串口RTS DTR信号控制问题,我们设备串口不是标准DB9接口,只用了TXD RXD信号,所以这条路也堵死了。用逻辑电路检测电平翻转可能是个办法,但要和嵌软的协商一下增加长期串口发送任务工作。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问题,买来就用不需要二次开发的可以。不过我搜了一圈没找到类似产品。 ...

成品叫作modbus io模块。
网上有成百上千的种类呢,你想要什么io组合都有

楼主:
引用 网友D:
ADS112U04
串口通信的ADC ,送4个GPIO

这是个路子,刚搜了下,片子不好买,但可以从这种方向去找找其他类似片子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是个路子,刚搜了下,片子不好买,但可以从这种方向去找找其他类似片子 ...

这种肯定不可能好买啊
通常的板内接口都是SPI或者I2C,基本上没有用UART当板内接口的
所以你基本上不可能买到UART转别的接口的芯片。非要用这种功能的都是用个单片机自己给自己做的
串口转别的接口的IO模块也都是用单片机做出来的。

你非要缘木求鱼,谁也拿你没办法

网友J:
大家散了吧,这种明显是伪需求。明明简单MCU程序就能完成,非得被领导干预不能用带代码的,等哪天领导终于能勃起和小秘书坚持了2分钟心情大好,又能用MCU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这种肯定不可能好买啊 ~
通常的板内接口都是SPI或者I2C,基本上没有用UART当板内接口的
所以 ...

找到了一些成品MODBUS控制继电器的模块,应该算和我们需求最契合的东西了。
按楼上说的,大家可以散了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J:
大家散了吧,这种明显是伪需求。明明简单MCU程序就能完成,非得被领导干预不能用带代码的,等哪天领导终于 ...

我们这就是一言堂,5月我一个项目硬件+结构3D打样配合出来效果给领导看,当众说效果很满意,按这方案推进
上周领导突然反水 你这产品这样设计不可靠,要求按XXXXXX改

网友:
引用 楼主:
找到了一些成品MODBUS控制继电器的模块,应该算和我们需求最契合的东西了。
按楼上说的,大家可以散了哈 ...

对,这样的东西在市场上成百上千,想要啥样的都有,量不大的情况下完全没必要自己做,直接买就行。
连我们都经常买现成的。虽然我们产品有自带的io,但是自带的种类再多也会遇到不够用的情况啊。客户需求是千奇百怪的。发现不够用了就买个成品模块加到自己系统里呗。

网友:
引用 网友J:
大家散了吧,这种明显是伪需求。明明简单MCU程序就能完成,非得被领导干预不能用带代码的,等哪天领导终于 ...

量不大的情况下自己做真不如买现成的。买现成的楼主也不用花什么工作量,给自己省事,哪天领导想让改io类型了只要另找一个就行。想要啥样的都能买到。。。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们这就是一言堂,5月我一个项目硬件+结构3D打样配合出来效果给领导看,当众说效果很满意,按这方案推进 ...

您们领导果然具备做领导的气质,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