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Ti DSP TMS320LF2406A独立编程方法或软件

楼主(2021-08-13):
现在有一个产品上面用到了TMS320LF2406A,客户提供了一个.S28文件需要烧录到FLASH中。
买了一个SEED-XDS510PLUS的工具,电脑上也安装了CCS_3.3.83.20_Platinum
现在发现软件上面有一个工具on-chip Flash Porgrammer,点击Browse,可以选择.out文件。
现在不知道如何将.s28文件烧录到FLASH当中,之前从来没有用过Ti的DSP。
希望找到可以独立烧录的软件,或者用CCS3.3烧录.s28文件的方法。谢谢了!

网友:
试试hex2000转换位hex行不行,不行的话 还是让他编译的时候输出位out文件或者转为hex把,转为hex还可以用串口烧录

楼主:
又买了个XDS110,下了uniflash和C2prog都是用hex文件和.out文件烧录的。

网友A(2022-07-26):
哥们儿  这个芯片你们还在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哥们儿  这个芯片你们还在用吗?

还在用啊,用的C2Prog 软件来编的。找了好久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还在用啊,用的C2Prog 软件来编的。找了好久的。

这个芯片现在什么价格?
我们公司正在找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芯片现在什么价格?
我们公司正在找

我这边是给客户加工的,客户供的料,所以不知道价格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这边是给客户加工的,客户供的料,所以不知道价格啊。

请教一下XDS110可以对TMS320LF2406A烧写嘛?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教一下XDS110可以对TMS320LF2406A烧写嘛?

不可以用XDS110.XDS510可以用,但是老软件不好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