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版阻抗计算有问题

楼主(2021-08-13):
如图,Prepreg的高度H1和层压表不一致。以2313为例,公布的Prepreg厚度是0.1mm,图中3.5mil是0.089mm,以哪一个为准?
我按照层压表中的参数算出的50ohm线宽是0.164mm,也和计算器的结果5.78mil (0.146mm)不一致。

楼主:
如果按Prepreg 3.5mil厚度计算,可以得到和计算器相近的结果,是不是做计算器的时候把厚度搞错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按Prepreg 3.5mil厚度计算,可以得到和计算器相近的结果,是不是做计算器的时候把厚度搞错了? ...

嗯,外贸版漏了说明,参照国内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