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瓷或者金属3D打印有人搞过吗?自己组一套成本如何?

楼主(2021-08-13):
陶瓷或者金属3D打印有人搞过吗?自己组一套成本如何?

网友A:
可以请坛主组织一个开源,算我参加一个
金属打印还算容易,激光熔融金属粉末就行;
陶瓷打印有点复杂,貌似得先成型,再烧制。

网友:
金属3D打印个人搞不了的,先不说打印机本身的成本和大功率激光管,光是用于3D打印的原材料金属粉末就很难弄,打印完再得二次加热,还不如搞CNC。陶瓷的之前在3D打印的贴吧好像看见别人弄过挤出陶泥堆积成型再去烧的,但表面不光滑,实用性不大。

网友B:
抖音里有个家伙 ,一直发布 砂子打印机,看上去是砂+胶水,胶水是象喷墨打印机一样喷的,一层层铺砂,

用在建筑,艺术,家装  等场合还是不错。 不过据说很贵。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抖音里有个家伙 ,一直发布 砂子打印机,看上去是砂+胶水,胶水是象喷墨打印机一样喷的,一层层铺砂,

用 ...

08年左右参加solidworks的推广研讨会,看过这种打印方式的真机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可以请坛主组织一个开源,算我参加一个
金属打印还算容易,激光熔融金属粉末就行;
陶瓷打印有点复杂,貌似 ...

3楼的意见正确,个人DIY的可能性不大。

网友:
引用 网友C:
3楼的意见正确,个人DIY的可能性不大。

好的,继续等待其他开源项目。

网友:
主要是成本,陶瓷3D的挤出螺杆对材料要求高,加工困难。激光熔融金属3D打印需要大功率激光和恒温腔室,都不是DIY能搞定的东西。

唯一比较容易上手的是基于特殊耗材的FDM金属打印,含金属粉的塑料丝,打出来后高温烧结成型,缺点是会大幅收缩,精度不高。

网友:
用喷蜡打印头打印出来蜡模型然后消失模铸造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