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v ac适配器也可以启动路由器么?

楼主(2021-08-13):
路由器基本上用的都是DC适配器,买到一个二手路由,给的电源适配器竟然是12v AC的,吓我一跳。
还好没有用它来启动路由器。

接DC 12v后,路由器双频信号都有,启动之初信号还可以,
过不了几分钟,就会出现卡顿情况,连视频网站,语音都是一卡一卡的,
为啥会这样?

这路由器是不是部分元器件被AC 12v搞坏了
这机器还能修么

路由器是12V直流,原装适配器也是直流,卖家发来的是AC 12V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之前拆开过一个路由,输入口就是四个二极管整流的。路由器电源不配的时候就卡,之前有两个路由电源弄反了就 ...

现在我用DC 12v,
有线连接该路由器,网速正常,

无线连接该路由器,速度还是非常慢,很卡,怎么回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以前的路由器12V交流的多了去了

我有同型号路由器,原装适配器是DC 12V,路由器标签上也写的是12V —— 1.5A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以前的路由器12V交流的多了去了

我也用过AC供电的路由器,

但这款是DC供电,卖家用AC给它供电,这是造成无线部分不稳定的原因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换一个12v直流的通电试试就是了。

路由到手,一开始就发现卖家给的电源是交流了,

到手后,一直用DC 12v运行路由器,可以正常启动,无线部分非常卡,有线部分速度是正常的,

怀疑无线模块一些元器件被交流适配器搞坏了,这东西可以维修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