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ypec扩展坞,笔记本开机或唤醒时,扩展坞上HDMI口不会识别

楼主(2021-08-14):
联想的thinkbook 14笔记本,虽然自带HDMI,但是想外接两个显示器,所以买了扩展坞,也是联想旗下的,200块左右。

昨天才收到扩展坞,发现有个问题,就是笔记本唤醒或者开机时候,扩展坞上HDMI接口的显示器是识别不到的,除非将扩展坞从电脑拔掉再插上。
但是此时扩展坞上的USB和网口都是正常识别使用的。
网上查找了下,好像这种现象对typec扩展坞来说挺常见,虽说重新拔插下typec线能解决,但是每次这样也太麻烦了。
笔记本自带HDMI口的显示器拔掉或者保留,也是一样的现象。

搞不清楚这是扩展坞问题还是笔记本问题还是windows问题。

网友A:
我的是联想P53,  和联想雷电扩展坞(1200元), 长期用HDMI连接着, 一开机就能连接, 但如果是睡眠后重开, 会等3,5秒左右, HDMI才会显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是联想P53,  和联想雷电扩展坞(1200元), 长期用HDMI连接着, 一开机就能连接, 但如果是睡眠后重开, 会等 ...

查了下,我这问题应该无解,联想论坛里看到小新,yoga这些以前都有这问题,现在官方也没有解决办法。

网友:
能不能自己在坞里加上上电延迟电路

楼主:
最后30块钱买了个usb-A转VGA一切正常,反正支持1080P足够了,估计usb-a转hdmi也一样能正常使用。

原因估计是typec转出来的视频信号,是笔记本内部的显卡信号,驱动或者系统之类不够完善导致睡眠唤醒后不显示。

这新买的usb-a转VGA,无论通过HUB接笔记本TYPEC口或者A口,睡眠唤醒都正常,虽然外置USB显卡分辨率不高,但是够用就好了。

网友:
雷电3接口扩展坞才是真香

网友:
这种都是USB3.0转DP再转成HDMI的,DP和HDMI都有HPD,也都有DDC控制,有可能就是握手这块没做好。

基本上无解。

网友:
楼主拆开以后会看到一个PS176的芯片,也有可能是它的固件问题。

但基本上,个人是不好折腾的。

网友B(2021-10-20):
引用 楼主:
最后30块钱买了个usb-A转VGA一切正常,反正支持1080P足够了,估计usb-a转hdmi也一样能正常使用。

原因估计 ...

笔记本自身一个,HDMI外接一个,然后USB-A再转接一个,都是扩展模式?三个不同屏显?

网友:
引用 网友B:
笔记本自身一个,HDMI外接一个,然后USB-A再转接一个,都是扩展模式?三个不同屏显? ...

不是所有笔记本都支持两个外接显示器扩展的,楼主位这款如果不加外置显卡的话应该只能外接1个显示器

网友B:
我现在的电脑没有tpyec,已经HDMI扩展一个,还想扩展一个的话,用usbA转hdmi还能再扩展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现在的电脑没有tpyec,已经HDMI扩展一个,还想扩展一个的话,用usbA转hdmi还能再扩展一个? ...

可以,这属于外置USB显卡了,我现在就是这么用的,偶尔会黑个屏什么的,但是好多天才一次,不影响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笔记本自身一个,HDMI外接一个,然后USB-A再转接一个,都是扩展模式?三个不同屏显? ...

我现在TYPEC的视频输出是空着的
笔记本自身显示器,笔记本HDMI接口接显示器,笔记本USBA接USB转VGA显卡,三个屏可以同时点亮使用的。

刚好有个旧笔记本挂了,拆了个液晶屏,买个驱动板,到时接笔记本上,四个估计都可以显示。

网友B:
用一个usb3.1转HDMI和VGA,可以带两个屏?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一个usb3.1转HDMI和VGA,可以带两个屏?

你是指那种同时有VGA跟HDMI出来的转换头?那种头的VGA口跟HDMI口应该是相同画面输出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是指那种同时有VGA跟HDMI出来的转换头?那种头的VGA口跟HDMI口应该是相同画面输出的。 ...

谢谢告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