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切换电路会让单片机内部上电复位不正常吗?

楼主(2021-08-14):
原来的板使用5V电源配器供电,工作正常。现在增加了3V干电池和5V适配器电源切换电路,电路采用本坛大佬们广泛讨论验证过的,如下图:

新的PCB是在原PCB上改的,只增加了这个电路的三个元件,其他未作改动。
单片机采用的是内部复位,现在的故障现象是新板大约有5%左右的概率上电复位不成功。而旧板连续测试几百次每次都正常。故障是这个电路造成的吗?请各位大佬们指点

楼主:
好象图没传上来

网友A:
把10K电阻减小试试呗。另外,我看SS34的最大反向电流有0.5ma了,高温有10ma,大于3/10K的0.3ma,你确定电池供电能稳定运行吗?

网友B:
芯片是否开启了低电压复位,调整一下复位电压

网友:
示波器,搭上去,有问题很容易发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10K电阻减小试试呗。另外,我看SS34的最大反向电流有0.5ma了,高温有10ma,大于3/10K的0.3ma,你确定电池 ...

谢谢!这个不确定。只是参考论坛里的电路打样板测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芯片是否开启了低电压复位,调整一下复位电压

谢谢!没有开启。现在的问题是上电复位有时不成功。

网友C:
示波器看下不就清清楚楚的了嘛?可不要说没有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示波器看下不就清清楚楚的了嘛?可不要说没有啊:)

请问,这种上电复位不正常的,示波器抓哪里,怎么抓?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问,这种上电复位不正常的,示波器抓哪里,怎么抓?

外部复位的话,用双踪示波器,设定单次触发,以电源为触发通道,另一通道抓外部复位信号。
可是我用的是内部复位,也不知道抓哪里,怎么抓?

网友:
为啥不用dc座子的触点切换,干电池收音机就是这么做的。还有需要检查电路能否干电池电压范围宽电压工作。可能是mcu不一定能缩水不一定能达到指标哦

网友:
电压太低?是哪个阶段复位异常,只接干电池?

网友E:
该电路里AO3401作为开关管, D、S 接反了,体内附生二极管导通,导致达不到想要的开关功能;
当AO3401用在电路里作防接反功能时,D、S才按楼主位这个方法连接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该电路里AO3401作为开关管, D、S 接反了,体内附生二极管导通,导致达不到想要的开关功能;
当AO3401用在 ...

MOS没问题,两个电源都接的情况下,MOS的附生二极管被截止.
到是如3楼所说,SS3漏电电流比较大,会影响MOS工作.

网友:
芯片上电复位是要满足一定条件的,起始电压足够低,足够陡峭。  知道复位不良,还不抓波形, 在这扯犊子能扯出来啥。

网友(2021-10-11):
SS3漏电电流比较大,会影响MOS工作.

网友:
建议更换为普通二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