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催:系统恢复后所有资料都丢了

楼主(2021-08-14):
邮购部购买的T430s,最近关机的时候经常死机,今天恢复系统,也不知道哪个步骤出了问题,把后面两个分区合成了一个盘,所有资料都丢了。

网友:
数据恢复软件赶紧安排

网友:
我2016年在邮购部买的T420S,一直中强度用到现在,买来的头两年,偶尔蓝屏死机,有时候是在没有操作情况下死机。还出现过开机进系统后,按键“粘连”(操作时,仿佛总算带着shift键),重启电脑就好了。
这两个现象困扰了我一年多,后来我打开后盖,去掉两根4G内存条中的一条,只留一根。之后几年机器稳定如磐石,耐用的超出我的期待。

网友A:
估计楼主使用了联想提供的恢复光盘了

网友:
不要在硬盘上读写,用磁盘医生找会原来分区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楼主使用了联想提供的恢复光盘了

不是,我是用阿莫提供的大白菜恢复的。我重新操作了一次发现问题了:前一次我应该是误操作为磁盘恢复了,而且恢复在我新加的固态盘里了。新盘本来有两个分区的,操作后合成一个分区了,所以所有资料都丢失了。现在正在用diskgenius尝试恢复分区,争取找回一点数据。

楼主:
正在尝试中,谢谢!

网友:
拆硬盘,放USB硬盘盒,然后用分区表医生看看能不能弄回来

网友:
不要在原来的盘上做恢复,ghost到另一块盘上折腾,话说不要再ghost反了

网友:
我重要资料网盘随时(自动)备份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我是用阿莫提供的大白菜恢复的。我重新操作了一次发现问题了:前一次我应该是误操作为磁盘恢复了, ...

从前往后扫吧,应该能扫出来。但如果是ssd而且开了trim。。。就麻烦了。

网友:
资料要备份,无数血泪教训。没钱买NAS就搞个单独的硬盘离线备份。

网友B:
实际上电脑新的也就质保一年哦....除非商业客户指定3年......所以,大家要保护好自己的资料....

网友:
还是搞个网盘吧,一般资料的体积也不大,一年也1~2百元钱,主要是方便,我就是这样的。

楼主:
折腾过后汇报一下结果:原来两个盘里的内容找到了后面一个,前面一个由于被镜像覆盖掉了,30来个G找不到了,好在大部分有备份损失不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实际上电脑新的也就质保一年哦....除非商业客户指定3年......所以,大家要保护好自己的资料.... ...

质保也不保资料的

网友:
我的资料全部在Onedrive,多台电脑手机可以同步,系统随便折腾

网友:
目测搂主不适合搞技术,这种高风险,都是先备份再搞

网友:
genius可以
上次重装,不小心选了new computer,结果原来4个盘变成了2个盘,之后用genius无损恢复了后面3个盘,而C盘原本就打算重装的,

网友:
上面我都说了 DISK GENIUS 可以

网友:
论NAS的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