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相四线制,N线断了怎么检测呢?

楼主(2021-08-14):
就是比如电机控制三相四线制接法,N线断了,怎么利用单片机检测出来呢?只有采集的A、B、C三相电压。先采集校准;然后用交流源台子模拟,如三相都给220V,然后N线拔了,采集的三相相电压没什么变化,电压下降采集跟着下降;不懂了,想请教大家。

网友A:
三相负载平衡的时候,N线上好像是没电流的

楼主:
这是原理图

楼主:
就是这个缺零保护功能,疑惑?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相负载平衡的时候,N线上好像是没电流的

是,没有零序互感器, 哈   就靠三个电压去判断,这。。。

网友B:
三相四线制在三相完全均衡的情况下,零线是无法检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三相四线制在三相完全均衡的情况下,零线是无法检测的!

嗯,谢谢回复!现在就有个问题想不通,就是看别人的产品有断零保护功能,我用三相源测试(台子精度0.5级),给220V,然后把台子的N线拔掉,立马反应出来是N断,然后跳闸;就可迷惑这点。所以想再请教请教。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三相四线制在三相完全均衡的情况下,零线是无法检测的!

靠采集的电压波形?零点发生偏移?迷惑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三相四线制在三相完全均衡的情况下,零线是无法检测的!

比如说有过零检测,那N线断了,会有变化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三相四线制在三相完全均衡的情况下,零线是无法检测的!

我测试别人的产品时,输出端没有加任何负载,就能很快反映出断N,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三相四线制在三相完全均衡的情况下,零线是无法检测的!

负荷永远不可能完全平衡的,实验室也不可能。
所以以前我们检测零线断开是在零线上穿个漏电电流互感器,互感器的测量范围0-500mA,判定断零的阈值设小一点,比如30mA甚至10mA,这样判断100%准确的。
因为负载是不可能完全均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产品内部有小负载。比如内部供电用的三个工频电源变压器,三个变压器不可能平衡的,零线一定有电流的。 ...

嗯 谢谢回复! 如我上面的原理图,硬件我不太懂,三根火线阻容降压,我看他是N线直接拉过来接系统SM1117-5V的GND。也没看出他接电阻假负载。真是没搞明白在回事。

网友D:
有个疑问请教, LZ说的没接负载也能判断断零, 是怎样做到的? 纯好奇.
----------------------------------------
真的是纯好奇, 之前处理家里的配电箱(3相进户)的时候就觉得不可思议, 可能这就是技术门槛, 莫得讲.

楼主:
引用 网友C:
负荷永远不可能完全平衡的,实验室也不可能。
所以以前我们检测零线断开是在零线上穿个漏电电流互感器, ...

嗯 谢谢回复!目前也是仿别人的功能;他们没加零序互感器。所以就。。。。采集的只有三相电压,能计算出相电压,线电压,不平衡,零正负序 能判断出相序,能找到过零点,峰值,就这些电气量,咋就能判断出N线断了呢?自产了零序 + 线电压不变 ?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个疑问请教, LZ说的没接负载也能判断断零, 是怎样做到的? 纯好奇.

   也没搞懂啊    但是经过实验  就是能  也是在一脸懵的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个疑问请教, LZ说的没接负载也能判断断零, 是怎样做到的? 纯好奇.

所以 这就向大家请教学习,讨论这个是咋弄的

网友E:
4楼那个产品我买过很多,一直在用,原理不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E:
4楼那个产品我买过很多,一直在用,原理不知道

嗯   谢谢恢复;也是想熟悉它的产品。

网友F:
浙江有一个柳市  很牛的一个市   值得一游  电器之都  全世界品牌都有

楼主:
引用 网友F:
浙江有一个柳市  很牛的一个市   值得一游  电器之都  全世界品牌都有

嗯  谢谢回复!  哈哈  是的       想讨论讨论他这个技术实现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F:
浙江有一个柳市  很牛的一个市   值得一游  电器之都  全世界品牌都有

神调侃.

网友G:
我不懂这个,凭感觉想的不知道对不对:看起来这个本质就是检测ABC和N之间能不能形成电压回路,可以弄个光耦之类的,随便选一相与N相搭成一个检测电路,电机运行时单片机检测光耦返回的信号,如果长时间没有光耦导通信号过来,该相和N之间没有电压了应该就是线断了

网友H:
线电压和相电压的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不懂这个,凭感觉想的不知道对不对:看起来这个本质就是检测ABC和N之间能不能形成电压回路,可以弄个光耦 ...

嗯  谢谢回复    也有个疑问   如  采集的A 、B  、C相电压都是对N的电压,这个N直接接的系统电压的负极,N线断了,负极还在,还是有回路;

楼主:
引用 网友H:
线电压和相电压的关系,

嗯 谢谢回复;比如N线连接正常时   线电压是相电压的1.732倍  N线断了 这个关系不存在了?  我用交流源做实验  不接负载  三相相电压还是220V 线电压是380V   如果说接的有负载 且不平衡的话  相电压会有高有低  线电压不变  可以作为判断依据   但是 不接负载就能判断出  这个还搞不清楚判断条件

网友H:
你的原理图是星形连接?

楼主:
引用 网友H:
你的原理图是星形连接?

嗯  拉出个中性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  谢谢回复    也有个疑问   如  采集的A 、B  、C相电压都是对N的电压,这个N直接接的系统电压的负极 ...

光耦是隔离电路啊,你把光耦的发光端接在ABC和N之间不就是独立的正负吗,N断了发不了光的

网友G:
还想到个,你用IO加上拉电阻加二极管连接N线,检查IO电平状态。正常应该是低电平 ,如果N线与地线间断开了,IO就会变成高电平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还想到个,你用IO加上拉电阻加二极管连接N线,检查IO电平状态。正常应该是低电平 ,如果N线与地线间断开了 ...

嗯 谢谢回复!N是在系统外部断线了,电阻是加在火线跟地之间?N断了,系统地还在,所以电阻电平应该没变化。我这理解对不?

网友F:
引用 楼主:
嗯  谢谢回复!  哈哈  是的       想讨论讨论他这个技术实现问题

去一趟吧
花不多的点钱  把山上的   品牌的  带几个回去
根据项目经理要求
高/中/低档
都可以进行下一步设计哦

楼主:
引用 网友F:
去一趟吧
花不多的点钱  把山上的   品牌的  带几个回去
根据项目经理要求

嗯 谢谢!确实;不过这个也是看别人产品上功能,这就没明白,没搞透,再买也不行啊;

网友:
额,我之前没搞懂,看了你的图才知道是要检测电机里面的线是否断了,我说的这个方法不行

楼主:
嗯  谢谢朋友回复答疑解惑;想检测外部的检测N断线;如

楼主:
仍然没有好的办法

网友C:
如果负载是平衡的,检测电压是没用的。电压基本不变的。
虽然这个断路器没有外接负载,但内部的电子线路本身就是负载,可能内部某一相有电阻之类的假负载,人为的把负载搞不平衡,当零线断开时负载最轻那一相电压最高,超过阈值就动作。造成实际负载业回动作的效果
断路器内部的电子线路每一相的功耗很小,假负载功耗也很小
实际运行时,拔零线断路器未必会动作的,取决于实际负载是否平衡。
断零保护目的是不让高电压损坏电器,如果负载基本平衡电压没有超限就没必要动作了。

网友I:
楼主的原理图就是个阻容降压,三相ABC输入和N 形成回路,这个电压可以控制光耦 ,N断了 电压就没了。

网友:
三相计量芯片

楼主:
嗯   谢谢回复    看了计量芯片确实有这个功能   现在不是没用计量芯片嘛 想着怎么实现这个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I:
楼主的原理图就是个阻容降压,三相ABC输入和N 形成回路,这个电压可以控制光耦 ,N断了 电压就没了。 ...

嗯  是阻容的   你说的电压是哪个电压? A/B/C电压有啊  系统正常运行  采集出来的电压也没问题   所以久搞不明白    求助各位老电工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负载是平衡的,检测电压是没用的。电压基本不变的。
虽然这个断路器没有外接负载,但内部的电子线路本 ...

谢谢回复;嗯    负载不平衡时  断N线 肯定会有某项高 某项低   线电压不变  这样的条件      确实是  实验室交流源基本平衡情况下  N线断了  相电压、线电压基本没什么变化  也不会产生零序

所以就有点不明白   别人的产品 可能会有假负载   他假负载怎么接呢? 看我画的图    接假负载  也没法判断啊

网友:
N线外电路断开,相当于N线浮空,此时设备应测不到相电压或测得很不稳定。因为设备是以N线做参考点的。

网友:
楼主能否把完整的电路放上来,就放了一个前端还连网络标号都没有,,,

网友J:
做好输入隔离(这个是重点)ABC三相对N都是220V,只要检测这个电压就行了,要是N线断了这个220V就没了,要是不隔离,你检测部分的N会对检测有影响会不准,所以输入隔离很重要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  是阻容的   你说的电压是哪个电压? A/B/C电压有啊  系统正常运行  采集出来的电压也没问题   所以久 ...

测量回路和这个不是一码事,测量的三相电压可以与N线无关,所以不要把两个不同的功能混到一起,楼主图纸的功能是通过判断A/B/C和N之间是否有电压区分是否缺N,你可以实物量下绿色两个点的电压就知道咋回事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J:
做好输入隔离(这个是重点)ABC三相对N都是220V,只要检测这个电压就行了,要是N线断了这个220V就没了,要 ...

断开零线220照样存在的。
所谓零线就是三相的公共点,外部零线断了,内部公共点还是存在的……
不信你仿真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断开零线220照样存在的。
所谓零线就是三相的公共点,外部零线断了,内部公共点还是存在的……
不信你仿 ...

嗯    220V 还在   所以不知道 别人的N断是怎么搞的

网友K:
楼主的表的供电电路是怎样的,没有零线怎么取电?

楼主:
引用 网友K:
楼主的表的供电电路是怎样的,没有零线怎么取电?

就如图啊,没有N也能运行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负载是平衡的,检测电压是没用的。电压基本不变的。
虽然这个断路器没有外接负载,但内部的电子线路本 ...

嗯 谢谢回复;还没弄明白原理;看他手册写了一句话“断相功能,包括断零线  三相电机运行时无效,因为有反向电动势无法区分”;他电路也没什么特别之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负载是平衡的,检测电压是没用的。电压基本不变的。
虽然这个断路器没有外接负载,但内部的电子线路本 ...

这是采样单路,突然想   N断了,没有负半轴了?  还是没搞明白。再请指点指点;

网友:
引用 网友F:
浙江有一个柳市  很牛的一个市   值得一游  电器之都  全世界品牌都有

柳市是镇不是市。

网友K:
引用 楼主:
这是采样单路,突然想   N断了,没有负半轴了?  还是没搞明白。再请指点指点; ...

确认一下,三路输入的参数是否完全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断开零线220照样存在的。
所谓零线就是三相的公共点,外部零线断了,内部公共点还是存在的……
不信你仿 ...

嗯,谢谢回复!再请教下,这个电路是别人原版的,感觉妙用就在那个电容上。

楼主:
引用 网友K:
确认一下,三路输入的参数是否完全一样?

谢谢回复;再请教下,这是别人的原版电路,估计他这个电容参数有玄机?’

楼主:
算了,结贴吧;没找到百分百稳定可靠的方法,只能折中的办法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K:
确认一下,三路输入的参数是否完全一样?

没相的采样电阻,电容都一样;看过一个专利说是取不同电容值能搞出来;但是别家的产品把电容都拆了,依然可以判断出断N;本来折中办法哩,这办法不同意; 请教下,还有没有其他思路?

楼主:
引用 网友C:
断开零线220照样存在的。
所谓零线就是三相的公共点,外部零线断了,内部公共点还是存在的……
不信你仿 ...

嗯  是的;三相平衡无负载时,单看相、线电压,看不出啥。几乎没变化;请教,还有其他思路没?用基波求角度?

楼主:
引用 网友E:
4楼那个产品我买过很多,一直在用,原理不知道

谢谢回复,嗯  合力开发一个? 还是没搞懂咋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