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管/JFET用作低漏电流二极管,原理及可行性?

楼主(2021-08-14):
MMBT3904的B、E短接,作为一个反向的二极管(用于提供op amp输入端的保护),据说漏电流很小达pA级别,并且寄生电容也是几个pF级别,哪个大牛知道这么用的?

疑问:

1.为什么B、E短接?常规不是C、B短接吗

2. 用JFET的效果是不是更好?

3. 据说BJT的漏电流不可预测(也就是一致性很差),JFET更好?

网友A:
只知道BE短接,做稳压二极管(5到7伏)用。
已搬好凳子听课。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知道BE短接,做稳压二极管(5到7伏)用。
已搬好凳子听课。

发射结才更容易反向击穿,稳压的话一般用BC短接,例如这个帖子:https://www.amobbs.com/thread-4163078-1-1.html

短接BE,击穿电压比短接BC更高,频率特性还请楼下前辈们解惑

网友B:
三极管做二极管漏电流小么,看手册还不如4148,jfet是真小。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三极管做二极管漏电流小么,看手册还不如4148,jfet是真小。

是的,好像没什么区别。手册对实际值的预估太保守了。
手册对全温度范围的漏电流给出的值在100uA左右,这简直太大了,在这种精密电路中根本就用不了。然而高手就是这么用的,这个电路没问题。
这就说明,不能安全按照手册的max.值来设计,否则无解。

楼主:
看了下运放手册,的确是采用B、C做保护的(第二图),反正搞不懂

另外JFET的漏电流应该来说相比二极管好很多,但是它的开启电压似乎也比二极管高不少。 凑活着用吧。

网友:
有三极管的地方静态电流肯定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