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硬盘盒使用的12v适配器,选哪个牌子比较好?

楼主(2021-08-14):
原装的适配器找不到了,
几块钱买的杂牌12v电源不敢给硬盘盒用,

买个什么牌子适配器给硬盘盒用比较好呢,
各位给硬盘盒供电,除了原装适配器外,还会考虑哪些牌子的适配器呢?

网友A:
楼主硬盘不是都坏一次了吗咋还用这种东西。。

网友:
买一个绿联硬盘盒适配器就可以了

网友:
买工业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硬盘不是都坏一次了吗咋还用这种东西。。

那个读不了的硬盘是掉地上了,不是放硬盘盒坏掉的

楼主:
可否说个牌子,型号啥的

网友:
我买的明伟的

楼主:
你也是电源找不到了么

网友:
接口通用的话就明伟(正品不是这两个字)的吧

网友B:
电源主要就是看用料和工艺,淘宝找台达、建兴等大厂带拆机图的,看着里面做工买就对了。

网友:
别用你的给路由器供电的哪个12V AC的就行了

网友C:
我建议楼主去找那纯台湾生产制造的台达原装适配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源主要就是看用料和工艺,淘宝找台达、建兴等大厂带拆机图的,看着里面做工买就对了。 ...

谢谢圣手
不过如何在网上买到正品台达12v适配器呢

奶东搜 台达 12v 适配器 , 没找到自营的台达12v适配器,
台达好像主要卖的是台式机电源,自营的12V适配器没找到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建议楼主去找那纯台湾生产制造的台达原装适配器。

可否发个正品链接上来

网友D: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0&_u=gm347kd101
二手的,用在录像机上,一直开着机3年不到2个月,还正常. 价格同3年前没变.

楼主:
引用 网友D: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09.2.0.0.64622e8dwkoYCS&id=526958924150&_u=gm347kd101
二手的 ...

你说的录像机是nvr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说的录像机是nvr么

是

楼主:
12v 3a,可以接几个摄像头呢

poe nvr标配一般是12v 5a?

网友:
元谷科技还在做移动硬盘盒,可以去买他们的电源。
顺便借地出移动硬盘盒,只用过一天(买了gen10就不要这货了),所有包装全,300包邮
这货缺点是不支持硬盘快拆,还有我买这盒子是要求元谷改成不休眠的固件。

我还有个老的usb 3.0 5G接口的元谷存储巴士,使8年了还是刚刚的,当初买新的元谷还是为了要把老的元谷的2T数据转出来备份。
结果买了4盘位 gen 10直接淘汰了两个盒子。
老的元谷存储巴士支持快拆,5G速度也够,就是不敢上16T硬盘(主要是电源不足)。
现在出手的元谷官方说明可以放心上16T。

网友:
引用 楼主:
12v 3a,可以接几个摄像头呢

poe nvr标配一般是12v 5a?

只接录像机用,你只要买个12v电源啊,怎么又扯到摄像头了,poe nvr怎么可能12v,48v

网友C:
引用 楼主:
可否发个正品链接上来

直接找官方啊!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D: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09.2.0.0.64622e8dwkoYCS&id=526958924150&_u=gm347kd101
二手的 ...

录像机破硬盘,保存3、5天数据就行,
对电源是不需要很讲究的,坏了大不了换个盘

这个电源似乎不错
但是常用硬盘盒还是不敢用这个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直接找官方啊!呵呵~

台达官方网店为何只卖台式机电源,不卖适配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台达官方网店为何只卖台式机电源,不卖适配器

有量有需求他们会生产的,因目前这技术貌似尚未受限,这放心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