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月内致2死,蔚来ES8自动辅助驾驶带走商界大佬 现场太惨烈

楼主(2021-08-15):
8月14日,一个认证为“美一好”的个人公众号发布讣告。

2021年8月12日下午2时,上善若水投资管理公司创始人、意统天下餐饮管理公司创始人、美一好品牌管理公司创始人林文钦(昵称“萌剑客”),驾驶蔚来ES8汽车启用自动驾驶功能(NOP领航状态)后,在沈海高速涵江段发生交通事故不幸逝世,终年31岁。

据悉,林文钦先后创立“意淇港式下午茶”、“大喜麻辣拌”、“锅聚侠”、“甲如花甲粉”等多个知名餐饮连锁品牌,全国加盟店超500余家。

31岁,就在商界取得了如此成就,着实属于成功人士,但是人生之路却因为车祸,被永远定格在了31岁。

另外,在讣告中,一个细节十分引人注目,发生车祸时,这辆蔚来ES8启用了自动驾驶功能(NOP领航状态)。

有网友上传的车祸现场图片显示,这辆蔚来ES8疑似追尾了其它车辆,车辆的主驾侧A柱和车顶,被完全撕碎,车辆乘员舱被撞的稀碎,现场一片惨烈。

目前,对于此次事故,蔚来方面还没有做出回应。

值得注意的是,在7月底,上海市浦东新区临港大道,一辆蔚来EC6在高速行驶期间,撞击隔离石墩后车辆起火自燃,并且驾驶员不幸身亡。

事后,蔚来和有关部门都进行调查,同时,蔚来高管第一时间向外界表态蔚来的“安全性”。总经理夏庆华在蔚来APP中发文表示,其与同事都在现场,根据受损车辆的初步判断,电池包基本完好。

不过电池包基本完好,车主却没有“完好”,在高速撞击和起火自燃的双重伤害下不幸逝世。

更让人不解的是,目前网络上对于此事的报道较少,并没有被媒体大规模跟踪,事件的详情,蔚来方面也没有进行详细公布。

而今,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又有一起蔚来车辆的致死事故,让人感到悲痛之余,也让公众更为关注蔚来汽车的回应和处理方式。

网友A:
我用的是沃尔沃XC90,具有自动辅助驾驶功能,普通市区,郊区,这个功能没啥用,只有在高速公路上行驶才有用,自动辅助驾驶功能还不能代替完全的自动驾驶!可能有些人没有注意是“辅助”的意义!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用的是沃尔沃XC90,具有自动辅助驾驶功能,普通市区,郊区,这个功能没啥用,只有在高速公路上行驶才有用 ...

XC90提车要等多久啊

网友:
买这个车的都是高端人士,这样都听不到什么新闻!

网友:
只能说蔚来不斯穷人,给他追尾的也倒霉。应该速度高到多少不能开自动驾驶。

网友:
体验科技带来的快乐,一步到位。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用的是沃尔沃XC90,具有自动辅助驾驶功能,普通市区,郊区,这个功能没啥用,只有在高速公路上行驶才有用 ...

低速时,路况复杂,辅助不了,
路况简单的时候,可以辅助,但是速度高,出个小bug就上新闻,

辅助驾驶目前基本上还是个鸡肋?

网友:
国产车,自动驾驶,电动车,buff叠加满了啊

网友B:
一个敢吹,一个敢开.

不过个人还是看好无人驾驶发展方向.且很可能会领先....

主要是在兲cao,人命不值钱.管你是不是有钱人,都干不过铁拳.

网友C:
XC90不错啊!我看好XC60.......成功人士估计没几个选新品牌吧?

网友:
成不成功还得看活多久,选未来显然对自己的生命一点都不尊重,连自己的生命都不尊重的人,谈什么成功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用的是沃尔沃XC90,具有自动辅助驾驶功能,普通市区,郊区,这个功能没啥用,只有在高速公路上行驶才有用 ...

防追尾这种场景都做不好,辅助驾驶表示这锅不背。随便拉出一个L1级别的车都能搞定这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用的是沃尔沃XC90,具有自动辅助驾驶功能,普通市区,郊区,这个功能没啥用,只有在高速公路上行驶才有用 ...

请教一下,出事的那个蔚来车有没有主动刹车系统?若是有主动刹车系统,为什么遇到雪糕筒和静止车辆障碍物不能主动刹车?
我的买菜车后装ADAS,但因为是后装的,无法主动刹车,只能警报提醒。这种雪糕筒是可以识别到的,我测过好多次。

它这个就是沈海高速涵江段出的事。就是高速!!!

网友:
一个敢吹,一个真的敢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一个敢吹,一个敢开.

不过个人还是看好无人驾驶发展方向.且很可能会领先....

说实话,我真不看好无人驾驶,主要是不敢把自己的小命交给一堆代码和一大堆参数。

网友:
辅助驾驶的本意是减轻驾驶员负担,但副作用就是驾驶员太闲了注意力反而容易不集中,在遇到车辆无法处理需要人工介入的紧急情况时,反应时间大幅增加。

网友:
理工知识还是得学好啊,他吹能自动驾驶,你不能就敢开啊。把命完全交给程序代码,我估计没几个电工、码农真的敢。

网友E:
我认为追尾是自动驾驶里面最不应该发生,定速巡航都能做到及时减速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我认为追尾是自动驾驶里面最不应该发生,定速巡航都能做到及时减速

主动刹车都谈不到自动驾驶的层面,最低级的辅助驾驶的基础功能,现在随便拉一个20W以上的车,估计都是标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主动刹车都谈不到自动驾驶的层面,最低级的辅助驾驶的基础功能,现在随便拉一个20W以上的车,估计都是标 ...

我也是这么认为的。所以这起车祸应该不象厂家说的那么简单,至少要第三方调查一下,看看有没有刹车痕迹以及刹车过程。上回上海那起车祸甩锅说车主猝死,人都烧没了,说人家猝死!!!!

网友:
电动车还是特斯拉相对靠谱些

网友G:
要是没有问题,随便啥都是完好的。可是就是因为出现问题,不管是原始设计问题(比如思路或者方案就是有问题的)还是实施中出现的问题(比如硬件中的加工、材料,软件中的bug等等),那么不就出问题了吗?想法是好的,连普通人都觉得跟个车保持个距离多么简单嘛,距离超过预期的安全距离就主动刹车:) 可是,要是探测距离的传感器出现问题,以及主动刹车的执行机构或者执行时机不合适,等等诸如此类的问题,不就随随便便追个尾了么:)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说实话,我真不看好无人驾驶,主要是不敢把自己的小命交给一堆代码和一大堆参数。 ...

无知无畏,
菊花粉一堆,多的是敢用的人
当积累到一定的规模,硬件发展到一定程度, 且算法优化到一定程度,电脑还是优于人脑的.

另外,当整个环境趋于自动驾驶环境时,按照兲cao的尿性,估计是强制的事情了.人工都违法.

那时只有悲催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G:
要是没有问题,随便啥都是完好的。可是就是因为出现问题,不管是原始设计问题(比如思路或者方案就是有问题 ...

听说这个型号的车总共才生产了十台,两周内两次死人事故。这失效率也太高了点。
我的ADAS是完全通过摄像头来检测的,就是装在前风档上的摄像头,有灰法或雨水时,它会自动启动雨刷,只是没有主动刹车而已。每次前方有障碍物,车子2S内要撞上时它就拼命报警。即使前方障碍物是运动的,它也会自动计算相对速度并报警!!!只花了7500大洋而已。慰来这款车卖60万以上,连这个都搞不定还能称豪车?!

网友I:
这么有钱,为什么就不能相信特斯拉

网友G:
引用 网友H:
听说这个型号的车总共才生产了十台,两周内两次死人事故。这失效率也太高了点。
我的ADAS是完全通过摄像 ...

靠,我对这些车不感兴趣,听你这么一说简直吓一跳,一共才生出10辆。。。?!
哎,买的人也是牛逼哄哄的,就依赖这些花哨的东西。
得到这样的数据我也就放心了,这个只是一个类似消费的IT类产品而已,哪里来的安全可言啊,要是像飞机一样至少三年五年的基础测试,还不包含设计制造周期,那就好了,可惜不是,这只是一件需要快速上市赚钱的产品而已。。。这样理解就好些了:)

网友:
半个月前恰好刚好烧了一辆车,按照之前tsl的待遇岂不是可以炒上一两个月呀,而慰来的却没有后续的报道,不禁佩服慰来的删帖能力

网友:
默哀,可惜了年轻有为的创业者。
从事科技工作,还是脚踏实地的好,不要总想着弯道超车,一口吃个胖子。

楼主:
引用 网友H:
听说这个型号的车总共才生产了十台,两周内两次死人事故。这失效率也太高了点。
我的ADAS是完全通过摄像 ...

你后装ADAS怎么这么贵?

跟淘宝1599元的有什么分别?

6信9Af6XmNNfVr啊 https://m.tb.cn/h.fb5J6vC?sm=fcea2c  新款minieye行车记录仪adas安全预警仪驾驶辅助防撞车道偏离系统

网友:
买车还是得多考虑点安全系数高的,好歹关键时刻可以保命

网友:
这么成功,买什么未来嘛,稳重点买奔驰不香吗,就算自认为年轻要买电车买保时捷不香吗,再不济搞个特斯拉也行?

网友J:
引用 网友H:
听说这个型号的车总共才生产了十台,两周内两次死人事故。这失效率也太高了点。
我的ADAS是完全通过摄像 ...

这个型号的车总共才生产了十台,买这车的人都不开了,都是为了进入李斌说的所谓的高档朋友圈

网友:
这倒霉蛋为嘛不试试特斯拉的自动驾驶

网友:
引用 网友C:
XC90不错啊!我看好XC60.......成功人士估计没几个选新品牌吧?

我也看中XC60,等几年手上的RAV4换成这个

网友K:
汽车行业最厉害的是标准,从零部件开始到售后体系,都有严格的标准。部分新能源车企的标准在未来,通过血淋淋的事故去修复BUG。典型的软件造车思维。

网友:
引用 网友K:
汽车行业最厉害的是标准,从零部件开始到售后体系,都有严格的标准。部分新能源车企的标准在未来,通过血淋 ...

对他们来说,和做一部手机一回事。

网友:
菊花说的不错,无人驾驶就是杀人的,通过死人来提升技术安全。好的企业提升的快,坏的企业提升的慢。就是不知道菊花要S多少人。

网友:
中午看新闻, 蔚来员工在未经家属交警同意的情况下, 私自接触车子并进行"断电"操作

网友L:
自动驾驶?车载电脑的智商能到几岁人的智商?把生命安全完全交给电脑,智商也不够。惋惜

网友:
引用 网友K:
汽车行业最厉害的是标准,从零部件开始到售后体系,都有严格的标准。部分新能源车企的标准在未来,通过血淋 ...

出错了就加一条if语句

网友H:
引用 楼主:
你后装ADAS怎么这么贵?

跟淘宝1599元的有什么分别?

我这是正宗的以色列原装货啊,是车队安装剩下的才捡个大便宜啊,狗东同款要两万多啊。
你搜一下mobileye 560。现在可能停产了。当年是米国要求运输车辆必装的那个型号。现在应该有功能更强大的新款型号。

安装费比较贵,花了五百大洋,我就是在东莞松山湖找人装的。安装过程比较复杂。但装上去后很美观,需要接到CAN总线上。

因为是后装的,所以无法自动控制方向盘,无法自动刹车。但多加了一个自动雨刷感应功能,因为它只要发现图像模糊就认为是玻璃上有灰尘或有雨水。

主要功能如下:
1、自动雨刷。
2、车道偏离。30公里每小时以上的速度行驶时,若不打转向灯变道,它会叫!!!
3、防撞预警。前方若有障碍物,不管是动的还是不动的,只要算到以当前速度在2秒内撞上去时,就会拼命地叫,声音不一样,这时条件反射踩刹车。救过一次命!!!蔚来那种场景100%可检测到。
4、限速标志自动识别。它会自动识别标牌上的限速值及解除限速标志,然后显示出来,闪烁提醒。

还有一些其它功能,没怎么用。我觉得以上功能就足够了。

不要买国产的,国产就是玩具!!!可靠性是最大的区别吧!!!

网友:
引用 网友G:
靠,我对这些车不感兴趣,听你这么一说简直吓一跳,一共才生出10辆。。。?!
哎,买的人也是牛逼哄哄的 ...

蔚来的确是奇葩!两周前那起碰撞起火事故,蔚来说是车主猝死,后来也不了了之,估计是私下赔钱封口了,既然是驾驶员猝死,那就没什么好说的了。这回说是驾驶员打了NOP,我查过这个型号是配有主动刹车功能,就象坛友那款沃尔沃一样。我认为,即使是辅助驾驶,只要是原装的配有主动刹车系统,厂家就应该对这起事故负全责。出事的这种场景在生活中常见,而且检测算法很简单。再不济撞到雪糕筒后也应该自动减速!!!雪糕筒一般是提前一百五十米左右摆放的。

网友:
引用 网友L:
自动驾驶?车载电脑的智商能到几岁人的智商?把生命安全完全交给电脑,智商也不够。惋惜 ...

大家不要被蔚来带偏了节奏,出事的场景非常常见,而且最烂的辅助驾驶系统都能识别出来,只要配有主动刹车系统就能自动刹车。不信可看看ADAS相关的讨论!!!

网友:
引用 网友J:
这个型号的车总共才生产了十台,买这车的人都不开了,都是为了进入李斌说的所谓的高档朋友圈 ...

是的,我也觉得奇怪,后来看到163的评论之后才知道:蔚来的销售模式比较特别!!!

网友M:
引用 网友H:
我这是正宗的以色列原装货啊,是车队安装剩下的才捡个大便宜啊,狗东同款要两万多啊。
你搜一下mobileye  ...

控制方向盘和刹车跟后不后装没关系吧,看你的车是否支持。

OpenPilot项目了解一下,开源的L2自动驾驶,后装一样可以控制方向盘和油门,实现车道保持、自适应巡航、自动紧急刹车等功能。

网友H:
引用 网友M:
控制方向盘和刹车跟后不后装没关系吧,看你的车是否支持。

OpenPilot项目了解一下,开源的L2自动驾驶, ...

油门没问题,但方向盘和刹车系统必须是那种能受电子信号完全控制的那种。
我的车车比较老,只有电动方向盘助力,连电子手刹都没有,更不可能有电子脚刹。
还有涉及到保修及法律责任问题,后装的ADAS通常不会帮你接入刹车系统和方向盘。

网友M:
引用 网友H:
油门没问题,但方向盘和刹车系统必须是那种能受电子信号完全控制的那种。
我的车车比较老,只有电动方向 ...

嗯,理论上加装了像OpenPilot这种玩意保险会失效,一旦出事法律风险极高。

不过现在自适应巡航、自动车道保持这些功能像丰田雷凌这种十万出头的车都是标配了。

网友N:
記得上周 1818 黃金眼報導一起 tesla 車高速路撞到攔車路障,輔助駕駛模式,人沒事,據車主說撞擊前沒有報警、撞擊後沒有減速,tsl 回應大概是:說明書有寫,車速超過 80 碼,不保證靜止障礙物可以被檢測到。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Z52bNFri77E

【1818黄金眼】“特斯拉”为何没减速,事关障碍物和主动巡航
  6 Aug 2021

网友:
引用 网友M:
嗯,理论上加装了像OpenPilot这种玩意保险会失效,一旦出事法律风险极高。

不过现在自适应巡航、自动车 ...

对的,所以蔚来出事后的稍有点头脑和常识的司机都会说“我的买菜车也能识别这种场景”!!!
雪糕筒 庞然大物一般的工程车,而且工程车几乎是静止状态(有人说正在倒车),这种场景某宝上几百元的玩具ADAS(就是赠送ADAS功能的是行车记录仪)都能识别出来,用不着用一条活生生的人命去训练!!!!
我那玩意儿还有一个功能是自动远光灯,但我没打开这个功能,因为平时远光灯用得太少了。

当然了,不管是ADAS还是自动驾驶,首要的还是可靠性,加一个不可靠的功能不如不加。就象蔚来说的打起十足的精神随时准备接管,那还不如不要这个功能呢,车主花5。9万买这个功能不就想开车轻松点吗!!!

老司机都知道,车祸多是源于突发情况,就是意想不到的情况,假如没有意外,很少人会出车祸,除非司机疲劳驾驶或开小差!!!

网友H:
引用 网友N:
記得上周 1818 黃金眼報導一起 tesla 車高速路撞到攔車路障,輔助駕駛模式,人沒事,據車主說撞擊前沒有報 ...

我搞不明白:静止的难道不比运动的更容易检测吗?!!

网友M:
引用 网友N:
記得上周 1818 黃金眼報導一起 tesla 車高速路撞到攔車路障,輔助駕駛模式,人沒事,據車主說撞擊前沒有報 ...

有对比评测,特斯拉的自动刹车连卡罗拉都不如……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Vqjl-7FgSXY

网友H:
引用 网友M:
有对比评测,特斯拉的自动刹车连卡罗拉都不如……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Vqjl-7FgSXY

这就很奇怪了,一般来说,标榜自动驾驶的,最先保障的功能就是主动刹车。

网友N:
引用 网友H:
我搞不明白:静止的难道不比运动的更容易检测吗?!!

機器視覺領域,檢測 動的物體 比 靜止的物體 容易的多的多,因爲動的物體很容易從背景中區分出來。(類似青蛙眼睛。)

而且對於自動駕駛,同向運動的物體,留給計算和制動的時間更長,所以也更好。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这就很奇怪了,一般来说,标榜自动驾驶的,最先保障的功能就是主动刹车。 ...

卡罗拉是单前置摄像头 + 77GHz雷达,自动刹车主要依赖雷达测距。特斯拉是前置三摄像头 + 77GHz雷达,估计算法更侧重视觉识别。

网友H:
引用 网友N:
機器視覺領域,檢測 動的物體 比 靜止的物體 容易的多的多,因爲動的物體很容易從背景中區分出來。(類似 ...

我没仔细研究这个,理论上是这样的,人眼的特性也是,动的比静止的更容易发觉。但自动驾驶领域可能有些特别,比如说,我那个MOBILEYE不仅要检测出障碍物,还要计算出二者相对速度,这种情形,我觉得可能静止的更容易!!!你不用关注它要花多长时间计算,它只要保证在你设定的报警时限前算好就行了。

另外,特斯拉最先装的也是MOBILEYE的系统,后者被INTEL以300美金收购,还有当年米国官方强制大型运输车辆安装MOBILEYE的系统,我觉得这些基本的场景的它若做不好,英特尔也不会买它。
我之前也关注过很长时间的自动驾驶和ADAS,这玩意儿有几年在大陆被吹到天上。我只听说特斯拉出事是过度依赖摄像头,比如有一次搞上一辆卡车,是因为卡车的涂装与前方的背景太相近,反正就是一些特殊的情形。还有一种情形是地面上画个人,听说特斯拉也自动减速。

最后,这次事故的场景非常常见,那个著名的深惠高速几乎从就没有消停过,希望有懂车帝去实地测试一下,看看是否其它品牌的车也无法识别!!!!

刚才谷歌搜了一下,许多报道说自动驾驶的车辆高速行驶时经常无法识别静止障碍物,连侧翻的半挂车挡在路上都识别不出来,WC,这么特不靠谱还吹个毛线,还有人说北京专门划了一条路让允许自动驾驶!!!

跑过深惠高速(准确说是惠盐高速)的司机都知道,雪糕筒或红色拒马加上大坑或工程车,这种场景太常见了。我以前做视频图像处理为了对付测试图像特地把那个测试图像的特征存下来,每解码一帧就先与那个特征值对比一下,然后以最适合那个图片的方式来显示。

网友:
年轻人搞的程序不健壮,有安全漏洞

网友:
引用 网友H:
我搞不明白:静止的难道不比运动的更容易检测吗?!!

靠摄像头来做,除了典型的物体,比如雪糕筒能做进一步的图像识别外,其他静止的东西只能认为是 背景,技术限制的。所以还需要加微波雷达辅助。

网友N:
引用 网友H:
我没仔细研究这个,理论上是这样的,人眼的特性也是,动的比静止的更容易发觉。但自动驾驶领域可能有些特 ...

AI 黑盒子沒有保障的,測試的時候數據再好看,實際用肯定還是會出事,所以靠譜的無人駕駛一定要在路上安裝傳感器,依靠傳統手段來保障安全。

网友H:
引用 网友N:
AI 黑盒子沒有保障的,測試的時候數據再好看,實際用肯定還是會出事,所以靠譜的無人駕駛一定要在路上安 ...

那也经不起修路的折腾啊!!!
大陆这边,高速公路修路是经常的事,不管你跑得多慢,收费都是一样的,有一种情况还会判你在服务区超长时间逗留而多收费的,我们也是投诉无门啊。按道理说,高速公路不能保证通行速度和服务质量的情况下应该打折收费!!!

网友:
引用 网友H:
那也经不起修路的折腾啊!!!
大陆这边,高速公路修路是经常的事,不管你跑得多慢,收费都是一样的,有 ...

修路信息可以提前寫入馬路上的傳感器,車子讀到傳感器內容就自然知道前方修路,怎麼變道都可以知曉。

現在有些地方已經開始在 路上、路邊 安裝傳感器了,用於自動駕駛,內地就有。

网友O:
吉利缤越,辅助L2基本天天在用,要深刻理解辅助自动驾驶的辅助含义,主要不那么累,尤其高速长途和夜晚,还有大雾和雨天高速上比人眼识别度高

网友H:
引用 网友O:
吉利缤越,辅助L2基本天天在用,要深刻理解辅助自动驾驶的辅助含义,主要不那么累,尤其高速长途和夜晚,还 ...

能不能说说感觉,可以双手离开方向盘吗?可以象蔚来二当家那样边开车边吃早餐吗?

网友O:
引用 网友H:
能不能说说感觉,可以双手离开方向盘吗?可以象蔚来二当家那样边开车边吃早餐吗? ...

不允许双手离开方向盘,30秒离开会报警随后解除辅助自动驾驶,手搭在方向盘上就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O:
不允许双手离开方向盘,30秒离开会报警随后解除辅助自动驾驶,手搭在方向盘上就可以 ...

听说塞车时自动跟车很管用,可以解放右脚!!!

网友:
引用 网友O:
不允许双手离开方向盘,30秒离开会报警随后解除辅助自动驾驶,手搭在方向盘上就可以 ...

还是感觉这个靠谱些

网友:
都说大众各种坑,现在看来这些新势力比大众还坑。传统车企,起码研发和测试周期都很长,大的方面的稳定性还是有保证的。新势力的车,就跟玩手机一样,做电子产品的思维去搞汽车,噱头足,品控差。

网友:
现在人类真的需要自动驾驶吗?
有统计,在驾驶人不出错情况下,事故率极低。
嘉实人出错的概率也和低
现阶段的自动驾驶有何意义:电脑不出错的情况下,事故率不会比人类驾驶要低。电脑出错情况下,事故率又比人类要高

网友P:
我长途的时候,用丰田雷克萨斯ES的自适应巡航,车道保持 辅助驾驶。  虽然目前都比较稳妥,但比自己驾驶紧张多了,生怕它啥时候失效。

辅助驾驶定速130码,跑了300公里,吃了18分的罚单。

网友Q:
引用 网友P:
我长途的时候,用丰田雷克萨斯ES的自适应巡航,车道保持 辅助驾驶。  虽然目前都比较稳妥,但比自己驾驶紧 ...

你定速130 本身就是错误的  外加路况有限速
有点好奇 你没听导航提醒吗

网友M:
引用 网友H:
能不能说说感觉,可以双手离开方向盘吗?可以象蔚来二当家那样边开车边吃早餐吗? ...

四环车主教你如何作死……

网友P:
引用 网友Q:
你定速130 本身就是错误的  外加路况有限速
有点好奇 你没听导航提醒吗

确实都是错。以后不会做这种蠢事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M:
四环车主教你如何作死……

这是欺骗方向盘压力传感器么?

网友R:
引用 网友G:
这是欺骗方向盘压力传感器么?

转向扭力传感器,传感器也不知道这力量是挂了个东西,还是手扶着,就当手扶着了。

网友:
哦,我以为是握持方向盘的压力,我看车上有这个的描述,需要不松手,不知道是扭力反馈

网友:
这个应该是HOD,就是离手检测,一般是基于电容检测的方案来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P:
确实都是错。以后不会做这种蠢事了

你听到前面有限速拍照没踩刹车,哈哈。

网友M:
引用 网友R:
转向扭力传感器,传感器也不知道这力量是挂了个东西,还是手扶着,就当手扶着了。 ...

应该不是扭力,而是类似触摸感应的传感器,手只需要轻轻碰着方向盘就可以的,他这个应该是利用水导电来欺骗触摸传感器。

网友:
引用 网友M:
应该不是扭力,而是类似触摸感应的传感器,手只需要轻轻碰着方向盘就可以的,他这个应该是利用水导电来欺 ...

开启ACC后,手扶方向盘上,不对方向盘施加任何力量,过一会就会提示扶好方向盘,这时轻轻动一下方向盘提示就消失了。不挂水,随便挂个重量够的东西都可以。

网友G:
引用 网友M:
应该不是扭力,而是类似触摸感应的传感器,手只需要轻轻碰着方向盘就可以的,他这个应该是利用水导电来欺 ...

我也认为是压力类传感器或者电容屏电阻屏这类,目的就是检测有没有手在上面。如果是扭力反馈的话,我手轻轻放上面不用力的话,他怎么判断?印象中说明书是写着检测手握没有握方向盘,不过也不知道具体怎么操作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也认为是压力类传感器或者电容屏电阻屏这类,目的就是检测有没有手在上面。如果是扭力反馈的话,我手轻 ...

不过也可能不同厂家的车检测方式不一样的,目的是一样

网友S:
引用 网友I:
这么有钱,为什么就不能相信特斯拉

昨天一朋友买了小鹏,她是做平安保险的

网友:
引用 网友S:
昨天一朋友买了小鹏,她是做平安保险的

然后给自己老公买了巨额保险?

网友:
引用 网友M:
四环车主教你如何作死……

这不就跟某宝上的那个安全带假扣一个尿性吗?!
这次蔚来事件,让大家重新认识了自动或辅助驾驶,估计再也不会有人这么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