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元话费找一类外壳

楼主(2021-08-15):
很长时间都在找一种外壳,好像叫铁皮围框,但是淘宝上搜索出来的都是比较难看的,一般是用一个铁皮的钣金件围成一个框,然后在前后加上面板
做成一个外壳,我看很多仪器都在用这种外壳,应该有通用的吧,比如34401的外壳。

网友:
自己画已个吧,公模是比较难看

网友:
搜搜 巴哈尔

网友:
1688.com搜“仪器机箱”,可选还是很多的

网友:
有预算吗? 很多铝壳CNC的非常漂亮,还可以给你打标,价格上千了

网友A:
你不至于在找“电路板屏蔽罩”吧?

网友:
钣金外壳,想要合适尺寸真的难找

楼主:
我搜过 它的外壳基本都是那种比较宽 但是比较浅的机箱 没找到那种 比较扁 但是比较深的外壳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不至于在找“电路板屏蔽罩”吧?

不是那种  像下面这样 很精美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那种  像下面这样 很精美

以“仪器外壳”为关键词找吧,有很多很多的

网友: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p;abbucket=7#detail
这个如何

网友B:
直接搜 “围框” 能出来很多不错的,不过这种面板尺寸是固定的,很难找到刚好适用,
还有一种,是用 T型铝型材围的边框,不是很好看,但想多大就多大。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p;abbucket=7#detail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p;abbucket=7#detail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搜 “围框” 能出来很多不错的,不过这种面板尺寸是固定的,很难找到刚好适用,
还有一种,是用 T型铝 ...

和34401同类的淘宝上能找到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和34401同类的淘宝上能找到吗

34401  似乎属于 半个 2u 机箱,很多仪表都是这个尺寸,方便堆叠。这种面板,我以前也找过好几轮,都没有找到。
我没有34401,只有个类似面板的台表。测量尺寸为205*85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p;abbucket=7#detail
这里面有个 205*85 尺寸,

楼主:
引用 网友B:
34401  似乎属于 半个 2u 机箱,很多仪表都是这个尺寸,方便堆叠。这种面板,我以前也找过好几轮,都没有 ...

这个不太美观

网友C:
34401那种带胶套配色精美的都是私模,不会再网上卖的,可以去华强北看看有惊喜

网友:
其实面膜做好了颜值会高不少。

楼主:
引用 网友C:
34401那种带胶套配色精美的都是私模,不会再网上卖的,可以去华强北看看有惊喜 ...

网上还是直接去现场看?成都有同类的地方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网上还是直接去现场看?成都有同类的地方吗?

之前城隍庙上面有一家,现在搬家不知道去了什么地方。

托朋友去深圳找把,肯定能找到,不过少量价格不便宜,之前了解到的价格是四位数。

网友:
LZ 可以用这种
https://senven.taobao.com/catego ... 0%CD%CD%E2%BF%C7#bd
再3D打印前后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