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TX有键盘固件和资料 ? 那个卡片全键盘

楼主(2021-08-15):
成品太贵   想D一个  先谢了

小开关手头有不少   正好有个去处

网友A:
某宝有卖成品键盘主板,各种都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Arduino Leonardo 了解下

全键盘   不是PC用的标准键盘,是单片机用的   所以I2C接口  方便又省IO

Leonardo是基于32U4的  有USB支持,而那个卡片键盘   用的是一颗328P

键盘库值得好好阅读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某宝有卖成品键盘主板,各种都有

键盘主板? 没固件也枉然啊

卡片键盘上有颗大大的ATMEGA328P

原理图我都还没找到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全键盘   不是PC用的标准键盘,是单片机用的   所以I2C接口  方便又省IO

Leonardo是基 ...

并不了解 1L 提及的这个卡片键盘,发个照片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并不了解 1L 提及的这个卡片键盘,发个照片来看看

CardKB  信用卡一般的大小

网友B:
原来是 M5Stack 的产品,手指太粗戳不来。

单片机我更喜欢用红外遥控器+HX1838,一个 GPIO 搞定任意数目按键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来是 M5Stack 的产品,手指太粗戳不来。

单片机我更喜欢用红外遥控器+HX1838,一个 GPIO 搞定任意数目按 ...

和标准键盘一样发ASCI码字母大小写, 数字、方向键吗?

求分享

用红外的话  收发两边不限制端口吗?  我刚开始玩ARDUINO   RX/TX只有1个
串口太少了   好象蓝牙使用也要通过串口

网友C:
在GITHUB上搜TMK_Kb,拿走不谢!!!
TI官网上的搜MSP430 键盘

网友B:
引用 楼主:
和标准键盘一样发ASCI码字母大小写, 数字、方向键吗?

求分享

只会玩串口怎么行,红外的话发射端你去买山寨遥控器,各种垃圾机顶盒处理遥控器,一块钱一只能有几十个键。

接收的话只要一个普通 GPIO 就能,配合 millis/micros 接口自己写协议解析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GITHUB上搜TMK_Kb,拿走不谢!!!
TI官网上的搜MSP430 键盘

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会玩串口怎么行,红外的话发射端你去买山寨遥控器,各种垃圾机顶盒处理遥控器,一块钱一只能有几十个键 ...

才接触的单片机   只学了一点点

网友B:
引用 楼主:
才接触的单片机   只学了一点点

那适合直接写矩阵键盘扫描,不要过芯片,先搞清楚基本原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适合直接写矩阵键盘扫描,不要过芯片,先搞清楚基本原理

刚才看了下ARDUINO的键盘库  貌似M5Stack的原理和Leonardo差不多
只是接口上在I2C上花了些功夫,Leonardo 走的是HID库

我是完全不会    感觉对于高手来说应该是能搞定的   基于ATMEGA328  象M5Stack那样

网友B:
引用 楼主:
刚才看了下ARDUINO的键盘库  貌似M5Stack的原理和Leonardo差不多
只是接口上在I2C上花了些功夫,Leonard ...

mega328是不支持usb这一级的库,对外一般是UART或者I2C从机这样,结果你在另一端单片机看到的就是个串行模块,不得键盘编程之要领。

真要单片机编键盘,就得上矩阵扫描,最多也就加个串并准换。

楼主:
引用 网友B:
mega328是不支持usb这一级的库,对外一般是UART或者I2C从机这样,结果你在另一端单片机看到的就是个串行 ...

对   CardKB就是I2C
片虽小 按键盘不少  估计用了328两个端口做的矩阵按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