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现在家庭装网线用几类的比较适合?

楼主(2021-08-16):
老家新建的房子需要铺网线,求推荐牌子,6类的网线适合吗?

网友A:
我用的秋叶原超六类,橘黄色的,网件R7000路由+网件GS116交换机+2x网件GS108交换机,带屏蔽的水晶头,得力西的网口86面板,全屋千兆,局域网传输文件100MB/s,用起来与直接读取本机硬盘的文件感觉上没有区别,各房间的速度感觉不出区别。

这个线里面有个芯,外面带屏蔽,比一般网线要粗,穿管需要注意,压水晶头也因为粗会稍微麻烦一点

不能选5的线,我有一个屋当时线不够了用的普通线,几乎不能运行在千兆模式,百兆10MB/s折腾文件挺耽误时间的,也不能直接播放太狠的视频,跟不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的秋叶原超六类,橘黄色的,网件R7000路由+网件GS116交换机+2x网件GS108交换机,带屏蔽的水晶头,得力 ...

谢谢,很详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的秋叶原超六类,橘黄色的,网件R7000路由+网件GS116交换机+2x网件GS108交换机,带屏蔽的水晶头,得力 ...

带屏蔽的线水晶头是不是跟平常的那种不一样?

网友B:
除非是自己亲历亲为,否则还是选择超6类双线,装修电工的专业技能不可信,他们只负责埋线,是否有问题一概不管,极大概率有一两个端口不能千兆。双线的另外一个好处就是一根线组MESH或者AC+AP,另外一根可以做有线局域网。

网友C:
不要带屏蔽!

装修公司给我家新房都埋的超六类带屏蔽的,麻烦死了
线很粗很占地方
而且很难接,电信的师傅都直接说接不了,装修公司的电工更不会(接了一两个都不通的),还是我老公自己接的,比普通的费时多了,工具都不一样
屏蔽的还有要不要接地的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带屏蔽的线水晶头是不是跟平常的那种不一样?

不一样的
带屏蔽的水晶头是金属外壳的,有的还有燕尾夹

楼主:
引用 网友B:
除非是自己亲历亲为,否则还是选择超6类双线,装修电工的专业技能不可信,他们只负责埋线,是否有问题一概 ...

家里的装修电工的专业技能都不行,所以这类网线他们肯定是接不了,只能把线埋进去。要亲力亲为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要带屏蔽!

装修公司给我家新房都埋的超六类带屏蔽的,麻烦死了

电信师傅都不会。
用到这类网线,自己接比较放心点。

很占地方对我这边倒不影响。

主要是我家有几层,拉的网线会比较远,就在考虑带不带屏蔽。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要带屏蔽!

装修公司给我家新房都埋的超六类带屏蔽的,麻烦死了

两方面原因,电信师傅也不一定专业,跑现场这些一般都是外包的,没有专业技能的,入户光纤都是用冷接的。其次是他们给你接这个,不在他们的服务范围内。浪费时间是一方面,接不好网络不稳定还会被反复麻烦或者投诉,所以直接说不会接就好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电信师傅都不会。
用到这类网线,自己接比较放心点。

主要是得接地麻烦,没有接地,屏蔽就没用吧,还更不好
之前论坛上看到的,单端接地就可以了

占地方,是指接线盒里面的空间,还有弱电箱
接线盒(暗盒),普通尺寸的就会很挤,你得买深的那种
弱电箱我已经买了别墅用的那种超大的,也只勉强刚好,建议你上机柜

接线也是比普通网线麻烦的,工具也不一样
不过我老公已经熟练掌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主要是得接地麻烦,没有接地,屏蔽就没用吧,还更不好
之前论坛上看到的,单端接地就可以了

好的,感谢

网友:
六类线30米跑过万兆,稳定得不可思议。不必太卷了

网友:
甭管你几类线,光纤是不能忘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带屏蔽的线水晶头是不是跟平常的那种不一样?

不一样,压那个头麻烦点,屏蔽层的金属得塞进去才能与头的屏蔽层连接上,比普通头麻烦点,
但也没有麻烦到出奇,既然在这个论坛就肯定能搞定,只是不能指望装修的给弄好这部分,只能让装修的给穿线,面板和头自己接。

我是强烈建议用屏蔽的,并且头的屏蔽要与线的屏蔽接触良好,粗虽然提高了难度,但质量有保证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不一样,压那个头麻烦点,屏蔽层的金属得塞进去才能与头的屏蔽层连接上,比普通头麻烦点,
但也没有麻烦 ...

接地你是怎么接的啊?
可以具体说一下么?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接地你是怎么接的啊?
可以具体说一下么?

其实我没有管,我把这个问题交给与之连接的设备处理了

网线屏蔽层与两端水镜头的屏蔽连接在一起

交换机插口的金属与金属壳的交换机的外壳连接在一起(或内部存在其他连接方式(应该不能,毕竟已经碰到金属壳了))

电脑网口的金属应该是直接连接机箱外壳的,电脑机箱外壳一定是接地的。

交换机外壳可以选择手动接地,但我懒了没有接,因为每个交换机都至少可以连接到一个台式电脑机箱来接地。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其实我没有管,我把这个问题交给与之连接的设备处理了

网线屏蔽层与两端水镜头的屏蔽连接在一起

我也是这么处理的,交换机路由器都买了电源插头有接地的,也都是金属外壳的
就是这样的设备比普通设备体积大了不少
所以建议楼主弱电箱得买超大的,最好上机柜

之前论坛上看到的,还有单端接地和双端接地之分,这种情况好像单端接地就行了
实际下级设备端除了台式机,其它设备也很难接地,弱电箱or机柜里面相对好弄,交换机和有线路由器可以选择接地良好的

网友:
https://www.acwifi.net/6190.html
用数据说话,acwifi做过测试,59米的合格超五类网线,跑万兆完全没有问题。
家用即使是别墅,一根网线有没有超过59米呢?

另外就是,即使不差钱,也不要买屏蔽线,网速反而受影响,看看下面这个讨论贴。
https://www.chiphell.com/thread-1741208-1-1.html
实测同一种规格的网线,带屏蔽的没接地超过50米严重丢包几乎没法用,不带屏蔽的70米还能正常传输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也是这么处理的,交换机路由器都买了电源插头有接地的,也都是金属外壳的
就是这样的设备比普通设备体 ...

有箱子或柜子这方面确实好弄,但太大了,装墙里那种感觉会遇到散热和尺寸方面的问题,单独的柜子在家里不伦不类的。。
我现在只是靠着打印机和GEN8小服务器塞旁边沙发后面了,线太多很难弄成好看的样子……

接地的问题,家里距离应该都不会特别长,应该不必搞的太复杂,只要连上了应该就差不多了吧

其他设备的话。。如果全部都没有接地,那么这一整个应该是靠开关电源的Y电容连起来的,可能会有点问题,但应该也不是不可以,毕竟笔记本电脑就是这样的。。

网友:
超五类/六类线都可以。楼上其他朋友说的,带屏蔽的线其实很难更换,所以实际上超五类秋叶原之类的线就可以,跑满千兆没问题的。

网友:
六类不带屏蔽就够了,超六类屏蔽线水晶头不好弄

网友:
建议非屏蔽六类网线。超六类和七类网线都是屏蔽的,接地处理不好,反而会造成干扰。至于品牌,某东自营的都差不多,挑顺眼的买一个就行。另外,推荐使用两件式水晶头,接线容易很多。

网友:
正品超五类跑1000M完全可以。

网友:
别买到假线就行,300米电阻合格的话。5678类全部可以跑万兆。别想的多么神秘。不要买到假的,不要买到假的。不要铁,不要铝。必须铜。

网友:
我家用的是超五类非屏蔽线,30米能跑满千兆,建议楼主买六类非屏蔽线,方便以后跑万兆,关键是买正规的大品牌。

网友:
取决于你在老家待多久!
仅过年过节回去根本没必要给房间拉网线,直接搞无线覆盖算了。
难道你想在家放台服务器咩?

网友:
1.   不要无线覆盖,一定要有线到位。每个房间至少2根
2.   有钱用六类,没钱超五类(超五类要买品牌线   TCL或者海康   能跑POE的)。不需要屏蔽线!
3.    布线远离交流电源线。可以的话网线走铁管。然后铁管接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