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V单节碱性电池升压到3.3V,0.2A,大家有方案推荐吗?

楼主(2021-08-16):
1.5V单节碱性电池升压到3.3V,0.2A,要求低功耗,UA级的,瞬态相应好,给433M模块供电,大家有方案推荐吗?

楼主:
最好把电池的电量能都压榨出来。

网友A:
可能成本你受不了吧,静态电流的我倒是没有怎么关注,但是0.7V工作点的倒是很多,我之前只关注的美信一类的,好像是工作在突发模式效率不高,你这个大偶无所谓了。还有就是想要尽量压榨电池能量,你这种突发电流模式我觉得不适合,没电的电池本来内阻就大的很了,你来个2、300mA的电流,不就一下子把电池相当于短路了吗?除非你前面并联好一些低内阻的大容量电容,这样一来价格你可怕又吃不消了

网友:
成本搞高不到哪里去,0.8V电压的国产方案应该很多,早期的充电宝都是直接单节干电池升压到5V给手机充电,当然它不考虑瞬间电流的问题。也不考虑利用率问题。

网友:
随便搜了一下,PL2303/AP8105/ZCC2003A 等等,能不能买到就看楼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能成本你受不了吧,静态电流的我倒是没有怎么关注,但是0.7V工作点的倒是很多,我之前只关注的美信一类的 ...

能做到 0.7V启动升压的,好像不多。

网友:
关键词 “干电池升压”

网友B:
楼主换成2节干电池,可选择性就多了,2节干电池,有可能直接能给射频芯片供电。甚至可以选择一次性的锂锰/锂亚电池等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换成2节干电池,可选择性就多了,2节干电池,有可能直接能给射频芯片供电。甚至可以选择一次性的锂锰/ ...

行业限制,不能用锂电池。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楼主换成2节干电池,可选择性就多了,2节干电池,有可能直接能给射频芯片供电。甚至可以选择一次性的锂锰/ ...

要能换那不直接纽扣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要能换那不直接纽扣

纽扣电池200mA,疯了吧。能提供200mA的纽扣电池价格十块钱起步了

网友D:
不差钱可以用TPS61099x ,工作输入电压范围为 0.7V 至 5.5V, 1µA 超低静态电流,国产的ME2100 系列价格便宜,性能也要差一点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纽扣电池200mA,疯了吧。能提供200mA的纽扣电池价格十块钱起步了

应该不用200ma,433 20db峰值就80ma,常用13db也就20+ma,还不是持续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差钱可以用TPS61099x ,工作输入电压范围为 0.7V 至 5.5V, 1µA 超低静态电流,国产的ME2100 系列价格便 ...

谢谢,我查下资料。

楼主:
200mA,是峰值电流,瞬态的。工作时只有20多个mA,平时是UA级的。

网友C:
有时很简单功能就是电池选择,我这边客户非要12v 23a电池,只能降压给433,2节7号电池就简单多了,也没电流顾虑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应该不用200ma,433 20db峰值就80ma,常用13db也就20+ma,还不是持续电流

常规的CR2032等纽扣电池,峰值电流印象中只有10mA左右, 我实际试过容量型的ER14505锂亚电池带20dbm发射都费劲,电压跌落太大导致电池的实际寿命远低于理论寿命。

网友E:
QX2304,我测试过很久了,静态功耗很低,国产的还便宜,电路简单

网友:
引用 楼主:
200mA,是峰值电流,瞬态的。工作时只有20多个mA,平时是UA级的。

你这个电流2节7号电池也不安全,很可能压降太大,导致实际寿命低于按照容量计算出来的理论寿命。我们一个做NB门磁的客户,2节7号电池供电,到了现场死了一大片。后面换一次性的锂锰电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常规的CR2032等纽扣电池,峰值电流印象中只有10mA左右, 我实际试过容量型的ER14505锂亚电池带20dbm发射 ...

ER14505锂亚电池分功率型和能量型,还有钝化效应,放时间长了不用,瞬态不行,必须用几次,放下电,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时很简单功能就是电池选择,我这边客户非要12v 23a电池,只能降压给433,2节7号电池就简单多了,也没电流 ...

外壳受到限制,只能用1号电池1节。

楼主:
引用 网友E:
QX2304,我测试过很久了,静态功耗很低,国产的还便宜,电路简单

谢谢,15UA,0.9V,参数有点不合适,电池瞬间输出100多MA时,电压有跌落,估计到1.1V就不能用了。当然可以增加电容容量来抵消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15UA,0.9V,参数有点不合适,电池瞬间输出100多MA时,电压有跌落,估计到1.1V就不能用了。当然可 ...

你查一下官网  这个系列有0.7V的,输出再加电容,问题不大

网友E:
引用 楼主:
谢谢,15UA,0.9V,参数有点不合适,电池瞬间输出100多MA时,电压有跌落,估计到1.1V就不能用了。当然可 ...

顺便找了一下见图,不过我没用过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15UA,0.9V,参数有点不合适,电池瞬间输出100多MA时,电压有跌落,估计到1.1V就不能用了。当然可 ...

http://www.etasolution.com/uploa ... 808291811400478.pdf

http://www.etasolution.com/w-cn/prod_det.html?id=97

ETA1061 这颗料性能也还可以,号称1uA超低功耗,但我没有用过,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E:
顺便找了一下见图,不过我没用过

万分谢谢!

楼主:
这个料在用,不满足静态功耗、电压等的条件。

网友:
这么用发,干电池 没几下就“拉”坏了

网友:
看手册这片子性能不错啊,话说钰泰在DCDC领域做的还是挺不错的。

网友:
我用的ME2107,实测待机时的静态电流会比手册上高了几个uA,电压低了还有电感啸叫声。

网友:
记得好久前有玩过,就是那 TI 的 TL496,但它最低的工作电压貌似是 1.1 Volt。

网友F:
干电池的内阻要看下,早期做了个7号电池转3.3V给RF供电的,用TI的升降压芯片,供电不到10分钟后,开启震荡开关机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F:
干电池的内阻要看下,早期做了个7号电池转3.3V给RF供电的,用TI的升降压芯片,供电不到10分钟后,开启震荡 ...

嗯,用的是南孚1号碱性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