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有没有好买不太贵的单电源(可15V)低失调(<=300uV)运放?

楼主(2021-08-16):
以前这种情况可能无脑选个贵族运放也不会太贵就解决问题了,但现在很可能没货或太贵。。

看了一圈感觉都很奇怪,虽然我没什么量,但如果遇到精神病一样的缺货和价格还是不太好的,求个推荐。

需要这个运放完成一个低通滤波器同时放大一倍,对速度没有要求,普通万用表那种速度就可以了。。

但是输入是0-5V,输出是0-10V,所以需要能使用15V供电(12V的话,有些运放可能差点事,但如果行,也麻烦推荐下)

功耗和偏置电流没有要求,封装SOT23或SO8只要能手焊都可以,单双运放都可以,但希望能单电源供电。

失调电压希望小于300uV,但单电源更重要,如果有单电源低成本常见型号好选择,失调电压小于1mV也可以接受。

接收这个运放输出的是一个有16位分辨率但只有12位性能的国产PLC,正负10V的,只使用0-10V范围,我怀疑我用LM358也能完成任务,只是这样做感觉有点过分。。

OP07需要双电源,太麻烦了,背个ICL7662比运放本身都贵,虽然也不是承受不起,但感觉没有必要。

价格方面,能低于现在零售的正经的OP07+ICL7662就可以,谢谢了。

网友A:
还是用OP07靠谱,便宜, 负电源嘛,如果有232,就拉个负压给运放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是用OP07靠谱,便宜, 负电源嘛,如果有232,就拉个负压给运放

还真没有232(有,但不能从远处把232拉过来)
用232做负电源确实比7662便宜,当电源用贴个232也可以,只是它只有8.5V左右……
如果只用于负电源,那么正负不对称,应该没问题,只是不知这个影响会多大,再有让人看到这么干可能不太好……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还真没有232(有,但不能从远处把232拉过来)
用232做负电源确实比7662便宜,当电源用贴个232也可以,只 ...

+/- 都用 232提供;  我为啥推荐用OP07呢, 近段时间IC到处缺货,越是冷门的IC越难买到,不是价格贵,是压根没货

网友B:
要求输入输出均为0,如果不用负电源,那也是轨至轨输入输出的运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 都用 232提供;  我为啥推荐用OP07呢, 近段时间IC到处缺货,越是冷门的IC越难买到,不是价格贵,是 ...

+-都用232的话只有正负8.5V,不够输出10V的。。

确实。。OP07比较基础,容易搞到……

楼主:
这个实在是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求输入输出均为0,如果不用负电源,那也是轨至轨输入输出的运放了。

输入输出都不需要到V+,但输入输出都需要到V-

网友C:
你没有考虑到如果单电源要输出0~5V必须是rrio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没有考虑到如果单电源要输出0~5V必须是rrio的吗?

不是吧,LM358输入输出都可以到0,不能到V+,358不算RRIO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是吧,LM358输入输出都可以到0,不能到V+,358不算RRIO吧

你确认可以到0?我怎么看到手册写的是5mV typ. 再说了358Vos有10mV

网友C:
看下ADA4638-1  AD8638  15元左右根据jlc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确认可以到0?我怎么看到手册写的是5mV typ. 再说了358Vos有10mV

手册开头明确写了Input Common-Mode Voltage Range Includes Ground and the Output Voltage Can Also Swing to Ground, even though Operated from Only a Single Power Supply Voltage.

5mV是有5mV,但已经跟Vos差不多了就没有意义了,因为这时已经不是能不能到地的问题了,对它来说已经到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下ADA4638-1  AD8638  15元左右根据jlc

感谢,不过怎样好像都不会是有很多库存或者销量较多的样子,也许上个负电源是正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