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谁知道FPC软排线是如何焊接的?

楼主(2021-08-16):
请问谁知道FPC软排线是如何焊接的?

哪位老兄有这样 焊接设备?

网友:
T型 烙铁头  热压头 热压条?

网友:
用烙铁焊不就行了? 还要啥设备?

楼主:
好的,多谢各位提示!

网友:
用烙铁换刀头,直接拖焊锡

网友:
拖焊就行。关键是手法。
如果不会焊可以先在焊盘上上锡,然后用干净的刀头按住几行,等锡熔化就行。然后重复。

网友:
直接拖锡的效果,普通刀头:

网友:
实在手残可以某宝买含金属铋的低温锡浆,200度一下就可以焊牢

楼主:
确切说是这种热敏打印头片的FPC焊接

网友:
引用 楼主:
确切说是这种热敏打印头片的FPC焊接

最好是做治具

网友A:
正规的大批量生产可以用激光焊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规的大批量生产可以用激光焊接。

thank u!thank 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