篡改数据 毁灭证据。车主家属喊话蔚来:亲眼目睹真相

楼主(2021-08-17):
林文钦亲友质疑蔚来声明:有人看到蔚来工作人员给事故车接线充电

8月12日,知名品牌创始人驾驶蔚来ES8不幸身亡事故引发了网络热议。

据美一好”公众号发布讣告称,8月12日下午,上善若水投资管理公司创始人、意统天下餐饮管理公司创始人、美一好品牌管理公司创始人林文钦(昵称“萌剑客”),在驾驶蔚来ES8汽车启用自动驾驶功能(NOP领航状态)后,在沈海高速涵江段发生交通事故,不幸去世,终年31岁。

目前,该起交通事故的原因正在调查之中。

然而,林某钦家属委托代理此案的北京权佑律师事务所执行主任林丽鸿律师表示:蔚来公司的技术人员没有经过交警同意,就私自接触涉案车辆,这是违规的!

对此,蔚来汽车今日下午正式发表声明表示,针对网络上有北京某律所律师散布关于8月12日福建交通事故调查的言论进行回应称:公司没有任何删改数据的行为,也没有员工被警方传唤。

蔚来汽车表示,8月12日14点多蔚来用户林先生在沈海高速涵江段与正在作业的工程车相撞不幸罹难。为确保高速碰撞后的事故车电池安全,当天17点多,蔚来服务人员在事故车停车场进行了断电作业,该作业本身不会造成数据丢失。

蔚来汽车还称,从事故发生至今蔚来一直积极配合相关部门的事故调查工作按程序提交调查所需资料。公司没有任何删改数据的行为,也没有员工被警方传唤。

8月16日晚,据@财经网科技报道,林文钦的亲友林伟伟对此表示质疑。

据林先生提供的一段视频中显示,他于8月16日下午去了事发车辆莆田交警指定的停车场,停车场工作人员告诉他,8月12号事发当天,事故故障车被托运到交警停车场后,蔚来很快通过后台定位找到故障车辆。停车场工作人员看到蔚来两个工作人员拉着电线连接到后备箱后面,来给故障车接线充电,并非如蔚来所言:对车辆进行断电。

林先生表示,这是蔚来在警方、林家家属均不知情的情况下对车辆进行操作。林文钦事件的律师已经正式对林文钦案件的经办民警提出要求,对私自接触故障车辆人员进行相关处理。

网友A:
“来给故障车接线充电”。vs“对车辆进行断电”。前者推不出后者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来给故障车接线充电”。vs“对车辆进行断电”。前者推不出后者

可以, 蔚來使用了磁保持继电器, 所以要先通电切断继电器进行断电
不知道你信不信, 放在我是不信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 蔚來使用了磁保持继电器, 所以要先通电切断继电器进行断电
不知道你信不信, 放在我是不信 ...

我的意思是,这个人看见对方接充电线,然后就说 不是断电。这事推不出来,因为可能性比较多,您说的也是其中一种

网友C:
我一直有一个问题不明白。
目前车辆的自动驾驶都没有宣称能够完全脱离人,最多只是辅助驾驶。
为啥出了交通事故是车辆厂的事情。

以后是否所有车出了交通事故,都是车辆厂的问题,因为刹车故障。

网友D:
非公开系统,做了啥,外人也不知道,也无从查证。。。。唉

拉线,可能删除数据,也可能真的输入指令切断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D:
非公开系统,做了啥,外人也不知道,也无从查证。。。。唉

拉线,可能删除数据,也可能真的输入指令切断供 ...

真的输入指令切断供电,可以联系交警,获得交警同意啊。

交警没有理由不同意的。

网友E:
如果是车主把辅助驾驶当成自动驾驶用出了事故,按理说那也应该是车主负主要责任
蔚来有什么可怕的呢,还要派人去搞数据?
总不成这辅助驾驶是假的
再或者,这车成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是车主把辅助驾驶当成自动驾驶用出了事故,按理说那也应该是车主负主要责任
蔚来有什么可怕的呢,还要 ...

问题是:蔚来一直宣传自己的车是自动驾驶。

并且,蔚来的副总演示上班路上,车自动驾驶,自己吃早餐。

网友:
引用 楼主:
真的输入指令切断供电,可以联系交警,获得交警同意啊。

交警没有理由不同意的。 ...

是的,这个嫌疑肯定最大的~~但是现在,真的没有对证啊,非公开系统,他说啥就是啥,外人找不到证据,科技犯罪啊。。。

网友F:
现在的舆论风向真是有趣,明明是蔚来出事情连死2人,但是现在所有的媒体文章里都要扯上特斯拉不安全,然后下面所有的评论全是特斯拉杀人,传统车企良心,对用户的安全负责

网友:
一直以来认为OTA如果涉及生命安全,那就真的谋财害命了.......新势力电动车出事故真的是跑都来不及哦!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一直有一个问题不明白。
目前车辆的自动驾驶都没有宣称能够完全脱离人,最多只是辅助驾驶。
为啥出了交通 ...

这个没啥不明白的,虽然官话和说明书明面上说自己是自动驾驶辅助系统,不可以脱离双手驾驶。设置可能官方的话都很隐晦,打擦边球,连说都不说,就说自己是自动驾驶,把辅助去掉。实际上各种宣传,汽车媒体、各种测评视频等等,宣传时都是宣传双手脱离方向盘的。

作为大部分普通消费者,有多少人买车后会去翻那本厚厚的说明书学习的?都是直接看网上的视频,然后模仿。

网友:
引用 网友F:
现在的舆论风向真是有趣,明明是蔚来出事情连死2人,但是现在所有的媒体文章里都要扯上特斯拉不安全,然后 ...

水军。恒大没倒之前也是这样子,经常莫名其妙的从地里长出莫名其妙的辩护及其辩护者

网友:
引用 网友F:
现在的舆论风向真是有趣,明明是蔚来出事情连死2人,但是现在所有的媒体文章里都要扯上特斯拉不安全,然后 ...

特斯拉事故车撞烂了人没死,那啥车事故车烂了人也死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C:
我一直有一个问题不明白。
目前车辆的自动驾驶都没有宣称能够完全脱离人,最多只是辅助驾驶。
为啥出了交通 ...

辅助驾驶是会让司机反应时间大幅延长的,本来你自己开车精神高度集中,有了辅助驾驶就会变得没那么集中精神注意路面情况,很容易开小差,另一个就是辅助驾驶会让司机介入延后,例如自适应巡航会根据车距自动调整车速,但万一失灵,到司机反应过来踩刹车很可能追尾已经无法避免了。

所以我觉得现在市面上的半桶水辅助驾驶还真不如Google Waymo那种全自动驾驶安全。

楼主:
引用 网友G:
辅助驾驶是会让司机反应时间大幅延长的,本来你自己开车精神高度集中,有了辅助驾驶就会变得没那么集中精 ...

辅助驾驶失灵,人根本来不及反应的。

所以,宁可没有这东西!

另外:我的车有定速巡航,使用过一段时间,我放弃使用了。这东西也会让人反应变慢,紧急事件发生很吃亏。

网友:
引用 楼主:
辅助驾驶失灵,人根本来不及反应的。

所以,宁可没有这东西!

赞同,驾驶员需要靠辅助驾驶才能正常上路的话,这本身就是巨大的安全隐患

网友H:
引用 网友E:
如果是车主把辅助驾驶当成自动驾驶用出了事故,按理说那也应该是车主负主要责任
蔚来有什么可怕的呢,还要 ...

就算是辅助性质的,那么前方有车辆应该自动减速防追尾,如果没有执行减速动作,那么就是车的问题,蔚来怕的应该是这个

网友:
引用 网友G:
辅助驾驶是会让司机反应时间大幅延长的,本来你自己开车精神高度集中,有了辅助驾驶就会变得没那么集中精 ...

这可能也是google放弃L4的原因。

网友:
为什么要断电哩。烧了不是更好。

网友:
关键是这类事件,没有法定的处理流程.最后没责任人,不了了之.

网友I:
跟电动自行车一样,市面上卖了十多年了,都没一个标准,一直放任不管,
最后来个限速标准,搞成了自行车。

这电动汽车,就定了个里程标准,冲电标准,这些个复盘的数据却没标准,这些个资本太利害呀,
买的人全是小白鼠
话说前阵子测试撞车后起火的BYD又没声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一直有一个问题不明白。
目前车辆的自动驾驶都没有宣称能够完全脱离人,最多只是辅助驾驶。
为啥出了交通 ...

看什么故障啊,假如真的是厂家的问题,厂家也要担责的。在漂亮国,若是鉴定发现是厂家问题,要赔好多好多钱的,参见丰田普锐斯油门爆冲事件!!!

网友J:
引用 网友H:
就算是辅助性质的,那么前方有车辆应该自动减速防追尾,如果没有执行减速动作,那么就是车的问题,蔚来怕 ...

本来我跟你的想法一样,但经常本坛两位大神指教后(其中有一个是湾湾的同胞),实际情况是连特斯拉这种老牌智能驾驶品牌都不保证在60公里每小时的速度以上时100%识别静止障碍物。这就有得扯了。
现在米国政府正在调查特斯拉的自动驾驶安全性问题。特斯拉经过许多次事故后,有个免责声明,提到这一点。但蔚来有没有告知用户且让用户确让,就有得扯了。
无论如何,这起事故,厂家是有责任的,因为厂家有过虚假宣传,包括它的高管曾在朋友圈还是微博上晒过双手脱离方向盘吹嘘自动驾驶功能的视频。
林先生的逝世也让大多人关注到多数自动或辅助驾驶技术在高速状态下无法静止障碍物的问题,也算是对社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网友J:
引用 网友I:
跟电动自行车一样,市面上卖了十多年了,都没一个标准,一直放任不管,
最后来个限速标准,搞成了自行车。

懂车帝本身就没有测评的资质,你就当成251抹黑对手的闹剧就行了。国产品牌电动车,我觉得首选还是比亚迪。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一直有一个问题不明白。
目前车辆的自动驾驶都没有宣称能够完全脱离人,最多只是辅助驾驶。
为啥出了交通 ...

厂家的宣传一般都是释放你的双手,可以一边喝咖啡、一边看电影

大部分情况下没啥事,一旦出事,就上新闻的节奏

网友K:
手需要放在方向盘上,那辅助驾驶还有何用?长途我会开定速巡航,然后把脚搭在刹车上。

网友L:
引用 网友J:
本来我跟你的想法一样,但经常本坛两位大神指教后(其中有一个是湾湾的同胞),实际情况是连特斯拉这种老 ...

兄弟,不要说特斯拉,也不要说60km/h以上。现在的机器视觉,就没有能做到开放环境100% 的。

网友M:
引用 网友K:
手需要放在方向盘上,那辅助驾驶还有何用?长途我会开定速巡航,然后把脚搭在刹车上。 ...

你试过手动挡开长途么

网友:
引用 网友L:
兄弟,不要说特斯拉,也不要说60km/h以上。现在的机器视觉,就没有能做到开放环境100% 的。 ...

不管是哪个品牌,只要这个问题解决不了,就不要再提自动驾驶了。虎门大桥上还有红灯,咋办?

网友K:
引用 网友M:
你试过手动挡开长途么

我的就是手动档,走高速长途几乎不换档

网友:
为什么要视觉识别? 现在都是毫米波雷达来测前方障碍而自动减速。

网友:
是在给智商充值

网友:
引用 网友J:
懂车帝本身就没有测评的资质,你就当成251抹黑对手的闹剧就行了。国产品牌电动车,我觉得首选还是比亚迪 ...

对撞的车

电池后来着火先不管

撞成那样的BYD 你敢买?至少这个车型你敢买?  对撞高速视频,看那车都有撞击波浪了

管他有没资质,找2辆车 对撞玩玩不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辅助驾驶失灵,人根本来不及反应的。

所以,宁可没有这东西!

同样不用定速巡航,开车不忙起来容易犯困

网友:
引用 楼主:
辅助驾驶失灵,人根本来不及反应的。

所以,宁可没有这东西!

感受完全相同,如果没有达到能够100%的自动驾驶,这个功能还不如没有。一个是谁决定你的生死,二是谁为你的生死负责。民航客机N多年前就已经有完备的自动驾驶技术了,安全性比汽车高100倍,但是还是要配备机长和副机长,目的千万种,重要的包括一个:机长和副机长是作为航空公司的人质,你的生死在他们手上,他们的生死也一样。很尴尬的是,汽车这种高危险的出行工具,车厂却会通过合同和说明书将责任推得干干净净。

网友N:
记得很多年前看过一个关于律师给美国商品写的免责条款的,当时写文章的人说是美国的奇事,有个案例说司机不能在行驶过程中去后面煮咖啡,天价赔偿换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N:
记得很多年前看过一个关于律师给美国商品写的免责条款的,当时写文章的人说是美国的奇事,有个案例说司机不 ...

国外的产品说明书的确会有很多奇葩的免责条款,比如说几乎所有的芯片产品规格都会强调不可用于医疗设备,看上去是废话,但实际上真的出事了,可能会起诉厂家。索尼耳机的说明第一句话就是不要一边骑车一边使用耳机。还有投影仪或光驱类产品,第一句就是不要用肉眼直视镜头或光源。

网友:
引用 网友K:
我的就是手动档,走高速长途几乎不换档

开手动挡注意力要比自动挡集中啊

网友M:
引用 网友K:
我的就是手动档,走高速长途几乎不换档

堵车的时候,手动档是不是太折腾?

网友:
引用 网友M:
堵车的时候,手动档是不是太折腾?

没多大区别,手动档比自动档反应灵敏,操作更直接,防止别人加塞比自动档更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