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内存配置32g有必要么?32g内存的笔记本是不是很少:)

楼主(2021-08-17):
内存大可以跑更多程序,但是笔记本的CPU性能有限,跑这么多程序吃得消么?
所以笔记本内存配置32g是不是鸡肋?

这里有人的笔记本电脑内存真的配了32g么

网友:
8g满足工作用
数码产品   多年来
够用就行的心态进行购买  一直没有上当感觉

网友A:
我的是32G,跑虚拟机无压力,不然一会儿打开一个虚拟机,还要关闭一个,再打开另外一个,麻烦,所以32G的好处是节省了好多时间。
打开一个ide,再打开2个虚拟机,嗯,内存用得差不多了。

网友B:
今天早上加了个16G的,跑虚拟机杠杠的。

网友C:
我正常工作的时候至少需要一个虚拟机常驻内存,多则三个。
所以我32g的笔记本内存,感觉正好。
条件允许,内存大写没坏处。

网友D:
跑虚拟机用,其他用不上。我笔记本有4个插槽,搞了两根8G+2根4G,24G,跑虚拟机就分个8G或16G出去

网友:
正在用32g,虚拟机虽然跑不多,但是虚拟磁盘一直在用,减少硬盘读写次数

网友C:
笔记本还是建议买dell或者thinkpad,我现在用的dell笔记本。
怎么说呢,整体使用感受,流畅度还要大于我的9900k+980 pro ssd的台式机,
所以,除非是跑仿真,我已经很少用台式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是32G,跑虚拟机无压力,不然一会儿打开一个虚拟机,还要关闭一个,再打开另外一个,麻烦,所以32G的好 ...

用的是单根16g的内存条么?
是ddr4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跑虚拟机用,其他用不上。我笔记本有4个插槽,搞了两根8G+2根4G,24G,跑虚拟机就分个8G或16G出去 ...

有4个内存插槽的笔记本是不是非常少,你这都快成工作站了

可否说下笔记本品牌型号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今天早上加了个16G的,跑虚拟机杠杠的。

你在固态硬盘跑虚拟机么

网友E:
引用 网友C:
笔记本还是建议买dell或者thinkpad,我现在用的dell笔记本。
怎么说呢,整体使用感受,流畅度还要大于我的9 ...

请问 dell 什么型号? 最近我正好想买一台笔记本

网友:
设备名称        DESKTOP-SFLG41O
处理器        Intel(R) Core(TM) i7-10875H CPU @ 2.30GHz   2.30 GHz
机带 RAM        64.0 GB (63.6 GB 可用)
系统类型        64 位操作系统, 基于 x64 的处理器
笔和触控        没有可用于此显示器的笔或触控输入

网友:
还有两个内存位置空着

网友F:
16g可以应付99%的场景,不过也升到32g了,工作用的电脑

网友G:
笔记本20G,焊板4G,外加16G

网友D:
引用 楼主:
有4个内存插槽的笔记本是不是非常少,你这都快成工作站了

可否说下笔记本品牌型号呢{:smile ...

是工作站,二手W530老本子,不过现在用仍然好使。4个内存条槽,3个硬盘接口,能接三四个屏幕,对电工挺友好,就是笨重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工作站,二手W530老本子,不过现在用仍然好使。4个内存条槽,3个硬盘接口,能接三四个屏幕,对电工挺友 ...

这个机器普通笔记本包装不下

3个都是2.5寸硬盘安装位么?

楼主:
引用 网友F:
16g可以应付99%的场景,不过也升到32g了,工作用的电脑

你的什么机器,也是w530么

楼主:
引用 网友G:
笔记本20G,焊板4G,外加16G

焊板4G什么意思,笔记本内存条不是一般都可以插拔的么

网友:
马上看看自己的,15.9G,使用4.7G

网友:
跑虚拟机需要。
建议内存32起,硬盘512 ssd+1t硬盘起。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什么机器,也是w530么

P52,也算是工作站吧,4 内存槽,3硬盘位

网友H:
很有必要, 虚拟机8G ,浏览器多标签6G ,开发IDE 2G, 网易云 1G,微信1G,  系统本身4G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在固态硬盘跑虚拟机么

笔记本是T580 + 16G的内存。有点发热,最好使用工作站。准备买一台zbook 17。

楼主:
引用 网友H:
很有必要, 虚拟机8G ,浏览器多标签6G ,开发IDE 2G, 网易云 1G,微信1G,  系统本身4G ...

你说的网易云是什么鬼
云笔记,还是网盘,还是课堂呢

网友:
虚拟机 + 浏览器多标签 + 开发 IDE 等,之前 4G 有點小緊張,現在 8G 足夠

网友:
能32G强烈建议32G,固态记得把虚拟内存关闭掉,16G关虚拟内存心里还是有点虚的

网友:
设备名称        LAPTOP-APT4P2JG
处理器        Intel(R) Core(TM) i7-1065G7 CPU @ 1.30GHz   1.50 GHz
机带 RAM        32.0 GB (31.7 GB 可用)

系统类型        64 位操作系统, 基于 x64 的处理器
笔和触控        没有可用于此显示器的笔或触控输入

网友:
现在的笔记本CPU性能很强了
16G够用,开虚拟机之类的32G才够

网友I:
我64G内存,日常用不到

网友:
MBP 16寸, I9-9880H,32G, 8G独显,得益于线程多,编译程序飞快,比X1C 2015快好几倍,内存大,跑虚拟机无压力,平时8G基本够用

网友J:
把整个操作系统加载入内存来运行,32G都不够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说的网易云是什么鬼
云笔记,还是网盘,还是课堂呢

网易云音乐

网友:
我这个系列最大16G 内存,估计没地方了, 毕竟电脑只有903克重   thinkpad x1 nano

网友K:
问一下楼上跑虚拟机的坛友,都是什么场合需要用到虚拟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机器普通笔记本包装不下

3个都是2.5寸硬盘安装位么?

3个2.5的没哪个笔记本能有空间吧,是一个2.5的盘位,一个光驱托盘改的盘位,一个msata。要带出去都得用那种背包了。现在很少有人有笔记本包吧,不好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K:
问一下楼上跑虚拟机的坛友,都是什么场合需要用到虚拟机?

我虚拟机装xp , 西尔特280的编程器软件, orcad, 破解到了2020年就失效了,虚拟机调到了2019年, protel99, 顺路装个keil C51老版本

虽不是天天用, 但是也得时不时打开一下

网友L:
笔记本不就是便携,偶尔用用吗?笔记本那么小的屏幕,还有温热的键盘及略差的手感。要主力,还是台式机。
所以,我买笔记本,主要追求便携,偶尔能干活。再加云存储。主力在台式机干起。

网友:
引用 楼主:
焊板4G什么意思,笔记本内存条不是一般都可以插拔的么

T530S笔记本内存是焊接在板子上了,不是插拔的内存条。额外有个内存插槽,买了一个16G的内存插上了

网友:
引用 网友K:
问一下楼上跑虚拟机的坛友,都是什么场合需要用到虚拟机?

可以做多系统测试,一个电脑同时跑几个系统, 有时想找个纯净的系统做些测试,开个虚拟机就可以了
还有有些开发环境是在linux下的,我见供应商做系统演示,用的服务器是放在虚拟机里面跑
虚拟机用途很多,但很多人也用不到虚拟机,现在虚拟应用docker也很多人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L:
笔记本不就是便携,偶尔用用吗?笔记本那么下的屏幕,还有温热的键盘及略差的手感。要主力,还是台式机。
所 ...

云存储快倒闭的差不多了,你用的哪个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工作站,二手W530老本子,不过现在用仍然好使。4个内存条槽,3个硬盘接口,能接三四个屏幕,对电工挺友 ...

你的w530多少钱入的

网友M:
我的配了32G*2。。。。

楼主:
引用 网友M:
我的配了32G*2。。。。

32G*2,台式机么

你没看这里说的都是笔记本么

网友M:
引用 楼主:
32G*2,台式机么

你没看这里说的都是笔记本么

就是笔记本啊。。。。

把原机附带的内存全部扒拉,买了两条32G的芝奇。。。

楼主:
引用 网友M:
就是笔记本啊。。。。

把原机附带的内存全部扒拉,买了两条32G的芝奇。。。

你这机器太吓人了

是外星人么
听说这机器可以当盾牌用

网友:
当你觉得没必要或者不知道是否有必要的时候,实际就是没必要。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w530多少钱入的

三千九,几年前买的,当时选了个顶配的3940XM CPU和K2000显卡,反正就多几百块钱。 还是二手性价比高。还能再用个五六年

网友:
引用 楼主:
云存储快倒闭的差不多了,你用的哪个呢

自建NAS+百度云同步。目前这套方案简单好用。
1.数据备份在百度云,可以设置自动备份。定期半夜备份。百度虽然速度慢,但是开发的文件大小都不大,可以做同步备份。加个保险,也不怕NAS挂。
2.移动硬盘,重要的文件定期再单独备份一下。在NAS设置USB COPY,插入自动同步了。非常方便。
3.外网买了个蒲公英的路由器,主要看中异地组网,买硬件可以免费接3个节点。手机和电脑个人用够了。速度也还行。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请问 dell 什么型号? 最近我正好想买一台笔记本

dell 的precision 7540。
9850H CPU + 32G RAM + 3个SSD。
缺点是,这电脑有点重,外出多的话慎重考虑。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这机器太吓人了

是外星人么

17寸魔鬼鱼,蓝天模具,哈哈,2个nvme槽,1个2.5寸槽;2条内存槽

网友N:
我10代I5 CPU的笔记本配了64G内存,9代I7 CPU的笔记配了16G内存,KEIL编译相同代码,发现10代I5 CPU、64G内存的笔记本需要的时间反而要长。

网友:
两笔记本电脑都是固态硬盘。

网友M:
引用 网友N:
我10代I5 CPU的笔记本配了64G内存,9代I7 CPU的笔记配了16G内存,KEIL编译相同代码,发现10代I5 CPU、64G内 ...

把CPU具体型号晒出来,在天梯图比划比划

网友:
我正常上班摸鱼的时候,需要打开十几到几十个chrome页面,所以32g还是很有用的。

网友:
z2 mini g5 当作笔记本来回公司和家里
w1290 10核20线程 32g ddr4 ecc
512g ssd + 2t hdd
t2000 显卡

网友:
引用 网友M:
把CPU具体型号晒出来,在天梯图比划比划

I5-10200H,I7-9750H

网友:
i7 10850  32G

网友:
某乎上看的:

i510200H除了支持的内存频率比i59300H高300多兆赫之外,其他都跟i59300H差不多,而且它只是四核八线程的 ,而i79750是六核十二线程,性能差距在40%左右,i79750完虐10200H

网友:
编译安卓,需要16G内存,编译virtex scale系列的fpga,容量大的,占用内存20G起步。
CPU慢点没关系,内存不够,那可要疯了。

网友O:
引用 网友J:
把整个操作系统加载入内存来运行,32G都不够

如何把整个系统加载到内存?谢谢

网友:
有没有使用笔记本外壳15~17使用台式机主板,cpu、显卡和内存*4的?跑分能与台式机相媲美的。

网友:
大内存唯一不好的是休眠时写入保存的文件变大

网友P:
哈哈。。。48G内存用了3年的人飘过,单纯是虚拟机跟3D软件用。。不过32G以上的好像影响不是太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P:
哈哈。。。48G内存用了3年的人飘过,单纯是虚拟机跟3D软件用。。不过32G以上的好像影响不是太大了。。 ...

笔记本内存48G内存么?可否说下笔记本型号

网友:
引用 网友O:
如何把整个系统加载到内存?谢谢

请到无忧启动论坛学习

网友:
引用 楼主:
笔记本内存48G内存么?可否说下笔记本型号

dell precision m7720。。

这代只能支持到64G,后面的基本都支持超过256G了。。

网友Q:
引用 网友C:
我正常工作的时候至少需要一个虚拟机常驻内存,多则三个。
所以我32g的笔记本内存,感觉正好。
条件允许, ...

一般是linux应用开发吗?会用到虚拟机

网友:
笔记本16G基本够用。上过32G。感觉没啥用,拆下来了,现在16G。需要性能还是用台式机,速度比笔记本快多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Q:
一般是linux应用开发吗?会用到虚拟机

linux一部分,
然后主要就是有老的平台,不想升级了,编译软件不支持win10,只能win7。

网友:
引用 网友C:
linux一部分,
然后主要就是有老的平台,不想升级了,编译软件不支持win10,只能win7。 ...

哦,感谢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64G内存,日常用不到

64G?确定是笔记本电脑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64G?确定是笔记本电脑么

是笔记本

楼主:
ddr3 4插槽,还是ddr4 2插槽

可否说下笔记本型号么,谢了

网友I:
引用 楼主:
ddr3 4插槽,还是ddr4 2插槽

可否说下笔记本型号么,谢了  ...

ddr4两插槽,型号是DELL Precision 5550移动工作站

网友R:
内存上去了 虚拟机才没啥压力

楼主:
引用 网友R:
内存上去了 虚拟机才没啥压力

大神,你的笔记本什么型号啊,真是有些恐怖啊

楼主:
引用 网友I:
ddr4两插槽,型号是DELL Precision 5550移动工作站

这个电脑奶东成交量为什么那么低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电脑奶东成交量为什么那么低

可能是因为性价比不高

楼主:
引用 网友R:
内存上去了 虚拟机才没啥压力

你这台看起来不像工作站,可否说下机子型号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这台看起来不像工作站,可否说下机子型号呢

ThinkPad T14
然而觉得还不如T490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