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用过cy7c68013a-128引脚的大佬吗,里边有增强新8051内核

楼主(2021-08-17):
我通过CY7C68013里边的8051的地址线和数据线,以及RD,WR来访问外部芯片的寄存器,但是CY7C68013中8051这几根数据线和地址线,以及RD,WR,CS线在官方头文件里边没有定义,请问有没有大佬知道这几根线是怎么用的,想用这几根线通过时序图传数据。

网友:
直接参考2、30年前的任何一款标准8051芯片即可啊,我认为时序基本上是固定的,是因为你从来没有用过51的外部并行总线:)

网友A:
如果是说这几个总线控制物理管脚没有定义的话那就不知道了,我压根没去看这个芯片手册。但是你说头文件的话,我感觉是毫不相干的,这个只和你扩张的外部总线地址有关,而无需单独去操作每根信号线,时序是8051系列固化的,自动会产生那些时序关系,否则的话不就成了io模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说这几个总线控制物理管脚没有定义的话那就不知道了,我压根没去看这个芯片手册。但是你说头文件的话 ...

对的,我才开始做硬件,所以有点不太懂,开始学51的时候,是用的那种P0,P1口,头文件定以好了的,这个没定义,我有点不太懂,如果知道地址线的地址的话,比如外部地址总线的基地址为0X0000,我想把A0设置高电平,是否可以设置成0X0001,0X0009是不是就代表A0和A4为高电平

网友A:
那就没辙了,不是一两句能说明白的。
还是倒回去看看书或者老一点的8051系列芯片手册,读写时序关系都是有的。

其实根本不需要你想那么复杂,软件上反而简单,比如你要访问外部总线上的 地址1上的数据,只需要把对应的变量定义成 xdata,地址是1就行了,对他赋值与获取的语句操作,芯片自己会去控制产生 WR/RD那些信号线,无需你去操作产生什么样的时序。
上面例子只是随便说的,不一定完全正确,为方便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没辙了,不是一两句能说明白的。
还是倒回去看看书或者老一点的8051系列芯片手册,读写时序关系都是有 ...

好的,谢谢您的讲解,我再去琢磨琢磨。目前手上有个小项目,我要通过那几根地址线和读写信号线来控制去访问另外一个芯片的寄存器,但是没找到这几根线的定义,一时不知如何解决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