芯片引脚氧化,在酸溶液里涮一下可以吗

楼主(2021-08-17):
现在有一些stm32久了没用氧化了,引脚不上锡,丢到盐酸里涮一下可以吗,各位有没有处理经验介绍一下

网友:
这样回流的时候会不会炸封装啊

网友:
应该可以,试一下,将结果告诉我们。

楼主:
引用 网友A:
氧化物應該很穩定,不容易反應吧,反而沒氧化的腳位被腐蝕掉了

我想到一個物理方法,是噴沙,用很細的沙 ...

除了铝钛一类,金属的氧化物应该会更易溶于酸的吧,比如盐酸除铁锈

网友:
松香溶解酒精,引脚浸一下可以吧

网友:
我这也有十几年前买的元件,都有点氧化了,不吃锡,有好的办法吗。

网友B:
酸洗后再试试用镀锡液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酸洗后再试试用镀锡液

芯片等出厂时我记得是要镀一层镍吧。要不然铁铝压根焊不上。铜太容易氧化,所以很少有镀铜的,哪怕是铜线也是镀镍的。所以理论上过一遍酸液。。更焊不上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芯片等出厂时我记得是要镀一层镍吧。要不然铁铝压根焊不上。铜太容易氧化,所以很少有镀铜的,哪怕是铜线 ...

深水宝上有一种用于自制pcb用的镀锡液,不知道ic管脚如果是铁的话是不是合适

网友:
很久以前站长推荐过一种可以帮助各种金属上锡的化学药品,是不是三氯化铁溶液?

网友:
按照我用食用柠檬酸洗温奶器水垢效果非常好的经验来看,可能食用柠檬酸效果会不错

网友:
重点是你能把残留洗干净

网友:
盐酸太强了,只能用弱酸。比如柠檬酸或松香

网友:
氯化锌溶液保险一些!

网友:
氯化锌靠谱一点,不过任何酸性的助焊剂都要仔细清洗不能残留,否则过段时间等着烂引脚烂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