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dows下把一个分区文件快速拷贝到另一个硬盘,用什么工具好?

楼主(2021-08-17):
这个分区下小文件极多
直接Ctrl+C,Ctrl+V速度太慢而且拷贝过程可能会出错,这就比较麻烦了

windows下把一个分区文件快速拷贝到另一个硬盘,
最好速度快一些,拷贝的时候也不出奇怪差错,
用什么工具好呢?

欢迎大家分享自己用过的软件或方法,谢了

网友:
就楼上推荐的 FastCopy 就挺好
想分批复制的话,可以临时建个文件夹,容纳每次要复制的文件

镜像类工具,像 Macrium Reflect 和 True Image 操作上需要比较谨慎

PS, 直接复制粘贴除了速度和中途出错就停止外,还有一个大问题是文件的创建、访问时间会变,文件夹的创建日期也会变

网友:
1. 文件拷贝:FastCopy
比浏览器多个内存缓冲,能确保快速

2. 带压缩的拷贝:WinRAR
直接打个包存储在对面硬盘上,建议选择:最快+固实压缩。
优点:带CRC校验,文件属性、日期都能正确保存,支持恢复记录
缺点:打成包了,没法直接用

3. 带分区表的拷贝:GHOST
别说文件了,OS都能拷贝过去并正确运行

网友A:
用系统自带的robocopy吧。ssd开32线程,hdd开4~8线程,关nc,nfl,ndl。nvme可以达成2gb/s拷贝(我的盘的极限)。

网友B:
老牌ghost不香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老牌ghost不香吗?

非系统盘文件拷贝到另一个硬盘,也用ghost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系统自带的robocopy吧。ssd开32线程,hdd开4~8线程,关nc,nfl,ndl。nvme可以达成2gb/s拷贝(我的盘的极 ...

关nc,nfl,ndl,这几个名字我都没见过,看来是out了

你说的是固态硬盘对拷么?
有极多小文件的情况下,拷贝速度也有这么快么

网友:
命令行 copy 比圖形界面要快很多,可以試試 git for windows 附送的 bash 窗口,用 cp -a 命令試試(linux 的話前面加個 sudo 基本就不會出錯)

如果是 linux 還可以:先用 resizefs 把原分區文件系統自動縮小,然後 dd 對拷縮小後的數據到新分區,然後再用 resizefs 自動放大文件系統至所處分區大小,了事,完美,全是系統自帶的程序

网友C:
如果是我我会用老牌ghost,partion to partion直接整个分区镜像了就。速度贼快

网友:
引用 楼主:
关nc,nfl,ndl,这几个名字我都没见过,看来是out了

你说的是固态硬盘对拷么?

几百mb是有的了。看硬盘性能。打参数,/nc之类,要不然会统计信息,很慢(想想在文件夹直接复制粘贴那龟速。。)。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我我会用老牌ghost,partion to partion直接整个分区镜像了就。速度贼快

进PE后,使用ghost的partition to partition功能么?

partition to partition是按文件复制,还是按扇区复制?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老牌ghost不香吗?

ghost比robocopy更好用么?

网友D:
fastcopy, 用过都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我我会用老牌ghost,partion to partion直接整个分区镜像了就。速度贼快

ghost好像要求目标分区容量大于源分区,这个有点麻烦

source 100G
target 100G
为何不能复制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ghost好像要求目标分区容量大于源分区,这个有点麻烦

source 100G

目标分区只要大于实际数据占用大小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fastcopy, 用过都说好

可否把文件传上来,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目标分区只要大于实际数据占用大小就可以了。

不行的,有些奇怪,具体如下:

系统分区拷贝:
100G,占用50G左右
目标分区100G,可以拷贝

数据分区拷贝:
100G分区数据占用92G左右,
目标分区设置为100G始终无法拷贝
设置为102G才能拷贝。。。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否把文件传上来,谢了

https://fastcopy.jp/

楼主:
怎么不是绿色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