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一款家用投影仪

楼主(2021-08-18):
求推荐一款便宜点的家用投影仪,效果好,不卡顿的那种

网友A:
小米激光的吧,几千元,不过我没用过

网友B:
前不久买了个 168 元的小投影仪。在晚上拉上窗帘勉强可以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前不久买了个 168 元的小投影仪。在晚上拉上窗帘勉强可以看看。

是的,淘宝买的248的,晚上关灯拉窗帘看效果不错。

网友C:
别买LED 的   买灯泡机   明基 爱普森      国产的极光 吉米都是用LED的就别考虑了

还有激光电视   一开始效果好,后面衰减后  没法维护

买灯泡机最靠谱  换灯泡也就100多元够了

如果要买3D功能的,建议增加运动补偿功能的 ,否则 1080p  60帧分左右切换 每只眼睛30帧,眼睛酸,   720P 可以切换到每只眼睛60帧,运动补偿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
720P的极米就够看了,1万左右的4K EPSON也行。LG更好。

网友:
我客厅放了个极米H3S,效果还可以。

网友:
EPSON,3lcd效果一流不后悔。比单DLP看的舒服多了。

网友D:
看你要投多大,如果就是100寸左右,直接买红米的86或者98寸电视,不是更香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看你要投多大,如果就是100寸左右,直接买红米的86或者98寸电视,不是更香

家里要是有个娃,那就是肉疼了。

网友:
就买EPSON 5000多块可以买到1080P的,EPSON的液晶片不容易发虚,SONY\松下那些LCD的寿命都不长,时间久了液晶字符就虚化了,没法解决,普通DLP的色彩是硬伤,高端的价格太贵了,比如 松下 FRZ系列  DLP 激光光源

网友:
引用 网友E:
家里要是有个娃,那就是肉疼了。

老家液晶电视坏2个了。哈哈哈!!!和管教有一定关系。
现在装修搞背景墙之类的我觉得真奢侈,买一个98的一挡就好了。

网友:
当然epson, benq之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小米激光的吧,几千元,不过我没用过

小米可靠性太差了....家里的电视过质保一年半就坏了....,开玩笑,XM的产品就是专坑年轻人的第一次吗?

网友F:
引用 网友C:
别买LED 的   买灯泡机   明基 爱普森      国产的极光 吉米都是用LED的就别考虑了

还有激光电视   一开始 ...

激光电视衰减的说法可靠吗?一般用多久就衰减到影响画质?我正打算入手激光电视,求教。

网友:
引用 网友F:
激光电视衰减的说法可靠吗?一般用多久就衰减到影响画质?我正打算入手激光电视,求教。 ...

家用灯泡机的寿命是5000个小时,  灯泡坏了 换个灯泡  就满血复活了

激光就算用1W个小时, 你能换一个激光 然后满血复活吗

我没看过激光电视,但是这么高的价格 效果肯定不会差, 总之土豪随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