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CM032F030听说可以代替ST的,不用改软件和硬件,不知道稳定性如何

楼主(2021-08-18):
如题,不知道有用过的朋友吗

网友A:
你先让他签保供协议,再测试

网友:
什么封装的?

网友B:
看过这个文档还没问题再说:

网友:
用下来反正比假ST的稳定?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过这个文档还没问题再说:

很多国产品牌替代st,都会有这个文档

网友:
同样的程式,串口使用DMA+空闲中断接收时用STM32F030可以在空闲中断得到全部的串口数据,但FMC同只能得到第一个数据

网友C(2023-11-17):
大家有用FCM103系列批量的嘛,看着好便宜啊?不知道稳定性咋样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大家有用FCM103系列批量的嘛,看着好便宜啊?不知道稳定性咋样

    2.X元在清库存,有没有bug自己想。

网友E:
引用 网友D:
2.X元在清库存,有没有bug自己想。

看到这个贴子,以及网友回复,特地注册账号上来澄清一下。

我是FCM的创始人,也是FCM所有MCU产品的设计者,也是本论坛的老网友了。

首先说到降价清库存,这和芯片本身的质量没有任何关系。这个时间点,大家都知道市场怎样,哪个公司没有库存压力?降价、甚至低于成本价销售,只是公司正常的一个运营手段,无他,请不要过度揣测。

我们的MCU系列,从时间先后上,总共分为F030/031/042 B版、F103、F030/031/042 D版、F051/F070/071/072/091/092/095/096。
产品定位上,就是走的和S**T兼容的路线。虽然愿望是美好的,可为了这个目标,需要付出多少的精力?我们是一家小型公司,创业资金全部来自于个人。所有MCU都是我一个人主导设计,所有数字IP由我一个人完成。因此,难免会碰到一些兼容性的问题。其实,之所以需要《注意事项》来列出不兼容项,主要有以下原因:
1 资金。这个不用多解释,产品要做得好,就需要人,就需要钱。
2 迭代次数少。这里面有两个原因导致:原因1是资金,原因2是百年不遇的缺货,导致无法正常投单。

尽管面临诸多困难,我们还是在努力的解决产品各方面的问题(兼容性只是其一),所以我们的F0系列,有B版,再有D版,再有新的F051以上的系列,产品可靠性越来越好,兼容性也越来越高。
以前除了一些细微不兼容,主要是CAN是完全不兼容的,导致客户在替换的时候不那么方便,所以,在F051系列以上,我重新做了和S**T 全兼容的bxCAN模块。

我们的产品,不仅仅是和S**T兼容,同时也有许多创新:
* 更宽的工作电压:1.7~5.5V,不管是单3V、单5V或是3V容忍5V,全部可以
* 更高的工作频率:72/100MHz
* 针对PWM的优化:TIMER时钟可以为2倍主频,高达200MHz的分辨率
* 在原USBD(设备)基础上,扩充USB Host,与S**T的G0系1:1兼容
* 在bxCAN的基础上,扩充CAN-FD,而且支持双CAN。双CAN的用法,和S**T的F1系完全一样
* USBHUB,支持5个内置设备,外接一个设备
* 首创RGB灯条驱动接口LLSI,支持现有的任何格式,包括未来的格式
* 所有系列,USB/CAN可同时使用,不存在冲突

这几年的特殊情况,对小公司非常不友好。产品则上市时,我们下了几百片的订单(全付款),就遇上了缺货潮,订单全部被砍,晶圆价格给你涨到最高,而且数量非常可怜;晶圆生产出来后,又封装不出来,白白错失机会;然后市场急转直下,供大于求,各个公司开始抛货。这就是我们F103,为什么低价销售,总得想办法活下去吧。

我是工程师出身,做了二十多年的MCU IC的设计,创立这个公司,完全是一份情怀。我对FCM32系列MCU的付出,远远大于对儿子的付出。固然,FCM32之前推出的产品,会有不完善的地方,但我一直在努力,也得到了许多客户的认可。会有一些不兼容的地方,但我认为,兼容性不是判定产品好坏的唯一标准。尽管如此,我也尽力在改善其兼容性,这可以在每一个新型号的推出后,得到认证。

有关兼容性,也确实是一言难尽。我需要仔细阅读S**T的参考手册,分析其设计意图,但毕竟不是反向,或多或少会存在一些推导上的差异。另外,其手册,也可能与实际芯片不一致,这也是导致一些兼容性的原因之一。
例如,有客户反应,S**T的串口接收的BSY位,是在起始位的中间(确认起始位有效)才有效,而我们是在起始位的下降沿即有效。您能说我们的设计就是bug吗?只是因为我们和S**T不一致,所以它成了bug。
又例如,S**T的USB的双缓冲的buffer状态位,和实际芯片对不上,这一点,导致许多公司都做错了(雅**力的应用笔记中有提到)。

最后想说的是,感谢大家对FCM的支持,对国产芯片的支持。我们一直在努力做得更好,创业的艰辛,一言难尽。

有任何问题、吐槽、交流等,随时欢迎。

网友F:
引用 网友E:
看到这个贴子,以及网友回复,特地注册账号上来澄清一下。

我是FCM的创始人,也是FCM所有MCU产品的设计 ...

是不是BUG不重要,只要不是严重的就可以,重要的是有问题您们给帮忙解决不?另外能通用S*T代码不?国内有的抄32的,本来抄的就有点区别,还拿32的库来改的面目全非,用32的代码拿来又不可以运行,改的库用起来生不如死,有问题让搞技术的给帮忙,搞技术的还烦,有好几家的都扔到一边了,问题不解决,整天打电话问啥时候下单,不要想着让 用户来解决问题,很多公司哪有时间让工程师来磨时间?可以这么说,给的例程运行不了立马就扔一边了,现在可选的型号太多,真正好用的没几家,如果真的能完全兼容,价格便宜,肯定有客户用。另外您这个有代F107的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E:
看到这个贴子,以及网友回复,特地注册账号上来澄清一下。

我是FCM的创始人,也是FCM所有MCU产品的设计 ...

请问下,我用F103系列,只用到GPIO,定时器计时,AD采集DMA,串口通信DMA,这些能兼容ST吗

网友G:
引用 网友E:
看到这个贴子,以及网友回复,特地注册账号上来澄清一下。

我是FCM的创始人,也是FCM所有MCU产品的设计 ...

希望越做越好啊,加油,以后有机会测试一下,开始用

网友H:
引用 网友E:
看到这个贴子,以及网友回复,特地注册账号上来澄清一下。

我是FCM的创始人,也是FCM所有MCU产品的设计 ...

支持一下,现在国产mcu 太多了,同质化严重,
如果做一款加密强的Mcu,会不会很有市场?
内部再带eeprom 是不是更完美?毕竟市场上带eeprom的mcu 太少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E:
看到这个贴子,以及网友回复,特地注册账号上来澄清一下。

我是FCM的创始人,也是FCM所有MCU产品的设计 ...

这几年arm内核兼容st的,做烂了。内核ip买arm的,外设一大堆第三方。很多小团队就就搞一两个型号,主打某个特定市场,前两年也搞得风生水起

网友E:
引用 网友A:
你先让他签保供协议,再测试

当时康力电梯,我们的32F042全部测试完毕,要我们签保供,我们不敢签。小公司没能耐,保证不了产能。

网友E:
引用 网友F:
是不是BUG不重要,只要不是严重的就可以,重要的是有问题您们给帮忙解决不?另外能通用S*T代码不?国内有 ...

我们有注意事项,只要我们测试到的不兼容的地方,都有明明白白写出来,不给客户挖坑。

至于技术支持,更是没得说,广州、惠州都跑,只要客户有需要。小公司,自认为这一点,比大公司做得好。

是否通用S**T代码,除了CAN,在设计上我们是参考S**T设计的,前面说过了,如果有不兼容的,都可以参考注意事项,给出了解决方案。

许多朋友问我们要例子,要SDK,要库。抱歉,目前提供不了。原因有二:
1 本身就是兼容的,不需要我们提供
2 短时间内,我们没有办法把库做得比S**T更好。它有HAL、LL、标准外设库,CubeMX工具等,我们哪有能力做得比它好?

当然,长期来看,我们会做自己的库的。

目前没有107,因为,它的网卡、USB的IP非常贵。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问下,我用F103系列,只用到GPIO,定时器计时,AD采集DMA,串口通信DMA,这些能兼容ST吗 ...

不能从使用功能上,来讨论兼容性,因为各人写法不同,有可能会碰到我们不兼容的地方。

这些应用,大部分直接烧,即使不兼容,一般都可以参考注意事项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H:
支持一下,现在国产mcu 太多了,同质化严重,
如果做一款加密强的Mcu,会不会很有市场?
内部再带eeprom  ...

芯片的投资非常大,不能靠猜测,一定要调研很详细,很有把握。

网友:
引用 网友I:
这几年arm内核兼容st的,做烂了。内核ip买arm的,外设一大堆第三方。很多小团队就就搞一两个型号,主打某 ...

前两年,对很多人来说是机会,凭的是关系,这种机会,百年难遇。

我们全款的晶圆订单,都被取消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希望越做越好啊,加油,以后有机会测试一下,开始用

谢谢支持。

后续产品一定会越来越好,价格也会越来越低。

网友E:
现在供大于求,市场不好做,终端客户也牛气了。

有个客户,串口发送有问题,按经验,是碰到我们发送时的TC位的bug了,给出的解决方案是将查询TC位换成TXE位,其它都不用动,但客户就一句:还要我研究寄存器?没有后续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当时康力电梯,我们的32F042全部测试完毕,要我们签保供,我们不敢签。小公司没能耐,保证不了产能。 ...

每年3kk的需求,某大公司也不敢签

网友F:
引用 网友E:
现在供大于求,市场不好做,终端客户也牛气了。

有个客户,串口发送有问题,按经验,是碰到我们发送时的TC ...

很多公司的工程师就是码农,老板就当是个工具,限定多少天搞出来,哪有时间来研究这个?硬件有问题就出个DEMO,没有DEMO让客户去研究不现实。

网友E:
引用 网友F:
很多公司的工程师就是码农,老板就当是个工具,限定多少天搞出来,哪有时间来研究这个?硬件有问题就出个 ...

兄弟没太明白我的意思。

客户是在S**T上开发好的,直接烧我们的串口输出有点问题。我估计他是利用的等待TC(发送完成)来控制发送,只要改为等待TXE(缓冲区空)就行了。非常简单的修改。

对于这种旧项目直接烧写的,手里有源代码,一点修改都不愿意的,您觉得他会愿意看你的DEMO?

除了G**,其它和S**T兼容的,都会有一些差异,所以每家都出了应用笔记。这个应用笔记的目的,都是列出不同点,让客户快速的可以将源代码简单修改进行移植。如果大家都是新项目,从选型开始,到SDK,都是使用的国产厂家的产品,其实应用笔记是不需要的。

当然,长期来看,许多工作我们还得做。

网友J:
引用 网友E:
兄弟没太明白我的意思。

客户是在S**T上开发好的,直接烧我们的串口输出有点问题。我估计他是利用的等待 ...

请问你现在可以和stm32全兼容的是什么型号啊?我打算买几个测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E:
现在供大于求,市场不好做,终端客户也牛气了。

有个客户,串口发送有问题,按经验,是碰到我们发送时的TC ...

我19年遇到比你还火的事情,也是替换ST的 ,某芯片上电复位有问题,我们测试样品的时候发现反馈给厂家,厂家说那是样品早期版本,现在大货没有问题,于是我们测试了1K,没有发现上电复位问题
但是买了10K 和早期1K 的相隔时间只有2周。这10K 出问题了,其中部分上电有问题。于是告诉厂家,厂家说烧录器版本问题,重新寄了了一个烧录器,烧录后暂时没有发现问题。
问题反馈给客户,请客户帮忙测试。但是我们的客户,直接说不要了,损失一人一半,也不要返修板,换回ST。

网友K:
引用 网友E:
兄弟没太明白我的意思。

客户是在S**T上开发好的,直接烧我们的串口输出有点问题。我估计他是利用的等待 ...

国产32MCU 第一点要通用STM32,因为STM32的市场沉淀。第二是在兼容STM32的前提下在超越,例如更高的主频,RAM flash,更实用的外设。第三资料一定要完整。综合以上国产只有一家可以,就是雅特力。。。

网友L:
引用 网友K:
国产32MCU 第一点要通用STM32,因为STM32的市场沉淀。第二是在兼容STM32的前提下在超越,例如更高的主频 ...

库也不兼容了,要用它自己家的,区别蛮大

网友:
引用 网友J:
请问你现在可以和stm32全兼容的是什么型号啊?我打算买几个测试一下

F051以上基本上都不用改程序,可以去官网下载注意事项。

网友:
引用 网友L:
库也不兼容了,要用它自己家的,区别蛮大

有V1库是和STM32标准库很相似的,现在出来V2库,函数名小写加下划线,我比较喜欢V2库的风格

网友E:
引用 网友K:
国产32MCU 第一点要通用STM32,因为STM32的市场沉淀。第二是在兼容STM32的前提下在超越,例如更高的主频 ...

第一点,通用看要怎么理解了。

如果是说二进制兼容,G**如果称第二,没有其它家敢称第一了。A**家的应用笔记可以下载下来看看,和S**T的区别也不少页了。

第二点,更高的主频,更多的资源,许多国产的品牌都在这样做。和S**T同样的价格,可以得到更高的主频,更多的资源;和S**T同样的资源,价格一定更低。这就是国产的优势。

第三点,大公司在这方面做得都还好,A**家可能技术支持会更好一些,有个QQ群。但A**家有一点走在前面,在抄CubeMX和IDE。

网友:
引用 网友E:
第一点,通用看要怎么理解了。

如果是说二进制兼容,G**如果称第二,没有其它家敢称第一了。A**家的应用 ...

是的,芯片真不是一般人能玩的转的,佩服您的精神

网友F:
引用 网友K:
国产32MCU 第一点要通用STM32,因为STM32的市场沉淀。第二是在兼容STM32的前提下在超越,例如更高的主频 ...

X力能直接通用?不说了,说多了就没意思。

网友M:
我们都有研发团队的,所以不要求兼容ST的,只要资料完善,换一个单片机我们都是重新根据官方给的库去移植。

网友N:
引用 网友E:
看到这个贴子,以及网友回复,特地注册账号上来澄清一下。

我是FCM的创始人,也是FCM所有MCU产品的设计 ...

支持下,我们疫情前开了款芯片,个中滋味,非身在其中不能体会。

网友O:
引用 网友E:
我们有注意事项,只要我们测试到的不兼容的地方,都有明明白白写出来,不给客户挖坑。

至于技术支持,更 ...

看你们也有32F072C8T6,CBT6与SxT一样都有4个USART(其它好多国产系只有2个USART),且支持5V供电,这个比较赞哈!
请教一下SxT是不是完全兼容, 或者说有哪些不一样的、要注意的地方? (你们官网上资料有些少或是我没找到)

网友E:
引用 网友O:
看你们也有32F072C8T6,CBT6与SxT一样都有4个USART(其它好多国产系只有2个USART),且支持5V供电,这个比 ...

见附件。其实,在我们网站的F0xx页面,有提供下载。

网友E:
引用 网友N:
支持下,我们疫情前开了款芯片,个中滋味,非身在其中不能体会。

做好一颗MCU芯片不容易的。许多人以为拼拼IP就行了,实际上,从功能来说,数字模块、模拟模块大大小小几十个,需要耗费大量人力和时间。所以,走全兼容这条路的,只5家左右。就算实现了功能,还有各模块的电气性能、芯片功耗、ESD等,没有哪个环节不重要。这还只是纯技术上,没有涉及资金、供应链、市场运营等。

我们的对手其公司规模,从人力上来说,是我们的几十甚至几百倍(没有夸张),因此,可想压力有多大。但另一方面,我们敢于和这些公司去竞争,哪怕抢到一些小小的市场,也是对自己的肯定。

网友E:
引用 网友M:
我们都有研发团队的,所以不要求兼容ST的,只要资料完善,换一个单片机我们都是重新根据官方给的库去移植。 ...

以我接触的客户,以及二十多年见到形形色色的工程师,个人认为:

>50%的工程师能力一般,知识非常不全面。英文阅读能力差、电路知识基础差、单片机语言掌握不深、没有系统基础、动手能力差、学习能力差、各种小工具不会运用、不会总结分析等等,因此,只会拷贝,没有解决问题的能力。项目开发时,代码东拼西凑,思维混乱,漏洞百出。
30%的工程师有一定的能力,可以完成一般的开发工作。但是没有创新,做事呆板,分析问题能力较弱,因此,项目开发周期较长,经常会有一些问题不能迅速解决,需要高手指点,或者自己浪费大量时间,走不少弯路。
20%的工程师有比较强的综合能力,芯片手册能够快速理解,各种参考代码能够消化吸收,不同MCU之间可以快速移植,遇到问题能够冷静、快速处理,项目开发高效且稳定。
这20%里,有5%属于非常强的,即所谓的高手,各方面都特别优秀。这种人才,可遇不可求,大多数公司里,是不存在的。

在网上经常会看到很多工程师抱怨,房价太高,物价太高,压力太大,日子难过。但我接触了这么多人,以我的观察,(只限于电子类、芯片工程师),只要你在这30%里面,全国任何一个地方生活是不成问题的;在这20%里面,北上广深买房买车不成问题;在这5%里面,那恭喜你,资产肯定可以达到8位数。挣它一个小目标的,也大有人在。

当今这个社会,中国虽然人多,内卷厉害,但只要你是个人才,打工也好,创业也罢,会有自己的价值体现,也会有和付出相对应的回报。

网友:
19.20.21.22年上马了太多的原厂…
一个两千万的小赛道,都有10家…

网友:
引用 网友E:
以我接触的客户,以及二十多年见到形形色色的工程师,个人认为:

>50%的工程师能力一般,知识非常不全面 ...

那是你没见过底下那20%

真的是欲哭无泪

网友M:
引用 网友E:
以我接触的客户,以及二十多年见到形形色色的工程师,个人认为:

>50%的工程师能力一般,知识非常不全面 ...

非常认可。我在论坛多年,见过论坛形形色色的大牛,自比水平真的一般。但在我经历的公司,周围的同事,发现工作多年水平比我差的多的确实大有人在,跟他们沟通到一些细节就会发现,很多基础性的东西都不懂,做产品完全靠各种搬运,极度依赖FAE。

网友:
引用 网友M:
非常认可。我在论坛多年,见过论坛形形色色的大牛,自比水平真的一般。但在我经历的公司,周围的同事,发 ...

从大公司到小公司,从年轻的到年纪大的,极度依赖fae的都有,fae苦逼...

网友:
引用 网友F:
X力能直接通用?不说了,说多了就没意思。

我有个旧项目代换可以通用,不过数量不多,也没发现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E:
以我接触的客户,以及二十多年见到形形色色的工程师,个人认为:

>50%的工程师能力一般,知识非常不全面 ...

硬件开发比较多全栈大牛,毕竟接触了解底层。搞纯软件比较厉害的很少有 大多数都是调库ctrl+cv的水平

网友O:
引用 网友E:
见附件。其实,在我们网站的F0xx页面,有提供下载。

感谢哈,确实在F0总页面里找到了, 你们芯片还是蛮有自己的特色哈。
另外想问一下,注意事项里写到VBAT不支持独立供电,但是看到072上有单独的这个管脚的哇!
注意事项里的这个意思只是部分芯片不支持,还是F0系列的所有都不支持?
若这样的话,对于有使用RTC功能时,若芯片别的供电断电后,VBAT还能电池供电吗? 或者是不是有什么影响呢?

网友E:
引用 网友O:
感谢哈,确实在F0总页面里找到了, 你们芯片还是蛮有自己的特色哈。
另外想问一下,注意事项里写到VBAT不 ...

全系都没有VBAT。引脚只是个名字,没有实现
断电后,RTC没了。

后续会更新F07x系列,加入VBAT独立供电,修复所有bug,降低成本,提高兼容性。

网友O:
引用 网友E:
全系都没有VBAT。引脚只是个名字,没有实现
断电后,RTC没了。

感谢大佬哈, 请教后续扩展增加时: 有没有计划考虑,能把OP多增加1~3路,CMP做到3,4路, 高级一点再把 CORDIC 三角函数计算模块 也搞进去。。
这样你们芯片就非常的强悍了,不仅通用领域, 电机(无刷直流电机)、电源等行业都能很好的适用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O:
感谢大佬哈, 请教后续扩展增加时: 有没有计划考虑,能把OP多增加1~3路,CMP做到3,4路, 高级一点再把 C ...

在考虑,但没那么快,OP、CMP一多,成本就上去了。要做这个领域,就会直接和峰岹、凌欧等竞争了。功能多了,成本压力会很大。

网友:
引用 网友E:
在考虑,但没那么快,OP、CMP一多,成本就上去了。要做这个领域,就会直接和峰岹、凌欧等竞争了。功能多 ...

和凌欧,峰岹竞争,就是做电机SOC啦,今年MCU行情可以用一个惨字来形容.

网友N:
引用 网友E:
做好一颗MCU芯片不容易的。许多人以为拼拼IP就行了,实际上,从功能来说,数字模块、模 ...

是的,创业不易,能否留个联系方式,有时间过去学习下

网友:
引用 网友O:
感谢大佬哈, 请教后续扩展增加时: 有没有计划考虑,能把OP多增加1~3路,CMP做到3,4路, 高级一点再把 C ...

mcu做电机,或电机soc,得有个专门的电机团队。据说某mcu厂商的电机团队叼的很,大老板要经常请电机团队的负责人吃饭

网友:
引用 网友N:
是的,创业不易,能否留个联系方式,有时间过去学习下

在我们官网可以看到联系方式,随时欢迎,互相学习!

网友:
第一次听说,准备去买个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E:
看到这个贴子,以及网友回复,特地注册账号上来澄清一下。

我是FCM的创始人,也是FCM所有MCU产品的设计 ...

诚恳,真诚,专业。
愿初心不变,事业有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