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卓股票软件某些界面不允许截图,怎样解决?

楼主(2021-08-18):
提示安全原因不允许截图。

大家有解决方法?

网友:
物理按键强行截图   音量-和电源键同时轻触即可
机型不一样可能有所不同

网友:
在虚拟机里装软件, 虚拟机外面截图? 不过这软件要是能检测到在虚拟机里然后不给装, 那还是不行.

以前这么对付过自带钩子不准截图的PDF.

再不行, 上硬件采集卡, 把显卡输出信号采集回来, 这防不住吧, 其实和把屏幕拍下来一样了.

网友:
终极解决办法,另外一个手机或者相机 取个照

网友:
关闭读写储存器权限试试。有些APP是通过监控截屏文件夹新增文件的方法实现的

网友:
用另一个手机拍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