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win10下有没有办法把鼠标指针隐藏起来?

楼主(2021-08-18):
就是让鼠标指针完全隐藏起来,不是换成跟背景色一样的那种假隐藏,因为背景色是会变化的
有没有什么简单的办法实现这个需求呢,请了解的坛友分享一下方法吧

网友:
设备管理器里禁用鼠标设备可行吗?

网友:
换一个全透明的.cur文件做鼠标箭头.

网友A:
当系统检测到触摸屏时,回自动隐藏鼠标指针

网友:
引用 网友A:
当系统检测到触摸屏时,回自动隐藏鼠标指针

检测到触摸屏但是只要鼠标动一下,鼠标指针又会岀现。
想完美的隐藏鼠标指针,弄个全透明的鼠标图片就是最佳选择。

网友:
弄个全透明的鼠标图片就是最佳选择。

网友:
程序自己可以实现在自己窗体里头隐藏的,C++和C#都很好实现,如果要全局系统隐藏估计不好弄,不过给我的话我就把鼠标光标移动到最右下角就算了。

网友:
把鼠标移动到右下角+1

网友:
把鼠标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