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懂PHP的坛友帮忙看一下,输入ID,出来对应的网页.

楼主(2021-08-18):
请懂PHP的坛友帮忙看一下,输入ID,出来对应的网页.例如ID=1 ,出来就是PHP?ID=1.HTML 内容还是同一个网页,只不过根据这个ID变网页的内容.

网友A:
要啥php,js直接改iframe的url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啥php,js直接改iframe的url

谢谢,我试试看.

网友B:
php应该是xxxx?id=1
针对xxx做路由,把query里面id处理输出到页面即可

网友C:
如果是有数据库表的话是由ID读数据库表数据再加载显示出来,如果不是的话,你就跳转网页url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php应该是xxxx?id=1
针对xxx做路由,把query里面id处理输出到页面即可

有些高深,我等电工看不懂啊,我先网上查查,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有数据库表的话是由ID读数据库表数据再加载显示出来,如果不是的话,你就跳转网页url吧 ...

就是这个意思,不但读数据库,还要在网上合适的地方显示出来.谢谢,我试试看.

网友D:
引用 楼主:
就是这个意思,不但读数据库,还要在网上合适的地方显示出来.谢谢,我试试看. ...

URL里的ID=1就是传递的参数,变量名是ID,数值是1,在调用的PHP页面里用$_GET['ID']就可以直接使用这个参数,记得要检查参数合法性。

楼主:
引用 网友D:
URL里的ID=1就是传递的参数,变量名是ID,数值是1,在调用的PHP页面里用$_GET['ID']就可以直接使用这个参 ...

好的,谢谢,我再看看.

网友C:
引用 楼主:
就是这个意思,不但读数据库,还要在网上合适的地方显示出来.谢谢,我试试看. ...

那这个会php的都会写的了。没用过的话上网看下也是1天半天的事,电工有基础很容易看得明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这个会php的都会写的了。没用过的话上网看下也是1天半天的事,电工有基础很容易看得明白的 ...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