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芯片驱动高侧NMOS开关,又没有升压电容,是如何实现的呢?

楼主(2021-08-18):
像智融SW3516、英集芯IP2726这类usb快充协议识别芯片,TI BQ76952这些电池前端采集芯片外面都是用的高侧NMOS开关,是如何实现的呢?难道用的电荷泵,不是100%时间段开启?可是又没看到专门的升压储能电容啊?请大神指点

网友A:
楼主你是不是有什么误会?这些快充芯片都是降压芯片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是不是有什么误会?这些快充芯片都是降压芯片啊。

我说的是VBUS开关管,不是你说的那样吧?也没个电感二极管呀

楼主:
甚至SW3516电流采样都是在高电位侧

网友B:
The charge pump uses an external capacitor connected between the BAT and CP1 pins that is
charged to an overdrive voltage when the charge pump is enabled.
BQ76952 写得很清楚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The charge pump uses an external capacitor connected between the BAT and CP1 pins that is
charged to ...

这样的话开关的占空比能达到多少呢?现在都这样搞了吗?那个USB快充协议芯片可没电容啊,又是怎么做到的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样的话开关的占空比能达到多少呢?现在都这样搞了吗?那个USB快充协议芯片可没电容啊,又是怎么做到的 ...

高端功率开关只需要内部电荷泵就足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