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车国标充电桩是否真的通用?

楼主(2021-08-19):
本人准备提摸倒Y,在准备充电桩,但是原厂的要8000块,这八千块拿去外面充电能用几年的,想想觉得不值。看了下国产品牌的才千来块钱,现在都是统一接口的,充应该没问题。但是现在有点担心各个厂家的充电方式可能不一样,例如输出电流电压,而不同型号电动车的电池容量和电压估计也不一样,想问问这方面的大神,其他品牌的充电桩是否真的通用,国标有没对充电电流电压,甚至充电方式有要求?还是仅仅要求接口统一?主要是担心用了不合适的充电桩导致我的车电池寿命大打折扣就划不来了,谢谢!

网友:
用是肯定可以用的,至于你担心的是否导致电池寿命打折扣,这个不敢打包票。
年初一朋友提了台Model Y,也是觉得原厂的8000块不合算,问我能不能自己买BYD的来用,他知道我有两台BYD纯电车。后来我让他上闲鱼收了台汉跟车来的全新充电器,800块。目前使用上没有问题。

网友A:
你看一下国标手册,交流电是通用的,特斯拉超冲是直流电。物业同意的话,跟国电申请就好了,品牌的话买大牌好一点,其实电都是一样的,主要是检测和显示部分不一样,从原理上讲其实无所谓。另外你需要买个随车充,放Y的前备箱刚刚好。刚提车Y的显示和刹车你可能不适应,现在有适配Y 的HUD可以考虑装一个,刹车用一周适应了就会觉得很香。

网友:
不差钱肯定首选原装的,品质和使用寿命不在一个档次上。

网友:
不支持国标,能在国内卖?现在都是国标双充电接口。家用桩电就3~7KW,220V交流。

网友B:
建议楼主买原装的。

电池可是十几万元,电池寿命严重影响使用体验。

8000元就不要省了。

要便宜看看咸鱼有没有二手的。

网友C:
充电桩相当于电源适配器吧,充电控制在车上,用什么样的电源适配器没什么关系

网友:
都摸到Y了,还差这小8K?

网友:
建议用自家的,据群里Telsa车主反馈,其他品牌7KW充电桩很难充满,基本都是充一半出错停止,BYD的充电桩有个摸到3的车能用。

网友:
我是淘宝买的,三相2千多(单相只要几百,但是充电慢)。 这个东西就是慢充,搞电工的应该清楚跟电池寿命没关系,里面就是一个协议芯片+继电器; 用了大概一年,还行。问题一般是tesla对电源质量要求高,它应该检测了谐波,工厂稍大功率的机器开了动不动就停止充电

网友:
还有,测一下家里电压,超过230也是不准你充电

网友:
国标现在都市一样的,但买得起特斯拉了,就不要在乎这些了,质保和售后体验不一样的,到时候出问题,桩的售后还要跟车扯皮

网友D:
强烈建议原装。别捡了芝麻丢了西瓜。
如果觉得:比较贵。可以考虑:特斯拉旅行充电器(2500左右)。
另外:接口都是通用的,可以使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强烈建议原装。别捡了芝麻丢了西瓜。
如果觉得:比较贵。可以考虑:特斯拉旅行充电器(2500左右)。
另外:接 ...

旅行充电器充的很慢,我插空调插头一小时也就充20公里左右,楼主需要的是快充,因为我买的是三元锂高性能版本,车库装的是普诺得7kw的,实测一小时大约能充50公里,下班回来充,第二天基本上妥妥的

网友:
充电器的作用是把电通到充电口(还有漏电保护等一系列保护功能),怎么充电是车上的充电控制器决定的。

网友:
可以用,但不是原装的你要调小充电功率,类似7kw的调到5kw来用,不然容易出现中途断电的问题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旅行充电器充的很慢,我插空调插头一小时也就充20公里左右,楼主需要的是快充,因为我买的是三元锂高性能 ...

是的,看情况。
我用的是慢充,几乎21KM/h左右。晚上8点到早上6点:210公里,充满要24小时,不过我够用了。
这个慢充可以改的,买美标的那种插头,可以充到50KM/H。但是懒的改。毕竟够用了。

网友:
关键不是在电池吗?各种电池所谓的充电“算法”不一样,算法是不是在充电器里面?用肯定没问题,那么后果可能就是“伤电池”   :)

网友E:
国内在售的都是符合国标的通用的,现在的兼容性都没问题,放心用,都是交流慢充,充电器就是协议以及一些继电器开关漏电保护温控检测这些,很简单的东西.你可以买个随车冲 , 16A的空调插座的那种,很便宜,京东上公牛的才600块钱,完全没问题 ,放心用.  放车上带着以备万一 .  充电桩的话看你是不是三相电 ,  如果是三相的一般可以有11KW甚至21KW的 ,那还是建议买特斯拉官方8000块的那种,可靠放心,它是包了40米电缆包安装的 .  如果没有三相电可以申请, 那只能是220V 32A 7KW的了. 其实可以3000块不到买特斯拉的旅行充电器 ,  再搭配那种6-50规格的转接线 , 这样10A 16A 32A 插座都能妥妥的搞定. 如果还觉得贵, 那京东上从800到2000以内也有不少 7KW的家桩可以选择 .

楼主:
引用 网友E:
国内在售的都是符合国标的通用的,现在的兼容性都没问题,放心用,都是交流慢充,充电器就是协议以及一些继 ...

我在网上看到充电桩的电路似乎很简单,如果只是继电器控制通断的,输出还是220V交流的,我觉得随便一个都能胜任,但不确定输出是什么电!我看上宝马的充电桩,咸鱼卖很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楼主买原装的。

电池可是十几万元,电池寿命严重影响使用体验。

在闲鱼上卖的特斯拉充电桩都是四五年前的欧标充电器,新的要五千。主要想先了解这充电桩是什么原理,看网上发的内部电路板好像都很简单,感觉没有逆变,如果只是控制通断的,我买个宝马桩应该可以胜任,闲鱼上很便宜,全新。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的,看情况。
我用的是慢充,几乎21KM/h左右。晚上8点到早上6点:210公里,充满要24小时,不过我够用了 ...

你用的是哪款充电器?16A还是32A,如果是32A,国标都可以达到4,50公里每小时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用的是哪款充电器?16A还是32A,如果是32A,国标都可以达到4,50公里每小时吧? ...

我用的16A的,国内配置的最大就16A的。
当初是闲鱼上买的,是线下人肉代买的,刚刚看了,闲鱼还有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用的是哪款充电器?16A还是32A,如果是32A,国标都可以达到4,50公里每小时吧? ...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p;abbucket=6#detail
看下这个链接!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在网上看到充电桩的电路似乎很简单,如果只是继电器控制通断的,输出还是220V交流的,我觉得随便一个都 ...

交流充电桩相当于一个开关(只是多了CP电路以及很多保护),出去的都是交流电,然后车载OBC会转换为直流电给电池充电,对电池的影响跟交流桩没有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看一下国标手册,交流电是通用的,特斯拉超冲是直流电。物业同意的话,跟国电申请就好了,品牌的话买大牌 ...

试过驾,开起来很爽,大玩具。

网友:
是的220V交流直接进车辆,其他的是车载充电器完成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B:
建议楼主买原装的。

电池可是十几万元,电池寿命严重影响使用体验。

电动汽车的充电管理系统是在车上的,充电桩只要电压符合要求都一样,即使不符合要求车辆会拒充,不会损坏电池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充电桩相当于电源适配器吧,充电控制在车上,用什么样的电源适配器没什么关系 ...

差别非常大。

我买的雅迪电动车的充电器,里面就已经集成了保护功能:持续充电10小时还没有满,会切断电源。

这有效的防止了电池自燃。

汽车的电流更大,肯定有更多的安全措施集合在充电器上。

网友B:
引用 网友F:
电动汽车的充电管理系统是在车上的,充电桩只要电压符合要求都一样,即使不符合要求车辆会拒充,不会损坏 ...

照你这种说法,为何你家的漏电开关不使用纯国产品牌?

国产兼容品正常的时候,当然不会损坏电池。

问题是它不正常的时候,尤其时间久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照你这种说法,为何你家的漏电开关不使用纯国产品牌?

国产兼容品正常的时候,当然不会损坏电池。

问题是家里用国产漏电开关也不会充坏手机电池的呀……

你说国产充电桩可能有漏电、起火等安全问题,这没毛病,但你说会充坏汽车的电池这个是没关系的。

网友G:
用原装的吧,万一有问题不用扯皮

楼主:
网上找了两张图,第一个是比亚迪的,第二个是特斯拉的,应该就是控制交流电通断的,质量好不好就看接触器和防雷设计的质量和可靠性了,谢谢各位!心里有数了。

楼主:
两个40A250V的继电器控制。

网友:
说实话,不用花这个冤枉钱,交流装其实就控个继电器

楼主:
引用 网友G:
用原装的吧,万一有问题不用扯皮

车商没说不能用,这个跟其他电子产品的充电器不一样,很多人都随便买了,我买了个宝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