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接修一台奇声功放机不开机故障

楼主(2021-08-19):
今天接修一台奇声功放机不开机故障,拆机分解机头后,找到单片机,示波器测量晶振 正常,梳理线路后找到复位部分,换掉两个电解电容(一个10uF,一个0.22 用1uf代替)成功解决

网友A:
奇声是我们村的 :)

爱好HiFi的村民开的工厂。曾经一度全国最大。

不用惊奇,现在全国最大、人气最好的电子网站,也是我们村的村民搞的 :)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奇声是我们村的 :)

爱好HiFi的村民开的工厂。曾经一度全国最大。

看来村里的风水很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奇声是我们村的 :)

爱好HiFi的村民开的工厂。曾经一度全国最大。

你也太不客气了

网友:
这机器应该有二十年了吧

网友:
很老的机器了,看到这机器回想起了十几年前玩功放 音响的日子

网友C:
大神,康佳电视的电源你修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也太不客气了

哈哈,锋芒太猛,掩盖不住啊。

网友D:
老师傅  有你修不了的东西吗?

网友E:
大师 ,落地风扇突然不转了,可能是什么原因?电容或者电机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神,康佳电视的电源你修吗?

一般都不修的,淘宝买一块也就几十元

楼主:
引用 网友D:
老师傅  有你修不了的东西吗?

目前还没遇到,最坏情况换板子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大师 ,落地风扇突然不转了,可能是什么原因?电容或者电机挂了?

先万用表量一下电机阻值几百欧左右,通不通?一般是轴缺油卡塞

网友:
功放会坏这种很奇怪的地方,之前遇到过一个不出声的,功放部分电路啥问题没有,上电防噗噗的电路有个二极管居然坏了(通过上电延时静音实现),导致机器一直处于静音状态,那个二极管还串了个不小的电阻,很难想象是烧掉的,机器电压也不高,不知道为什么会坏掉。。

网友:
引用 楼主:
先万用表量一下电机阻值几百欧左右,通不通?一般是轴缺油卡塞

好的,感谢!

网友:
  佩服楼主的维修水平,动手能力。

网友D:
请教   海尔一台自动波轮洗衣机上电(还没运转)就烧保险,主电机内阻几十欧姆。  需要检查哪里?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一般都不修的,淘宝买一块也就几十元

关键是换一个又很快就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关键是换一个又很快就坏了

修好同样坏 :)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教   海尔一台自动波轮洗衣机上电(还没运转)就烧保险,主电机内阻几十欧姆。  需要检查哪里? ...

进水阀短路没有,主板也检查一下,电机估计没坏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奇声是我们村的 :)

爱好HiFi的村民开的工厂。曾经一度全国最大。

麻涌么?麻涌篮球队这次要作为群众队代表广东参加全运会,这几天跟CBA冠军广东队打的热身赛都还打得不错

网友:
引用 楼主:
进水阀短路没有,主板也检查一下,电机估计没坏

谢指教

网友F:
楼主有个家电想找你维修可以嘛?一个自动烹饪锅,给你发个快递,你看下收费多少能修好就修,不能修你就直接扔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A:
奇声是我们村的 :)

爱好HiFi的村民开的工厂。曾经一度全国最大。

记得王志文主演的一个电视剧里面,就是一个村子里做音响

网友:
引用 网友G:
记得王志文主演的一个电视剧里面,就是一个村子里做音响

我小侄子开了一个喇叭厂,据说音质还行,纯手工制作的,价格不便宜,就在村里自家的房子里。

网友:
家里的一个电饼铛坏了,很显然是温控坏了,想自己打开换一下,艹,打不开外壳,锅体与外壳粘合的太紧密了,还是拿到售后去修的,在孩子跟前形象大减,之前孩子认为我啥都能修;实验室的一台频谱仪坏了,判断是电源坏了,也是打不开外壳,太紧密了,叫了一个学生两人也没打开,学生的手还划伤了,最终还是寄回厂家了,要价两千多,找了代理商讲价,一千修的,看维修单就是换的电源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有个家电想找你维修可以嘛?一个自动烹饪锅,给你发个快递,你看下收费多少能修好就修,不能修你就直接 ...

划不来寄过来修,云南这边运费贵,维修费一般30-50,邮费估计比维修费还要贵,建议自己拆开来看下,大家帮你指导一下哪里问题

网友H(2021-12-14):
引用 楼主:
划不来寄过来修,云南这边运费贵,维修费一般30-50,邮费估计比维修费还要贵,建议自己拆开来看下,大家 ...

某宝买东西,云南这边运费比其他地方贵很多么

楼主:
引用 网友H:
某宝买东西,云南这边运费比其他地方贵很多么

那肯定的,一般小件运费6-12元

网友I:
格兰仕的滚桶洗衣机,开电都正常,就是按启动要开始洗衣的时候就全部面板的灯都会闪,同时有声音报警,门也打不开了,是哪里坏了?

网友H:
引用 楼主:
那肯定的,一般小件运费6-12元

到云南包邮的商品是不是比较少

楼主:
引用 网友H:
到云南包邮的商品是不是比较少

pdd上的都包邮,淘宝的是这样,比较少

网友:
去垃圾场收点彩监回来维修翻新,卖给我们吧
玩怀旧游戏的人很需要

网友J(2022-05-15):
大师,请教下,爱浪的功放,播放一会音乐,就提示进入保护,自动关机,这个一般什么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J:
大师,请教下,爱浪的功放,播放一会音乐,就提示进入保护,自动关机,这个一般什么原因 ...

不知道,你得先搞到线路图才能做分析

楼主:
引用 网友I:
格兰仕的滚桶洗衣机,开电都正常,就是按启动要开始洗衣的时候就全部面板的灯都会闪,同时有声音报警,门也 ...

不清楚,先检查门锁,还有变频板故障,电机故障也会这种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G:
记得王志文主演的一个电视剧里面,就是一个村子里做音响

《天道》我觉得是个挺不错的电视剧

网友K:
是复位电容失去容量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K:
是复位电容失去容量了吗?

是的,复位电路故障导致单片机不工作

网友(2023-04-26):
版主,有没有留意到奇声svd938,我以前有一个现在找不到了。想回忆一下从前!

网友:
引用 网友D:
老师傅  有你修不了的东西吗?

没有。别说他了,我都没有什么修不了的东西,只要你钱给够,我可以把旧的修得跟新的一样新,嘿嘿嘿嘿嘿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