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打印可以打出能用的螺纹吗?M6以上的

楼主(2021-08-19):
有个部件要打螺纹效果,不做强度要求,就是拿来堵孔用的
不知道一般的3D打印能不能出螺纹。
还有个SW画螺纹孔的问题,插入-特征-螺纹线里面做出来的螺纹没有渐变效果,不知道各位大佬有没有好的添加螺纹的方法?

网友:
能,我打过大的,FDM的话太小了不行,光固化估计小的也可以

网友:
光固化我最小打过M3的,FDM打M6倒不是大问题,主要是螺纹角度不对,打出来效果不好,自己设计成45度的横截面才能打出比较实用的螺纹,但这就不兼容公制标准了。

网友:
打出柱状来,然后再用丝攻套跑一圈, 前提是你的材料不是脆脆那种

网友:
买注塑滚花螺母,打大点儿的孔,滚花螺母塞进去后点一点儿光敏树脂固化

网友A:
可以用,伞柄坏了打印了一个螺纹拧上去用着好好的。

螺纹按照螺纹加工的方式来画, 参考下面:
https://zhuanlan.zhihu.com/p/33632430

网友:
之前讨论过,m3是极限。m6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伞柄坏了打印了一个螺纹拧上去用着好好的。

螺纹按照螺纹加工的方式来画, 参考下面:

伞柄我也打过,是M14x1的螺纹,我用FDM 0.1层厚ABS打出来挺好用的。

网友:
"插入-特征-孔-向导"  或者点"异形孔向导"

楼主:
装饰螺纹线只是个示意
最后还是用螺纹线加螺牙扫描切除了,看图片样子是可以的。

网友B:
需要塑料螺丝堵孔的话直接买尼龙螺丝不香么,为啥要自己打印?

楼主:
引用 网友B:
需要塑料螺丝堵孔的话直接买尼龙螺丝不香么,为啥要自己打印?

主要是孔得自己开,顺手螺丝也一起做了,毕竟快递也至少要6块了

网友:
螺丝不是都包邮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