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坛友一个问题:充电桩的微信扫是怎么去服务器取数据的?

楼主(2021-08-19):
请教坛友一个问题:充电桩的微信扫是怎么去服务器取数据的?我看微信码都是数字或文字,怎么识别的?能绑定手机?

网友A:
他能链接服务器,你也能链接服务器。只有有权限,什么事他干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他能链接服务器,你也能链接服务器。只有有权限,什么事他干不了?

我的意思是不同手机去扫他怎么识别的?因为二维码是死的.

网友:
1  你用微信 扫这固定的二维码,
2  微信后台服务器会将你的微信号与 扫描的码 传到营运这个公众号(或小程序)的后台
3  这后台 就知道 你扫的时间,你的微信号(经过变化后的一个码),你扫的是哪个充电桩
4  再经过你一番操作同意,后台再通知 这个充电桩开始充电

还需要知道 什么?

网友B:
这个二维码,也不是每台充电桩相同,  一般就是所谓的 带参数 公众号 二维码

去看下怎么开发 公众号后台 就明白流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二维码,也不是每台充电桩相同,  一般就是所谓的 带参数 公众号 二维码

去看下怎么开发 公众号后台  ...

谢谢,很详细,我自己再实践一下.

网友C:
要开发充电桩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开发充电桩了?

学习学习,物联网时代,离不开这些.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的意思是不同手机去扫他怎么识别的?因为二维码是死的.

二维码是充电桩的信息,不同手机上传到服务器信息不一样。有什么问题吗?

网友D:
你用微信或者支付宝扫码时,扫码者的信息是可以获取到的,同时码里面有参数可以获取到是那台设备

网友E:
每个微信帐号在微信那边都是唯一OpenID识别码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二维码是充电桩的信息,不同手机上传到服务器信息不一样。有什么问题吗? ...

关键在于这个不同手机.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用微信或者支付宝扫码时,扫码者的信息是可以获取到的,同时码里面有参数可以获取到是那台设备 ...

扫码信息如何获取到?

楼主:
引用 网友E:
每个微信帐号在微信那边都是唯一OpenID识别码

谢谢,可能就是这个.

网友:
二维码是该设备的ID,唯一的,
这个设备是联网的,你扫了之后,远程的服务器会知道你的ID和你要用的设备的ID。
服务器可以通过这个ID发指令执行充电 ,读取它的状态。再传给你[]。

网友:
引用 楼主:
关键在于这个不同手机.

手机的信息不是上传到服务器了吗,充电座读服务器不就知道是你的手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