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车记录仪真是一个好东西,至少让这几名辅警不敢动粗

楼主(2021-08-19):
[【这个司机硬气】行车记录仪真是一个好东西,至少让这几名辅警不敢动粗。这位司机法制观念强,懂得维权,而且以“最讲认真”的态度维权,弄得那名牛逼哄哄的协警也没有了章法。

http://t.cn/A6Ii3pTJ

楼主:
这三个都是辅警吧。我记得辅警的服装上写着辅警的,大家视频有看到吗?

我记得辅警是不能单独驾驶警车,除非车上有警察。

交警不能截停正常行驶的车辆? 这个好像没有听说,谁能科普?

视频中,司机的抗辩理据大家总结一下,万一以后用得上。

网友:
穿的都是"警察"   正常来讲辅警衣服是不同, 是不是碰上硬气的,  说临时工顶替?!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三个都是辅警吧。我记得辅警的服装上写着辅警的,大家视频有看到吗?

我记得辅警是不能单独驾驶警车,除 ...

交警截停车辆随便找个理由就行了。

理论上警察没有合理怀疑还不能随便截查路人的身份证呢,美帝小哥就拒绝了,国内你试试?

网友:
记得辅警没有权利检查证件,除非有交警在场要求。

网友:
秋后算账,特色,基因,就这样。

网友A:
这三个都没有警号,警号上警察是JC开头,辅警是FJ开头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三个都没有警号,警号上警察是JC开头,辅警是FJ开头

好,学习呢。

网友B:
其中有一个正式警察,肩章是直线的。
肩章是^线的是辅警。

辅警单独拦车,在我这里太常见了,讲什么规定是没用的,这次放过你,以后大把机会针对你。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中有一个正式警察,肩章是直线的。
肩章是^线的是辅警。

如果是有正式警察,这视频就奇怪了。

正式警察可以马上站出来,将车主制服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果是有正式警察,这视频就奇怪了。

正式警察可以马上站出来,将车主制服啊。 ...

那个胖警察就是正式警察,看样子是老实人。

网友C:
歪一下楼,话说有可以实时上传云端的记录仪吗?这种情况万一对方来硬的,岂不是连设备都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胖警察就是正式警察,看样子是老实人。

老实人看到同事被欺负,也该站出来制止啊。无论制止同事或司机。

另外,如果胖的那个(有执法记录仪)是真的警察,他开的车,为何司机说他们不能使用警车(我好像听到他们争论里提到)。

如果警察带着辅警过来,辅警开口说法,为何司机会这么火爆顶撞辅警?

肯定有原因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老实人看到同事被欺负,也该站出来制止啊。无论制止同事或司机。

另外,如果胖的那个(有执法记录仪)是 ...

全部是辅警,看他们手臂上,臂章写有辅警二字

修改:我看错了
估计是之前举报过他们,知道他们是辅警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个胖警察就是正式警察,看样子是老实人。

要有正式警察只要亮一下证件所有事情都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全部是辅警,看他们手臂上,臂章写有辅警二字

只有全部都是辅警,才能合理的解释这个视频。

上面有坛友说,肩章是直线的是警察,肩章是^线的是辅警。我看了,那个胖子的肩章的确是直线的。视频分辨率不高,你能看到是辅警?可以截图?

楼主:
黄色反光衣上的“警察”不能做完判断。

右手臂上的图案,我截图放大,是“警察”两个字。

如果是辅警,应该是“辅警”两个字。

网友B:
用臂章上的两个字来判断,估计也是不可靠的。
去年我去交警队办事,有些警号是字母开头的,臂章也是警察两个字。

楼主:
看清楚了,胖警察的就是“警察”两个字:

楼主:
小个子怎么看起来也是警察两个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臂章上的两个字来判断,估计也是不可靠的。
去年我去交警队办事,有些警号是字母开头的,臂章也是警察两 ...

警号字母开头什么意思?

网友B:
引用 楼主:
警号字母开头什么意思?

一般来说正式JC的警号是纯数字的,不是正式JC的号通常是2个字母+4个数字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来说正式JC的警号是纯数字的,不是正式JC的号通常是2个字母+4个数字吧 ...

上面坛友说:警号上警察是JC开头,辅警是FJ开头

网友:
引用 楼主:
上面坛友说:警号上警察是JC开头,辅警是FJ开头

没统一前缀的,比如河源这里有HY开头,也有GD开头,搞不清楚区别。

网友:
你看穿的拉胯的样子。估计那个胖警察没带证件,怕闹大了丢饭碗。他没法出证件,也不好说话就灰溜溜坐进车里了。因为出示证件是辨明真假警察的最好方法。

网友:
这行车记录仪还可以这样拿在手上拍吗?或者是手机拍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歪一下楼,话说有可以实时上传云端的记录仪吗?这种情况万一对方来硬的,岂不是连设备都收了? ...

哈哈,我也有类似的想法,在车里搞一个类似于小主机一样的,要带4G,再带10m左右的短距通讯,车上前后各装一个摄像头,在搞一个带摄像头的眼镜,全部无线连到小主机上,齐活,收了也不怕,备份多的是,这年头不说话吧,自己觉得亏得慌,说话吧随便给扣一个帽子,就可以弄进去了,还要防备着秋后算账,真心不容易
原来想搞过,可是国内几个做记录仪芯片的屌的狠,买了他们的片子,连资料都不提供,说资料是保密级的,只有方案公司有,要我找方案公司,完了又是一大把票子,自己DIY用,费用实在吃不消,就搁置了
题外话:都说国芯当自强,都是这个鸟态度,强个J8,保密级的,呵呵,一个垃圾记录仪芯片,你以为是导弹核武器吗?等缺芯过后,我打算找国外的片子看看,至少人家的资料全贴在门户网站上,唉,差距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哈哈,我也有类似的想法,在车里搞一个类似于小主机一样的,要带4G,再带10m左右的短距通讯,车上前后各 ...

能否曲线救国,像盯盯拍那种可以WIFI传到手机上的,是不是可以想办法再转一下到云端?

网友F:
你们没有注意到问题的细节, 不允许公路上追车拦车。 拦车需要设卡。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们没有注意到问题的细节, 不允许公路上追车拦车。 拦车需要设卡。

对头!

但这一个很容易被警察破解。

比如他说看到你的刹车灯一直在亮,怀疑你车有问题。出于安全原因才追车截停你。

你是永远无法证实这事情的。除非警察提供行车记录仪给你。但警察存心撒谎,肯定不会提供给你。

网友B:
引用 网友F:
你们没有注意到问题的细节, 不允许公路上追车拦车。 拦车需要设卡。

哪里会这么文明,我这里一向都是警车到处巡逻,发现货车就追着拦下来,货车表面看不出问题的,就带去过磅看有没有超重。
查酒驾时候,或者集中整顿时候,才会设卡

网友:
2021年8月3日新闻,《河北一派出所靠“大货车罚款”发工资补贴,包括两任所长共16人涉案》
可能和这个有关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哪里会这么文明,我这里一向都是警车到处巡逻,发现货车就追着拦下来,货车表面看不出问题的,就带去过磅 ...

胖子是jc 他知道这样是不对的 拍视频的车主不是好惹的主 所以胖子一直不发言 怕自己出事

网友:
1、车不是胖子开的,他是从后排车门开门下来的。
2、胖子衣服没有编号,估计也没带证件。
3、各种违规他自己心里也清楚,所以心虚的很,不敢硬来。

网友B:
可能就是几个人私自上路吃独食,比如吃完饭弄点钱买单之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能就是几个人私自上路吃独食,比如吃完饭弄点钱买单之类的

你猜对了,可能是他们本来就下班了,随便自己出来搞点钱。

网友:
奇怪,执法人员这样的行为早就被默认,现代版的血馒头

网友:
引用 网友C:
歪一下楼,话说有可以实时上传云端的记录仪吗?这种情况万一对方来硬的,岂不是连设备都收了? ...

前几年就有了吧?福建还是广东发生的事,一群交警路政围殴货车司机,破坏了车载行车记录仪硬盘,记者采访的时候他们死不承认。
后来货运公司展示从云端提取的录像,直接一堆人被开除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歪一下楼,话说有可以实时上传云端的记录仪吗?这种情况万一对方来硬的,岂不是连设备都收了? ...

4g执法仪,16年就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