适应不了Allegro的操作,感觉要被劝退了

楼主(2021-08-19):
学了一段时间Allegro,感觉其他功能都还好,就是有几个操作问题难以接受

原理图Orcad:
1. 无法用鼠标拖动画面,只有按住中键用箭头来拽,很迟钝,手感非常差
2. 无法用鼠标缩放画面,必须按ctrl,这对我这种只喜欢用鼠标的懒人也太难受了
3. 在缩放画面的时候鼠标还经常乱跑
PCB:
1. 鼠标中键拖动方向居然是反的
2. 拖动画面的时候画面抖得和帕金森一样,没有那种丝滑流畅的感觉,不知道是不是我电脑的问题
3. 缩放画面的时候鼠标会闪烁,比较吸引注意力

而且原理图和PCB操作还不一样,切来切去就更难受了

之前用过很多年的AD,PS,UG,Soildworks,CAD
用鼠标缩放拖动画面应该是设计类软件的基本操作吧,用得最多的操作除了鼠标左键就是拖动和缩放了
像cadence这样强大的软件,交互做成这个样子,确实有点不可思议
也不知道是我的电脑有问题,还是哪里没有设置对,找了半天也没有发现设置选项
想请教下各位有没有解决办法,不然可能真的只能告别这个强大的软件了

用过一个EDAHelper插件,在orcad中拖动画面非常不跟手,缩放的时候鼠标还是会乱跑,PCB里也只能解决拖动方向的问题

网友:
适应吧,多看看优点

网友A:
allegro17确实不行,哪怕是顶级显卡也卡得不行,16就没这毛病。另外cadence的sch效率地球上可以说是最高的,虽然左右拖动麻烦些(我都是找滚动条),然而你体验一下kicad就知道什么叫反人类了。。

allegro缩放还是很方便的,滚轮直接对目标缩放,可以方便的选中线,元件等,而且键盘方向键可以直接拖动屏幕。

楼主:
引用 网友A:
allegro17确实不行,哪怕是顶级显卡也卡得不行,16就没这毛病。另外cadence的sch效率地球上可以说是最高的 ...

Kicad用过,个人感觉除了功能差点,至少还没遇到什么大的槽点,拖动缩放这些都是可以自定义的

但是cadence连基本交互都不做好,又何谈效率呢,什么年代了还在拖滚动条,而且原理图和PCB的缩放操作还不一样

也可能是自己年龄大了精力有限了,想的事多了,越来越追求简单的东西,很难把注意力放到拖滚动条之类的动作上了

网友B:
我只知道很多大公司用

网友C:
感觉在我的职业生涯里面,就用xx软件过完就好了。。。。好坏都用惯了,不折腾了

楼主:
在google里又找了一天,终于找到了pcb里拖动反向和卡顿的解决方法
user preferences -> ui -> input -> designhdl_pan
勾上即可

orcad目前还没找到平移缩放问题的解决方法,目前知道的,按C键移动鼠标,可以用一种很抽风的方式进行拖动

网友D:
orcad and allegro是我使用EDA以来最自由度的一个软件。

allegro都是可以自行研究skill函数来解决部分自己的功能要求,

orcad也是可以的;就是有点复杂了;使用的是TCL脚本;资料太少了

orcad官方现在有点不重视了;主要去开发system capture去了

一般可以通过相关的配置来解决

网友E:
有一种高效操作方法叫快捷键。有一种自动化脚本叫SKILL

网友:
orcad 还好吧, C 是居中, I   O 放大缩小, 习惯了感觉也很快的,PCB 看你用哪个了,layout 快捷键是一样的, pcb editor 是另外的, 反正感觉都能习惯,  我以前用orcad 15.7,  后来为了嘉立创贴片改成字母软件,感觉都挺习惯的

网友F:
还是一个习惯问题,cadence用了差不多十年了、
基本库也全了,用的比较顺手。
3D功能17.2做的也说得过去了,感觉比ad好用多了。

网友:
试试EDAhelper辅助软件。

网友G:
Cadence就是这样啊,傲慢两个字写在脸上了。但是实力确实是最强的。

我觉得专业做硬件的还是Cadence好,如果软硬都要搞的,就AD也挺不错的,不要在EDA软件上面浪费时间

网友:
习惯这东西就是先入为主,没什么好说的。楼主这些槽点,都是对软件不熟悉导致的,研究一下如何设置快捷键。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只知道很多大公司用

不我在这家小公司也在用,还没了3个正版

网友H:
Allegro就是这样的,而且Allegro 原理图pcb相互选择更烂,但是没办法,其他方面还是有很多优点的。

网友:
据说 名牌大学的 学生在学校学习的就是 阿里狗 这些学校是不教学DXP PADS的

网友I:
我现在打开钙奶公司的软件和你一样的心情,   觉得钙奶这块也各种不适应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有一种高效操作方法叫快捷键。有一种自动化脚本叫SKILL

附议  !       快捷键

网友D:
引用 网友H:
Allegro就是这样的,而且Allegro 原理图pcb相互选择更烂,但是没办法,其他方面还是有很多优点的。 ...

挺好的呀;相互交互相当给力;这也是这个软件的优点呢!

网友:
我也觉得挺顺手的,唯一的缺点就是allegro会偶然异常关闭

网友:
引用 网友D:
挺好的呀;相互交互相当给力;这也是这个软件的优点呢!

和AD比原理图TS 然后切到原理图TOL就把你要布局的元器件都给你找出来了,Allegro那种在原理图上选择再切回PCB只是给你高亮或者只能选中还得手动一个个挑出来,还有概率一次切换没效果要在原理图上反复选几次才行,不是活在原始社会?Allegro约束布线功能很强大不可否认,但在很多细节操作方面很多不方便问题。

网友J:
引用 楼主:
在google里又找了一天,终于找到了pcb里拖动反向和卡顿的解决方法
user preferences -> ui -> input -> des ...

designhdl_pan我的 画面无这一选项?

楼主:
引用 网友J:
designhdl_pan我的 画面无这一选项?

可能是版本问题,我用的是17.4,默认就是暗黑模式的那版

网友K:
滚轮直接滚是上下移动页面,按住shift再滚轮是左右移动页面,按住ctrl再滚轮是以鼠标点为中心放大缩小。
这很反人类?
等你用了allegro画几十层的辅助板子,需要修改、推挤走线的时候,你就知道什么altium和pads就是垃圾了。
不要觉得我黑altium和pads,pads我都用了十几年了,复杂的多层板后期就是很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K:
滚轮直接滚是上下移动页面,按住shift再滚轮是左右移动页面,按住ctrl再滚轮是以鼠标点为中心放大缩小。
这 ...

一般的四层 6层,pads够用,复杂的就不行了。ad只能算玩具。

楼主:
引用 网友K:
滚轮直接滚是上下移动页面,按住shift再滚轮是左右移动页面,按住ctrl再滚轮是以鼠标点为中心放大缩小。
这 ...

不只是AD和PADS
我用过的PS,AI,UG,Soildworks,CAD之类的软件,连PDF阅读器,都是可以用鼠标来缩放和拖动的,这个是作为软件基本交互逻辑
无非就是键位不一样,有的是中键,有的是右键,UG是中键+右键,甚至SW和UG的缩放方向都是反的,我都觉得可以适应
但是在orcad上直接把拖动给阉了,这就让人很难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orcad and allegro是我使用EDA以来最自由度的一个软件。

allegro都是可以自行研究skill函数来解决部分自己 ...

system capture是需要另外安装吗,貌似没有在cadence里找到,资料也挺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现在打开钙奶公司的软件和你一样的心情,   觉得钙奶这块也各种不适应

感觉AD的交互还是不错的,不过经常卡得不要不要的,然后莫名闪退,让人欲哭无泪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觉AD的交互还是不错的,不过经常卡得不要不要的,然后莫名闪退,让人欲哭无泪 ...

AD 画原理图还不错,PCB 就差点了。现在打算 转投KICAD了,AD现在越搞越体积越大,越来越卡。还打电话威胁。

网友L:
引用 网友C:
感觉在我的职业生涯里面,就用xx软件过完就好了。。。。好坏都用惯了,不折腾了 ...

protel 99 SE 用了十几年,没觉得不好,装个插件 WIN10下照样用,还能滚轮缩放

网友:
坚持坚持, 几天就习惯了.

网友:
曾经想学cadence几天就放弃,后来为了做linux 视频主板,画3天就做出来个MCU最小系统,剩下的就是熟练过程。我学的时候就照着小哥的微信公众话框图,剩下的CSDN搜具体操作。

网友:
我把其他的都放弃了;目前主要使用allegro;说这个那个不好的只能说明你不熟悉;其二就是你自个不想放弃以前的思维模式;学习一样东西不要想着以前那个就是这样;这个就不是那样的理论

我也是从AD转到allegro

网友:
感觉很好用,虽然才用两个月

网友:
PADS套装搞定一般的板子足够

网友M:
引用 网友F:
还是一个习惯问题,cadence用了差不多十年了、
基本库也全了,用的比较顺手。
3D功能17.2做的也说得过去了 ...

最近想从AD转到cadence,能分享一下库吗?

网友:
引用 网友K:
滚轮直接滚是上下移动页面,按住shift再滚轮是左右移动页面,按住ctrl再滚轮是以鼠标点为中心放大缩小。
这 ...

牛刀和水果刀的区别
平时吃苹果,ad或者99se完全够用   轻车熟路   得心应手

网友:
引用 网友M:
最近想从AD转到cadence,能分享一下库吗?

同求库分享

网友:
在十几年以前这玩意还没收购orcad那时候连ctrl z也没有,错了活该自己改,简直是生不如死

网友:
引用 网友M:
最近想从AD转到cadence,能分享一下库吗?

我都是自己画的,用别人的可能可能有坑

网友:
引用 网友M:
最近想从AD转到cadence,能分享一下库吗?

库没法分享,都在公司的服务器上。
17.2或更高版本的cadence自带了一个建库工具Library Builder,很好用。

网友:
楼主, 请拿出调教女朋友的热情和性趣

网友:
引用 网友G:
Cadence就是这样啊,傲慢两个字写在脸上了。但是实力确实是最强的。

我觉得专业做硬件的还是Cadence好,如 ...

最后一句话说得好

网友:
用这个软件的公司,基本上原理图和PCB不会同一个人完成的 ,只用过原理图感觉还好,2天就可以上手了。

网友:
不想适应工具,只有自己造轮子了

网友K(2021-09-28):
最近问了pads和altium,才知道原来正版的pads居然比正版的altium还便宜。

网友:
引用 网友K:
最近问了pads和altium,才知道原来正版的pads居然比正版的altium还便宜。

多少钱?

网友:
引用 网友L:
protel 99 SE 用了十几年,没觉得不好,装个插件 WIN10下照样用,还能滚轮缩放 ...

protel在wⅰn7以上很难装,关键是没办法加库,每次打开都要加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