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里sony的电视开机后半小时后遥控不管用,无法开关机

楼主(2021-08-19):
家里sony的电视,15年的8000b,开机后半小时后遥控不管用,无法开关机,无法调节音量。。只能拔掉电源插座,等半个多小时后,重新插上就可以用了。怀疑是电视长时间开后,高温导致的,但是不知道如何解决,麻烦大家费心看看怎样能解决,谢谢

网友A:
只能召唤版主了。。。

看来肯定是遥控接受部分的器件老化了。

另外:机器上的按键应该还能使用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能召唤版主了。。。

看来肯定是遥控接受部分的器件老化了。

电视背面的开关机按键也不管用了。。

网友:
mcu死机了

网友:
会不会遥控接收头坏了,上电一段时间信号脚一直处于拉低状态,换个接收头试试呢

网友:
我家的SONY已经低12年了........依旧好用啊!老家小米....一年半就坏了.....新兴品牌就是专坑年轻人的第一次,所以后续还是SONY或三星咯。现实还是年轻人好坑.....

楼主:
我家买的这个sony也8年了,不是智能系统的那种,接受头拆开也没看到哪里有问题。重点原因在刚开机电视都没问题可以遥控,用了半个有时候就无法开关机和音量调节了。
话说接收头从哪里找,我拍过照片,看看是不是这个

网友B:
这个应该是电视机的问题。电视开机一会,内部温度高,哪个不良器件导致。
遥控这边不按按键,几乎没有功耗,不会受温度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应该是电视机的问题。电视开机一会,内部温度高,哪个不良器件导致。
遥控这边不按按键,几乎没有功耗 ...

问sony的售后,就说让我把主板换了,换了就好了…

网友:
淘宝找个兼容主板,自己换吧

网友C:
载波频率飘了

网友:
我17年的9000E还好好的,之前遥控器不行是电池没电,红外的应该不会有特别问题。广电机顶盒遥控式蓝牙的,是不是控制不了。

网友:
电视机实体按键也不起作用,那跟遥控没关系了。

估计是有小元件失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载波频率飘了

怎么修哈

网友D:
想快淘宝上淘主板,也3几十蚊,觉得这样没技术含量就测电压换电容慢慢摸索

网友E:
IC102 右边的电阻是否虚焊了,图片上看好像虚焊了,用万用表量一下

网友C:
我猜的 看看遥控器是不是一直有输出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想快淘宝上淘主板,也3几十蚊,觉得这样没技术含量就测电压换电容慢慢摸索 ...

主板大概三百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猜的 看看遥控器是不是一直有输出呢?

遥控一直有输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IC102 右边的电阻是否虚焊了,图片上看好像虚焊了,用万用表量一下

我试试看。猜测应该不是这的问题

网友:
主板按键也不好用了,估计宕机了。看看电源滤波电容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F:
1. 如果 遥控器失效的时候。  电视机背后的 实体按钮,也同时失效。 可以断定  问题 出在电视机内部的电路板上。

2.   反向思维 测试一下:  如果遥控器 还能控制的时候,  lz 去按一下 电视机背后的  实体键。 如果这时候实体键还是操作正常的。 那就说明 当遥控失效的同时,  电视机背后的实体键也 同时失效。  以此可以断定 问题出在电视机本身

3.  测试遥控器是否红外发射正常:   打开手机的 摄像头。  对准 遥控器的  红外发射管。    然后 按下任意按键 。 如果手机屏幕上能看到 类似于 led 闪烁。 就说明发射管是正常的。  同时 松开 遥控器按钮。 发射管立马  熄灭。 就说明  遥控器是正常的。。。   我在3年前 遇到这样一个案例,遥控器 键盘松开后, 发射管还会不送控制的随机发射红外线。  拆卸遥控器观察和测量线路。  发现 铜箔有腐蚀的情况(估计是小孩饮料倒湿了电路板。导致腐蚀!) 。 最后是 在淘宝上购买 兼容的遥控器 解决了这个问题。  (x宝 买到的是同型号假货。但是能用。 这让人很不爽!)

网友:
直接淘宝买主板换把,我家的sony电视HDMI口坏了,也自己换主板了,旧款电视主板不贵

网友G:
九成是晶振外接电容漏电了,找到电容换上新的或者直接拆掉

楼主:
引用 网友G:
九成是晶振外接电容漏电了,找到电容换上新的或者直接拆掉

主板上的电容吗,请大神明示哈
这是我拆开后电视机背面

楼主:
引用 网友F:
1. 如果 遥控器失效的时候。  电视机背后的 实体按钮,也同时失效。 可以断定  问题 出在电视机内部的电路 ...

不是遥控器的事情,时间长了遥控器和背面按键会同时不管用。。

网友H:
我家的lg电视,有时候开机后,自动弹出菜单乱跳,有时候没事,不知道是那部分的问题?

楼主:
麻烦版主看看哈 谢谢啦

网友:
引用 网友H:
我家的lg电视,有时候开机后,自动弹出菜单乱跳,有时候没事,不知道是那部分的问题? ...

电视机主板adc按键,按键发霉漏电

网友I:
我遇见一次类似这样的故障,是开关电源的滤波电容失效造成的,换了个电容就好了。电容滤波失效,会造成电路板工作不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遇见一次类似这样的故障,是开关电源的滤波电容失效造成的,换了个电容就好了。电容滤波失效,会造成电路 ...

我觉得这样的可能性比较大 因为出问题了都是因为时间长了发热 不热了就又好了

网友:
优先检测电解电容吧,然后每块板子来个特写,大家帮你会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