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拾音好的麦克风,一般是哪些参数比较好?

楼主(2021-08-19):
拾音5米和拾音10米,
在传感器层面主要有哪些不同?

主要是声音转为电信号的部件不同么?
这种区别有多大呢

网友:
灵敏度的区别

网友:
灵敏度和指向性。

网友A:
最重要的,
灵敏度,指向性,还有频率响应。
要属于大直径的金属电容麦克风效果好吧。
前端用高电压放大……
准备做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重要的,
灵敏度,指向性,还有频率响应。
要属于大直径的金属电容麦克风效果好吧。

大直径的金属电容麦克风拾音能力是不是非常强,对声音的感知能力可达到人耳级别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直径的金属电容麦克风拾音能力是不是非常强,对声音的感知能力可达到人耳级别么  ...

识人的声音,也不需要达到20Khz吧,
人说话,通常只有20~1000Hz,
人唱歌一般不会超过5KHz,
变态级女高音,也只能发出10Khz
一般的麦克风,中高频都没什么问题,
低频与高频就差了,当然,高频的损失一般是由于电路造成的。
麦克风真径越大,能识别的低频成份越好。
高档的麦克风,都是大直径的电容传感器。

网友B:
附近有一家专门做麦克风金属配件。去参观了一下,十几台CNC在做,居然打孔也是用CNC干出来。
据他们老板说有的麦克风成品要卖上万块。
近几年做小视频的人买得比较多。订单忙不过来。

网友C:
随便一个视频会议的全向麦克风都的上千哦.........polycom天花麦克风

楼主:
引用 网友C:
随便一个视频会议的全向麦克风都的上千哦.........polycom天花麦克风

主要优点是什么?
只是声音还原度高么

对背景声音的细小声音的辨识度高么

网友:
u87 ,邓丽君用的麦,你听过好听的歌,基本是U87录的,国内讲大振膜

楼主:
引用 网友B:
附近有一家专门做麦克风金属配件。去参观了一下,十几台CNC在做,居然打孔也是用CNC干出来。
据他们老板说 ...

可否放几张金属配件图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