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 时钟配置问题 导致功耗过高

楼主(2021-08-20):
使用GD32E103系列,晶振用的是26M和32K,时钟配置如下,跑一个简单的跑马灯例程 功耗40-50mA ,请教下大神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呀 在线等急

网友A:
(开个玩笑,勿怪啊)

“GD32 功耗问题”标题不合格。请自行修正。

帖子标题必须能充分说明帖子的内容。如你要问AVR的ADC如何才能测量得比较准确,“AVR的ADC如何消除干扰测量得比较准确?”是合格的标题。不合格举例:
    1:小女子冰天雪地裸体跪求解决方法
    2:救命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个玩笑,勿怪啊)

“GD32  ...

可是我的问题就是功耗过高了呀

楼主:
在线等急

网友:
道合顺不是有FAE么?找FAE啊

网友:
GD的运行功耗很低的,目测硬件问题,为什么用26M晶振。。。,库函数默认是基于8M晶振的

楼主:
来个后续 后来改成8M内部晶振只要啟用 UART ,秏電流就直接拉高 30mA, 好像还是太高了 呜呜呜 这是为啥呀

网友B:
“GD32 功耗问题”标题不合格。请自行修正。

帖子标题必须能充分说明帖子的内容。如你要问AVR的ADC如何才能测量得比较准确,“AVR的ADC如何消除干扰测量得比较准确?”是合格的标题。不合格举例:
    1:小女子冰天雪地裸体跪求解决方法
    2:救命啊...

网友C:
上道合顺找FAE。
哦,您就是道合顺的呀,那……这……

楼主:
引用 网友B:
“GD32 功耗问题”标题不合格。请自行修正。

帖子标题必须能充分说明帖子的内容。如你要问AVR的ADC如何才 ...

谢谢站长提醒 已修改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上道合顺找FAE。
哦,您就是道合顺的呀,那……这……

新人一枚 请多多指教

网友:
为什么用26M晶振???

网友:
引用 楼主:
来个后续 后来改成8M内部晶振只要啟用 UART ,秏電流就直接拉高 30mA, 好像还是太高了 呜呜呜 这是为啥呀 ...

你看看手册就知道30ma基本算正常,如果你工作在120mhz的情况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