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此酷炫的柔性LED屏用什么系统或产品驱动?

楼主(2021-08-20):
如题,想在公司展会上面用?手上有一张买的屏幕,不知道如何驱动?

网友A:
难道我眼花? 我只看到一块柔性电路板,上面啥也没

楼主:
看起来还挺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难道我眼花? 我只看到一块柔性电路板,上面啥也没

少了一张图

网友B:
灯呢?没焊?
WS2812?

楼主:
引用 网友B:
灯呢?没焊?
WS2812?

柔性的啊,灯在里面封着

网友:
引用 楼主:
柔性的啊,灯在里面封着

没看到灯,两张图只看到焊盘,厂家不可能不知道灯上封装的是什么芯片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看起来还挺酷的

像素达不到 能显示这么漂亮的蝴蝶

网友:
引用 网友C:
像素达不到 能显示这么漂亮的蝴蝶

像素达不到 能显示这么漂亮的蝴蝶

网友:
像素达不到 能显示这么漂亮的蝴蝶

网友D:
蝴蝶应该是张画,贴到上面的,灯只起到背光板的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蝴蝶应该是张画,贴到上面的,灯只起到背光板的作用

看来是真相了,这从淘宝截图的,虚假的楼

网友:
深圳出租车,公交车屁股后面玻璃的显示屏。

网友:
如果已经内置了WS2812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