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脚的芯片管脚之间带绿油是怎么做的?

楼主(2021-08-20):
今天看到一块板子,发现FPGA芯片的管脚之间带绿油的,是怎么做的?嘉力创能做不?要怎么设计还是怎么选择?或者哪个有经验的在哪里怎么做的?

网友:
这个属于不正常的吧,引脚之间没有阻焊桥

楼主:
应当是正常的,客户的那里的机器,我看了,都是这种有绿油的。客户反映说很好看,感觉也可靠一点。所以我请教一下大神看有什么技巧还是工艺?

网友:
阻焊桥,做了可以增加焊接成品率,不做可以降低PCB成本。
我记得JLC不做阻焊桥,不是高密度板也没必要做阻焊桥。

找到了,JLC工艺说明里明确写了阻焊桥的标准。
阻焊层开窗        0.05mm        绿油桥小于3mil不保留,绿油桥大于3mil保留,不以阻焊桥为检验出货标准,因阻焊桥不影响到性能,不接受阻焊桥客诉!阻焊桥能力:绿油桥最小3mil,其它杂色油墨最小4mil

网友:
还是看引脚密度了。

有足够的空间,jlc的阻焊桥做的还还不错。

网友:
这个叫阻焊桥,只要间距够大就能做

网友:
嘉立创是符合工艺要求就给做,不符合就全部去掉。0.4mm 间距的 LQFP,就能做出阻焊桥来,印象中五年前就能够做。0.5mm间距的,一点问题没有。
即使阻焊层开的间距比铜箔层宽许多,他们都给改小,牛得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