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6U嵌入式Linux C应用编程指南》第十六章 点亮LED

楼主(2021-08-20):
1)实验平台:正点原子i.MX6ULL Linux阿尔法开发板
2)  章节摘自【正点原子】I.MX6U嵌入式Linux C应用编程指南
3)购买链接: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id=603672744434
4)全套实验源码+手册+视频下载地址:http://www.openedv.com/docs/boards/arm-linux/zdyz-i.mx6ull.html
5)正点原子官方B站:https://space.bilibili.com/394620890
6)正点原子Linux技术交流群:1027879335

第十六章 点亮LED

       对于一款学习型开发板来说,永远都绕不开LED这个小小的设备,基本上每块板子都至少会有一颗LED小灯,对于我们的阿尔法Linux开发板来说同样也是如此。
       阿尔法Linux开发板(包括核心板和底板)上一共有3颗LED小灯,当仅有一颗LED能够被用户所控制,其它两颗均作为电源指示灯而存在,用户对其不可控制;LED通常是由GPIO所控制的,本章我们来学习如何编写应用程序控制LED灯的亮灭。

1.1应用层操控硬件的两种方式
       在Linux系统下,一切皆文件!应用层如何操控底层硬件,同样也是通过文件I/O的方式来实现,前面我们给大家介绍了设备文件,包括字符设备文件和块设备文件,为啥叫设备文件?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呢?其实设备文件便是各种硬件设备向应用层提供的一个接口,应用层通过对设备文件的I/O操作来操控硬件设备,譬如LCD显示屏、串口、按键、摄像头等等,所以设备文件其实是与硬件设备相互对应的。设备文件通常在/dev/目录下,我们也把/dev目录下的文件称为设备节点。
       设备节点并不是操控硬件设备的唯一途径,除此之外,我们还可以通过sysfs文件系统对硬件设备进行操控,接下来将进行介绍!
1.1.1sysfs文件系统
       简单的说,sysfs是一个基于内存的文件系统,同devfs、proc文件系统一样,称为虚拟文件系统;它的作用是将内核信息以文件的方式提供给应用层使用。7.7小节中我们学习过proc文件系统,应用层可以通过proc文件系统得到系统信息和进程相关信息,与proc文件系统类似,sysfs文件系统的主要功能便是对系统设备进行管理,它可以产生一个包含所有系统硬件层次的视图。
       sysfs文件系统把连接在系统上的设备和总线组织成为一个分级的文件、展示设备驱动模型中各组件的层次关系。sysfs提供了一种机制,可以显式的描述内核对象、对象属性及对象间关系,用来导出内核对象(kernel object,譬如一个硬件设备)的数据、属性到用户空间,以文件目录结构的形式为用户空间提供对这些数据、属性的访问支持。表 15.1.1描述了内核对象、对象属性及对象间关系在用户空间sysfs中的的表现:

表 15.1.1 内核对象、对象属性及对象间关系在用户空间的表现

1.1.2sysfs与/sys
       sysfs文件系统挂载在/sys目录下,启动阿尔法I.MX6U Linux开发板,进入Linux系统(本篇使用的是出厂烧录的系统)之后,我们进入到/sys目录下查看,如下所示:

图 16.1.1 /sys目录

       上图显示的便是sysfs文件系统中的目录,包括block、bus、class、dev、devices、firmware、fs、kernel、modules、power等,每个目录下又有许多文件或子目录,对这些目录的说明如所示:

表 15.1.2 /sys目录结构

       系统中所有的设备(对象)都会在/dev/devices体现出来,是sysfs文件系统中最重要的目录结构;而/dev/bus、/dev/class、/dev/dev分别将设备按照挂载的总线类型、功能分类以及设备号的形式将设备组织存放在这些目录中,这些目录下的文件都是链接到了/dev/devices中。
       设备的一些属性、数据通常会通过设备目录下的文件体现出来,也就是说设备的数据、属性会导出到用户空间,以文件形式为用户空间提供对这些数据、属性的访问支持,可以把这些文件称为属性文件;读这些属性文件就表示读取设备的属性信息,相反写属性文件就表示对设备的属性进行设置、以控制设备的状态。
1.1.3总结
       这里给大家进行一个总结,应用层想要对底层硬件进行操控,通常可以通过两种方式:
       /dev/目录下的设备文件(设备节点);
       /sys/目录下设备的属性文件。
       具体使用哪种方式需要根据不同功能类型设备进行选择,有些设备只能通过设备节点进行操控,而有些设备只能通过sysfs方式进行操控;当然跟设备驱动具体的实现方式有关,通常情况下,一般简单地设备会使用sysfs方式操控,其设备驱动在实现时会将设备的一些属性导出到用户空间sysfs文件系统,以属性文件的形式为用户空间提供对这些数据、属性的访问支持,譬如LED、GPIO等。
       但对于一些较复杂的设备通常会使用设备节点的方式,譬如LCD等、触摸屏、摄像头等。
1.2LED硬件控制方式
       阿尔法I.MX6U Linux开发板底板上有一颗可被用户控制的LED灯,如下所示:

图 16.2.1 用户LED灯

       上图中箭头所指的LED便是开发板上唯一一个可以被用户所控制的LED(名称为DS0),上面的那颗LED(名称为PWR)是底板的电源指示灯。
       对于阿尔法I.MX6U Linux开发板出厂系统来说,此LED设备使用的是Linux内核标准LED驱动框架注册而成,在/dev目录下并没有其对应的设备节点,其实现使用sysfs方式控制。进入到/sys/class/leds目录下,如下所示:

图 16.2.2 /sys/class/leds目录

       上小节介绍了/sys/class目录,系统中的所有设备根据其功能分类组织到了/sys/class目录下,所以/sys/class/leds目录下便存放了所有的LED类设备。从上图可以看到该目录下有一个sys-led文件夹,这个便是底板上的用户LED设备文件夹,进入到该目录下,如下所示:

图 16.2.3 sys-led文件夹

       这里我们主要关注便是brightness、max_brightness以及trigger三个文件,这三个文件都是LED设备的属性文件:
brightness:翻译过来就是亮度的意思,该属性文件可读可写;所以这个属性文件是用于设置LED的亮度等级或者获取当前LED的亮度等级,譬如brightness等于0表示LED灭,brightness为正整数表示LED亮,其值越大、LED越亮;对于PWM控制的LED来说,这通常是适用的,因为它存在亮度等级的问题,不同的亮度等级对应不同的占空比,自然LED的亮度也是不同的;但对于GPIO控制(控制GPIO输出高低电平)的LED来说,通常不存在亮度等级这样的说法,只有LED亮(brightness等于0)和LED灭(brightness为非0值的正整数)两种状态,阿尔法板子上的这颗LED就是如此,所以自然就不存在亮度等级一说,只有亮和灭。
max_brightness:该属性文件只能被读取,不能写,用于获取LED设备的最大亮度等级。
trigger:触发模式,该属性文件可读可写,读表示获取LED当前的触发模式,写表示设置LED的触发模式。不同的触发模式其触发条件不同,LED设备会根据不同的触发条件自动控制其亮、灭状态,通过cat命令查看该属性文件,可获取LED支持的所有触发模式以及LED当前被设置的触发模式:

图 16.2.4 LED支持的所有触发模式

        方括号([heartbeat])括起来的表示当前LED对应的触发模式,none表示无触发,常用的触发模式包括none(无触发)、mmc0(当对mmc0设备发起读写操作的时候LED会闪烁)、timer(LED会有规律的一亮一灭,被定时器控制住)、heartbeat(心跳呼吸模式,LED模仿人的心跳呼吸那样亮灭)。
       通常系统启动之后,会将板子上的一颗LED设置为heartbeat触发模式,将其作为系统正常运行的指示灯,譬如阿尔法Linux开发板系统启动之后,底板上的用户LED就会处于心跳呼吸模式,这个大家自己观察便可知道。
       通过上面的介绍,已经知道如何去控制阿尔法底板上的用户LED了,譬如通过echo命令进行控制:
echo timer > trigger                //将LED触发模式设置为timer

echo none > trigger                //将LED触发模式设置为none
echo 1 > brightness                //点亮LED   echo 0 > brightness//熄灭LED

        大家可以自己动手使用echo或cat命令进行测试、控制LED状态;除了使用echo或cat命令之后,同样我们编写应用程序,使用write()、read()函数对这些属性文件进行I/O操作以达到控制LED的效果。
        Tips:命令cat读取以及echo写入到属性文件中的均是字符串,所以如果在应用程序中通过write()向属性文件写入数据,同样也要是字符串形式;同理,使用read()读取的数据也是字符串ASCII编码的。
1.3编写LED应用程序
       本例程源码对应的路径为:开发板光盘->11、Linux C应用编程例程源码->16_led->led.c。
       通过上一小节的介绍,我们已经知道了如何控制LED,接下来编写一个简单地示例代码演示如何控制LED,测试代码如下所示:
示例代码 16.3.1 LED应用程序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dlib.h>
#include <sys/types.h>
#include <sys/stat.h>
#include <fcntl.h>
#include <unistd.h>
#include <string.h>

#define  LED_TRIGGER    "/sys/class/leds/sys-led/trigger"
#define  LED_BRIGHTNESS "/sys/class/leds/sys-led/brightness"
#define  USAGE()    fprintf(stderr, "usage:\n"  \
                "    %s <on|off>\n"   \
                "    %s <trigger> <type>\n", argv[0], argv[0])

int main(int argc, char *argv[])
{
    int fd1, fd2;

    /* 校验传参 */
    if (2 > argc) {
        USAGE();
        exit(-1);
    }

    /* 打开文件 */
    fd1 = open(LED_TRIGGER, O_RDWR);
    if (0 > fd1) {
        perror("open error");
        exit(-1);
    }

    fd2 = open(LED_BRIGHTNESS, O_RDWR);
    if (0 > fd2) {
        perror("open error");
        exit(-1);
    }

    /* 根据传参控制LED */
    if (!strcmp(argv[1], "on")) {
        write(fd1, "none", 4);         //先将触发模式设置为none
        write(fd2, "1", 1);                 //点亮LED
    }
    else if (!strcmp(argv[1], "off")) {
        write(fd1, "none", 4);         //先将触发模式设置为none
        write(fd2, "0", 1);                 //LED灭
    }
    else if (!strcmp(argv[1], "trigger")) {
        if (3 != argc) {
            USAGE();
            exit(-1);
        }

        if (0 > write(fd1, argv[2], strlen(argv[2])))
            perror("write error");
    }
    else
        USAGE();

    exit(0);
}

       程序中定义了两个宏,LED_TRIGGER和LED_BRIGHTNESS,分别对应/sys/class/leds/sys-led/trigger和/sys/class/leds/sys-led/brightness属性文件,宏USAGE()用于打印程序的使用方法;程序首先会调用open()函数打开这两个属性文件,之后判断传入参数指向相应的动作,传入"on"表示点亮LED,先调用write()将"none"写入到trigger属性文件中,也就是设置为无触发,接着再向brightness属性文件中写入"1"点亮LED;传入"off"表示熄灭LED,同样也是先调用write()将"none"写入到trigger属性文件设置LED为无触发,接着再向brightness属性文件中写入"0"熄灭LED;传入"trigger"表示设置LED的触发模式,则需要传入第二个参数,第二个参数表示需要设置的模式。
       整个代码非常简单,接下来对测试代码进行编译,需要注意的时,由于我们是在阿尔法I.MX6U开发板上运行程序,所以需要阿尔法I.MX6U硬件平台对应的交叉编译工具来编译测试代码,这样编译得到的可执行文件才能在开发板上运行。
       首先大家需要安装阿尔法I.MX6U硬件平台对应的交叉编译工具,如何安装呢?直接参考“开发板光盘资料A-基础资料/【正点原子】I.MX6U用户快速体验V1.7.3.pdf”文档中的第四章内容,根据文档的指示安装好交叉编译工具,当然如果你已经在Ubuntu系统下安装过了,就不用再次安装了。
安装完成之后,在使用之前先对交叉编译工具的环境进行设置,使用source执行安装目录下的environment-setup-cortexa7hf-neon-poky-linux-gnueabi脚本文件即可,如下所示:
source /opt/fsl-imx-x11/4.1.15-2.1.0/environment-setup-cortexa7hf-neon-poky-linux-gnueabi

       /opt/fsl-imx-x11/4.1.15-2.1.0便是笔者在Ubuntu系统下安装交叉编译工具时对应的安装目录,大家根据自己的情况设置正确的路径。处理完成之后,接下来我们便可以对示例代码 15.3.1进行编译了:

图 16.3.1 交叉编译应用程序

CC变量其实就是交叉编译工具,如下所示:

图 16.3.2 变量CC

       所以CC环境变量其实就是ARM架构下的gcc编译器---交叉编译工具arm-poky-linux-gnueabi-gcc,后面指定了一些选项,这些选项就不用管了;编译成功之后,会生成可在阿尔法IMX6U开发板上运行的可执行文件testApp,使用file命令可以查看testApp可执行文件的类型:

图 16.3.3 testApp文件类型

       可以看出该文件是一个32位ARM架构下的可执行文件。
1.4在开发板上测试
       启动开发板进入Linux系统,将上小节编译得到的可执行文件testApp拷贝到开发板根文件系统中,譬如拷贝到开发板Linux系统的家目录下,如下图所示:

图 16.4.1 testApp拷贝到开发板

拷贝方法很多,推荐大家使用scp命令,这里就不再介绍了。
接下来执行testApp程序测试:
./testApp on                # 点亮LED
./testApp off                # 熄灭LED
./testApp trigger heartbeat        # 将LED触发模式设置为heartbeat

图 16.4.2 测试结果

查看LED状态是否与程序执行的效果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