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Pad 电池充电充不满始终是95%

楼主(2021-08-20):
用了不到半年的电脑为什么充电只能充到95%

网友:
“ThinkPad 电池 ”标题不合格。请自行修正。

帖子标题必须能充分说明帖子的内容。如你要问AVR的ADC如何才能测量得比较准确,“AVR的ADC如何消除干扰测量得比较准确?”是合格的标题。不合格举例:
    1:小女子冰天雪地裸体跪求解决方法
    2:救命啊...

网友:
将电池用掉一点,低于90%后,重新再充。

如果还不行,反复充放电几次。

网友:
锂电池充太满容易老化

网友:
95-100%之间不会再重新充电,如果长期在这个范围里充放,电池寿命耗损会快很多。我记得那个牌子的手机也有这个功能,延缓充到100%,从而延长电池使用寿命。

网友:
之前用ThinkPad X1 的时候也遇到过这个问题。装了一下联想的电池管理软件就好了。

网友:
用电池放电用,一直到放完为止。然后重新充满电就行了。

网友:
估计是设置最高充95%

网友A:
我的新电脑也是95%
充满之后电池管理芯片就停止充电了,要对电池放电低到一定的电压之后才会重新充电
95%我想也不是准确的点,只是用这个提示而已

楼主:
我同事的电脑也是出现这种情况 他的是只能冲到80% 是这个系列的电脑都普遍出现这个问题吗

网友:
你的电脑是不是很少重启?

网友:
Hi Anna,联想电脑管家,用得还不错的吧?
里头内嵌的杀毒,貌似是火绒的。
记得有个设置选项的,保证最多只充到最为健康的70%-90%的,但我刚才搜了一圈,没寻到。。。
话说我的原装电池,就是这么搞坏掉的,哎,JD重买绿巨能的,真爽,敢不带Adpter,拿T440外出办公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新电脑也是95%
充满之后电池管理芯片就停止充电了,要对电池放电低到一定的电压之后才会重新充电
95%我 ...

如果95%的时候,断电,再接上电源,就不会充电。

如果94%的时候断电,重新接上电源,会继续充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