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搞错,一部汽车需要1700个芯片?

楼主(2021-08-20):
缺芯对主机厂商的产能交付造成了巨大的影像,此前,小鹏汽车董事长何小鹏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我们跟中国、海外都在合作,一辆车现在有差不多1700颗芯片,需要非常多的芯片”

网友:
每个电容电阻都算一个

网友:
应该算上了MOS管

网友:
除了电阻电容不算,其他都算芯片就差不多了

网友:
差不多的,ECU  DCU 车身娱乐系统,辅助系统等 都是单独模块,需要CAN芯片数量特别多,所以CAN芯片也涨幅挺大

网友:
今天说丰田,国产奥迪,都因为缺芯片停产了?

网友:
现在车信号灯都用上带芯片LED了吧?
带流水转向灯百多个LED就要百多个芯片(与LED合封在一起)。

网友:
说颗,又不是说种类。

网友:
嗯,ldo也算上的话,应该是有的。

网友:
不算多吧? 我还以为不止呢

网友:
一开始我也觉得惊讶,后来查了一下报道,发现1700个芯片只能算是正常吧。因为根据KLA-Tencor 公司的资深总监 David W. Price 博士和Jay Rathert  以及 KLA-Tencor 公司的首席科学家   Douglas Sutherland 2018年 在Process Watch汽车系列发表的文章。一辆现代的汽车可能需要多达8000个芯片。而且伴随着自动驾驶汽车的普及这个数字只会增加。如今,电子产品的成本已经可以达到总成本的35%,并且预计到2030年将增加到50%。汽车行业电子产品的快速增长主要由以下四个方面驱动:
1. 系统监测和控制(电子燃油喷射、油电混合动力等)
2. 安全系统(防抱死制动,安全气囊等)
3. 高级驾驶辅助系统(车道偏离警告、停车辅助、盲点监控、自适应巡航控制等)
4. 行车便利(卫星导航、信息娱乐等)

参考:https://www.pinlue.com/article/2018/05/2816/036471889611.html

网友:
感觉应该差不多。主要是现在汽车里面的部分太多了,

光小系统就要用掉不少,胎压、总线,电源管理,hud,NFC,触摸按键,流水车灯,各部分按键等。

哪像几十年前的车里用芯片的地方就一个收音机,其他都是继电器。现在所有控制接收全是芯片。

网友A:
芯片这么多,是不是出故障几率也大啊。电子不如机械来的稳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芯片这么多,是不是出故障几率也大啊。电子不如机械来的稳吧

故障肯定有,但概率不高,手摇电话和智能手机,你会选择哪个

网友:
就上楼上说的,种类很多都算,可能有1700
但缺货的应该一部分

网友:
大家现在弄在做融合,做域控制器,尽可能减少芯片,好多功能都集成到一个板子上

网友:
1700个是真的有,一个BCM就多少颗了!

网友:
这个数据是可靠的,不算分离器件,Inverter/BMS/Infotainment/ADAS/BCM/Anti-pinch/Radar/Vision/Braker/iBoost/ESC/ABS/SCU,一堆东西,哪个没个10个八个芯片。一个电池系统中有很多PACK,每个PACK需要多路采样芯片,还有CAN/LIN/Internet PHY,总的加起来,差不多也是这个数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芯片这么多,是不是出故障几率也大啊。电子不如机械来的稳吧

机械件很容易磨损,电子件的寿命会比较长。电子件有个软件bug的问题,比较难搞。不过现在都在推功能安全,就是为了提高电子件的鲁棒性。

网友:
Led也是芯片来的

网友:
现在的车,光是全液晶仪表盘这块,就很多芯片了。还有各种自动化的座椅、空调、雨刮……都是很多小芯片在起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