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十年后才明白:小时候养在万年青瓶子里的泥鳅,不是靠吃草根活命

楼主(2021-08-20):
小时候家里养万年青,瓶子里插几棵没有根的,很快会长出新根:

大人习惯在瓶子里放一条泥鳅。

万年青瓶子就放在阴凉的地方,只需要每隔几个月补充一点水就行,不用喂泥鳅。

奇怪的是,泥鳅可以活下去,万年青也能活很多年。

几十年过去了,最近的论坛讨论,我才突然意识到,原来小时候大人放的泥鳅,还有非常高明的生活知识:

家里的积水会吸引蚊子在里面产卵,经过十天左右会变成新的蚊子。

如果水里没有泥鳅,这个花瓶就变成了蚊子繁殖的温床。

网友A:
我也是前两年才明白为什么家里蚊子每天都搞不完,非常烦恼。
后来只要家里有蚊子出现,就连续两三天都烧一壶开水倒到排水管里面去,非常好用,最近两年整个夏天都没怎么遇到蚊子咬。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是前两年才明白为什么家里蚊子每天都搞不完,非常烦恼。
后来只要家里有蚊子出现,就连续两三天都烧一 ...

你看到蚊子从里面钻出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也是前两年才明白为什么家里蚊子每天都搞不完,非常烦恼。
后来只要家里有蚊子出现,就连续两三天都烧一 ...

正常情况下水有存水弯,可以阻止臭味和小虫爬进来的,除非有长时间不用的下水管道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看到蚊子从里面钻出来?

没有看到蚊子钻出来。
蚊子应该是在排水的U型管里产卵了,阳台或小厕所的U管里可能性最大。
我在14楼家里有幼虫有两个特征。
1.家里每天都会有蚊子总打不完,白天家里没人每个房间点一盘蚊香都不管用,晚上还是有蚊子。
2.有的时候我晚上玩电脑,会有很小的蚊子爬到显示器上面来,它反应很慢我慢慢用手伸过去就可以按死它的。
烧开水连续几天都往排水管里倒,烫死里面的幼虫,然后家里的蚊子就不见了。极少的时候会外面飞一两只进来电蚊拍搞定。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正常情况下水有存水弯,可以阻止臭味和小虫爬进来的,除非有长时间不用的下水管道 ...

不是下水道,是家里的蚊子在存水弯管里面产卵。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下水道,是家里的蚊子在存水弯管里面产卵。

你倒水进去,存水弯里面的蚊子幼虫就会被冲走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