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驱动电机抖动问题

楼主(2021-08-21):
在搞步进电机驱动器,没有做电流闭环控制,直接用工具生成的svpwm产生两相正弦波,测试下来电机有抖动,示波器测电流,产生的正弦波不圆润,主要表现在峰值部分,请高手帮忙分析

网友(2022-09-26):
请问现在还在弄步进驱动器吗?

网友A:
除了那种空调的摆风小步进、电子膨胀阀等极小功率的多拍步进外,步进当然要有恒流才能转的好啊。两相步进就用斩波恒流,简单粗暴,环路带宽最大、响应速度高,三相步进得SVPWM做恒流,其实按FOC的做法转换一下坐标轴效果最好,开环下Vq赋0,Vd赋値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除了那种空调的摆风小步进、电子膨胀阀等极小功率的多拍步进外,步进当然要有恒流才能转的好啊。两相步进就 ...

非常感谢高手答疑